MAC地址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获得计算机的网卡的MAC地址?

楼主(2007-07-21):
1、MAC就是(Media access  conrtol)介质读取控制
2、 MAC地址就是在媒体接入层上使用的地址,也叫物理地址、硬件地址或链路地址,由网络设备制造商生产时写在硬件内部。MAC地址与网络无关,也即无论将带有这个地址的硬件(如网卡、集线器、路由器等)接入到网络的何处,都有相同的MAC地址,它由厂商写在网卡的BIOS里。MAC地址可采用6字节(48比特)或2字节(16比特)这两种中的任意一种。但随着局域网规模越来越大,一般都采用6字节的MAC地址。这个48比特都有其规定的意义,前24位是由生产网卡的厂商向IEEE申请的厂商地址,目前的价格是1000美元买一个地址块,后24位由厂商自行分配,这样的分配使得世界上任意一个拥有48位MAC地址的网卡都有唯一的标识。另外,2字节的MAC地址不用网卡厂商申请。
  MAC地址通常表示为12个16进制数,每2个16进制数之间用冒号隔开,如:08:00:20:0A:8C:6D就是一个MAC地址,其中前6位16进制数08:00:20代表网络硬件制造商的编号,它由IEEE分配,而后3位16进制数0A:8C:6D代表该制造商所制造的某个网络产品(如网卡)的系列号。每个网络制造商必须确保它所制造的每个以太网设备都具有相同的前三字节以及不同的后三个字节。这样就可保证世界上每个以太网设备都具有唯一的MAC地址。
3、运行--cmd --ipconfig/all就可看到了

网友A:
恩 ,用得到啊

网友B:
讲得太好了
  这位高手能不能传授一点关于plc中用到的:字,双字与几种进制的关系转换   最好每种给个例子,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C:
在下想做个简单的补充.

MAC就是机器地址, 但是对于我们并无特别的意义-它难于记忆. 但是一旦当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化了以后就不同了. 即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需要管理和它相连的所有设备的MAC地址且采用一种或某几种方式将数据包在若干个MAC地址之间交换. 这时需要查看的是交换机上的(活动)MAC地址表-即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或RARP(Reverse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表. 不同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命令会不相同.

网友D:
也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2977

网友C:
下面这个是维基百科对MAC Address的解释, 参考一下吧.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AC%E5%9C%B0%E5%9D%80&variant=zh-cn

网友C:
建议有兴趣的各位还是学学以太网交换机的工作原理, 本人认为这比单纯学习MAC地址等有用的多.

网友C(2007-08-23):
再给各位提供在维基百科上关于局域网交换机的学习资料, 只可惜是英文的.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N_switching

网友E(2007-10-20):
讲的够详细啊!

网友C:
在Windows XP上可以用命令: ipconfig /all来查看所有网络接口(如有线或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网友F:
应该学习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很有用!

网友G:
了解一下,很有用的

网友H(2008-03-27):
不错,小有收获

网友I:
用IPCONFIG  也能看到MAC地址啊

网友J(2008-07-06):
在系统里还可以修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