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数据保护了怎么办?

楼主(2007-07-21):
富士G11S变频数据保护了怎么办,U49功能没法改了!通信用不上?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將F00數據保護功能參數設定為0,即可改變數據狀態。

楼主:
改成0了也没有用,U49功能也调不过来!
本身U49是隐藏的,调出来后要改说是"数据保护"
面板重插U功能又隐藏起来了!

网友B:
变频器可能是有故障但没显示出来。

网友C(2010-01-28):
我也遇到进入“数据保护”不能把“1”改写成“0”,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