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仪表通信问题

楼主(2007-07-21):
有一块宇光AI系列仪表708,测试设备时一切正常,定义变量做动画链接时,运行时,显示该变量对应的寄存器无效,不知为何?

网友A:
驱动上传入的数据无效,驱动有问题.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C:
可以是驱动的问题,你最好去打亚控的技术支持电话,问问他们

网友D:
如果你知道仪表的通信协议的话,可以自己解决的。
你可以通过自己编写控件的方式解决。

网友D:
如果 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帮忙的
wxg00544@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