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型号PWS3120/PWS3100程序下载

楼主(2007-07-21):
我接触到一个老型号的海泰克触摸屏,不知道是机器故障还是我的软件不行,下载程序时不能通讯但是能上载应用,请各位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如果哪位有这种型号的触摸屏可以告诉我,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A:
上载的文件好像不能编译

网友B:
请问你是使用3120和什么设备进行通讯?3120和3100是很老的机型,早已经停产,现在在市面上很难买得到.通讯不上和上下载程序没有关系,通讯不上也可能是软件设置或者通讯线\指拨开关等因素导致的通讯问题.

网友C:
上海罗升有二个

网友D(2010-12-04):
我有一台好的PWS3100,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397331075    TEL:15322252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