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21):
请问一个问题,我对矢量控制这个概念不理解,矢量控制能在普通的电动机上实现吗?

网友A:
普通电机只可以做到磁通矢量控制.要做到矢量控制只有用专门的矢量电机.一般情况下可以达到简易饲服功能.当然要配专门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B:
在普通的电动机上也可以实现,只不过先需要做一下自我诊断

楼主:
做矢量控制,需不需要信号反馈?
现在的变频器都是使用矢量控制吧.

网友C:
变频器有位置型和矢量型两种呀!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变频器有矢量型和通用型的,还有的就是特种的变频器,像电梯的专用变频器等,这要看你是想做什么样的控制,用在那个机械和要求有什么样的控制效果。矢量型的比通用型在价格上要贵很多,所以在你选型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

楼主:
很感谢你们的解答,关键是我对矢量控制这个术语不懂,不要见笑,如果哪位高手有空的话,能不能帮忙讲一下矢量控制的原理?

网友E:
如果你学过直流调速就很好理解,就把矢量控制看成直流调速的双闭环或三闭环系统.其速度信号是通过速度传感器获得,只要是真正的矢量型变频器,其性能不会差很大,只是软件是否完善和硬件设计是否合理、可靠。现在很多厂家都说自己是矢量变频器,特别是一些国产的,包括TD3000、EV3000等,问是什么控制,说是空间矢量控制,那只是一种调制方式,其本质还是V/F控制,包括ABB的DTC控制,也是V/F控制,只是是优化了的,把V/F做到了最高水平,真正的矢量只有磁通矢量。
采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性能的区别是不加速度传感器后性能的区别,也就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其速度的信号是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的。
很多厂家说自己在0速度时可获得满转矩,那是忽悠!!!因为电机是有转差的。我们在客户那做过实验,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在15RPM时带120%的负载,非常好!!!换算下来就是0.5Hz,基本就是临界状态了,这样的性能只有西门子的6SE70系列+西门子的电机才能达到,如果西门子用其他家的电机也是达不到的(我没试过,是我们博士实验后告诉我的).

楼主:
比较深奥了.

网友F:
说关于“ABB的DTC控制,也是V/F控制,只是是优化了的,把V/F做到了最高水平,真正的矢量只有磁通矢量”是外行话了,DTC,FOC都是两种主流的异步电机瞬态控制方案。电机控制的关键就是转矩控制,0速度发挥出满转矩是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比如我们电力机车牵引,要求在启动就必须发挥出最大转矩,不然火车开不动,堵转试验很好验证行不行。

楼主:
就我现在所了解到的层次,变频电机多数都属于V/F控制的.

楼主:
原来电力机车的电机也是变频的呀.

网友G(2007-10-09):
请大家注意,
矢量调制和矢量控制是不一样的概念
矢量调制.
矢量控制是一种控制方式,常用的有电流模型和电压模型,其实,区别是否是真正矢量性变频器的方法很简单,看她带PG码盘闭环 0HZ运行时是否可以输出100%静态转矩.
另一种方法看是否需要参数自学习或要求用户提供,也就是功能码是否有电机电气参数,如定子电感,转子电感,定子电阻,转子电阻,激磁电流,互感
那是矢量控制算法模型(说通俗点:将交流电机模拟直流电机控制)必须用的参数.如果没用这些功能码
肯定是假矢量性变频器,最多只能说采用空间矢量PWM调制方法发波.并且,矢量控制对这些参数很敏感,一个设置不对,就会易报过流过压故障.所以,很多变频器都内置了电机参数自学习(也就是控制理论上的参数辨识),另外,矢量控制还有转矩响应速度快的特点 如果是V/F控制,肯定就会用到V/F曲线和转矩提升(补偿低频时定子电阻上的压降和增大起动转矩)等参数

网友H:
在高端变频器具有代表性的控制方式有两种即西门子的矢量控制控制和ABB的直接转矩控制控制,这是两种不同控制方法。这里不存在什么ABB是不是真的矢量控制,它和西门子走的是两条路。所以也不存在真假之分。西门子是把三相异步电机通过数学建模当成直流电机来控制;而ABB则是实时检测电机的状态然后根据需要迅速对触发信号进行调整,而对电机的监测ABB完全靠变频器本身而不需要额外的速度传感器,而在响应速度,转矩方面毫不逊色于西门子。而且不需要加传感器这方面要比西门子要方便的多。
本人拙见望多批评

网友F:
ABB为典型的直接转矩控制,最主要的特点是采用滞环比较器,西门子代表矢量控制方式,最主要的特点是旋转坐标系中采用电流PI调节器,但现在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两种控制方式的互相融合,借鉴对方的优点.

网友I:
  “ABB为典型的直接转矩控制,最主要的特点是采用滞环比较器”

1、请问,“滞环比较器”的两个参数是什么?
2、请问,“滞环比较器”输出控制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I:
  “西门子代表矢量控制方式,最主要的特点是旋转坐标系中采用电流PI调节器,”

1、请问,“电流PI调节器”的输入参数是什么电流参数?
2、请问,“电流PI调节器”输出控制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G:
我曾经在一次高校的学术交流会上听国内电机传动学的泰斗说过
好像以西门子为代表的解藕矢量控制
和以ABB为代表的直接转矩控制
其实,对大多数场合两种控制方式控制性能是差不多的

网友G:
这个帖子对矢量控制的理解很有帮助
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7848

网友I:
“支持国产变频”请教你回答上述问题!

网友J:
受益不少!

楼主:
矢量控制需不需要外围的传感器件?

网友K:
矢量控制的核心是坐标变换

楼主:
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I:
  “矢量控制的核心是坐标变换”

1、“坐标变换”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数学手段,是把一个模型通过数学变换,与另一个模型作比较,因为大家熟悉的是另一个模型;
2、矢量控制的核心是坐标变换,这句话是错的,应该是把矢量控制异步电机的数学模型通过坐标变换变成直流电机的数学模型;
3、因为大家都知道直流电机工作电流有励磁电流,有电枢电流,励磁电流产生磁场,电枢电流产生转动力矩;
4、这样大家就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矢量控制就是把异步电机的电流分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而分别控制!

网友I: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变频器的电路实际控制的参数是什么?检测的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异步电机只有定子才有线圈,定子只是硅钢片叠加而的金属实体呀,那怎么分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

网友I:
  “异步电机只有定子才有线圈,定子只是硅钢片叠加而的金属实体呀,那怎么分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

1、你说的非常好,怎么分???
2、那时理论分析,说明控制原理和作用;
3、变频器实际直接控制的是频率f[/b],间接控制的是转差率S频,结果是间接控制了电机电流,控制了电机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

楼主:
hhgghhhhhh 朋友
你发的内容与我的题目无关,请你更改一下,谢谢,我们是在研究问题.

网友L:
没问题的,可以实现.但要加装编码器和扇热风扇.

网友I:
十分感谢斑竹管理版面!!!

网友F:
关于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控制方式,很多校科书上都有介绍,不想来这儿讨论,国内专家也专门开过专题讨论会.国外90年代中期都不再讨论这两种控制方式的优劣了,新的控制系统,比如西门子的,ABB的都在互相借鉴对方的优点,现在国内厂家说矢量控制还是直接转矩控制的区分纯粹是忽悠一下,国外对变频器电机控制的性能考核重点是同样的转矩/定子电流,转矩的阶跃响应速度(好的都在几个ms左右)

网友I:
  “现在国内厂家说矢量控制还是直接转矩控制的区分纯粹是忽悠一下”

1、“纯粹是忽悠一下”,有同感!
2、变频器通过改变频率f,就改变了转差率S,就改变了电流失量;
3、变频器通过改变电压,直接提高转矩,提高负载能力;
4、这两种控制是变频器先天就有的本能!

网友F:
矢量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I:
1、能说一下,反馈检测的参数是什么?
2、能说一下,给定参数是什么?
3、能说一下,比较控制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F:
刘工的这种说法不准确.
2、变频器通过改变频率f,就改变了转差率S,就改变了电流失量;
3、变频器通过改变电压,直接提高转矩,提高负载能力;
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是两种高性能的异步电动机转矩瞬态控制方法,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与普通的V/f控制相比,FOC和DTC最突出的特点是转矩控制的动态性能好,控制好的阶跃响应在几个ms以内,简单的V/F控制的转矩动态性能达到不FOC和DTC的水平,还有就是电机的电流受控,避免简单的V/F由于诸如负载突变等容易出现过流的现象.

网友I:
 “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是两种高性能的异步电动机转矩瞬态控制方法,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

1、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但是我的说法和你不矛盾!
2、两种高性能的异步电动机转矩瞬态控制方法与正常转矩控制的参数是一样的,无非是频率△f和电压△U,或df、dU;
3、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可以计算的就是阻抗Z、阻抗角φ、临界转差率、等,计算得出频率△f和电压△U的调整量;
4、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可以计算的就是阻抗Z、阻抗角φ、临界转差率、等,计算得出频率△f和电压△U的调整量,通过频率△f和电压△U的调整,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

网友I:
“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

我不同意你的这个句子语法结构:
1、通过计算,怎么能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
2、应该是通过计算,得出控制参数的调整量,通过参数调整,然后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

网友I:
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与普通的V/f控制相比,FOC和DTC最突出的特点是转矩控制的动态性能好,控制好的阶跃响应在几个ms以内,简单的V/F控制的转矩动态性能达到不FOC和DTC的水平,还有就是电机的电流受控,避免简单的V/F由于诸如负载突变等容易出现过流的现象.”

就是说,变频器改变频率、改变电压的方式不是开路调节,是根据电机运行情况、负载变化情况适时、跟踪、自动调节!

网友F:
原理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只是想说的是瞬态控制与简单的标量的v/f控制有明显的区别,瞬态控制的控制周期一般都很短,us级别,标量控制的控制周期很长,短了也没有用.
电机模型的计算,是计算当前异步电动机的磁链,电磁转矩等量,仅仅阻抗计算就太简单了.

网友I:
 “电机模型的计算,是计算当前异步电动机的磁链,电磁转矩等量,”

1、电机模型是将电机运行的相关参数如电流、电压、电机参数加以运算,用大家熟悉的等效电抗如电阻、电感、电容等简化出一个电路,就是电机的模型;
2、根据电机模型,确定调整量的大小和方法!

网友F:
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比直流电机复杂在于它励磁控制和转矩控制从等效电路上看是耦合的,不能很直接的分离达到独立控制磁场和转矩的目的,简单的V/F只能简单的通过调节电压辐值和定子频率(或转差频率)来达到调节控制转矩的目的,而这种通过电压幅值和频率的调节方式因为本身的局限性(交流幅值和频率的检测基于信号周期),决定了调节的速度很慢,因为几个ms是不能准确检测出频率较高的交流幅值和频率的大小的,而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是建立在瞬态磁链和转矩检测的基础上,都是利用的电压和频率的瞬时值,这就是简单的VV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根本区别,不知道这样讲清楚了不?

网友I:
你最好能谈谈具体的检测参数、给定参数、控制调整参数是什么?

网友F:
我上面帖的图原理很明显呀,控制框图中T是电机电磁转矩,星号代表给定及目标值,希腊字符表示磁链,其他的就是电机电流,电压,电机参数(定转子电阻,互感,定转子漏感),定子电压,转差频率,转速信号,定子频率等,很多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M(2010-06-28):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能做真正矢量控制的不超过10家,我知道的艾默生,汇川,正弦是其中的三家,很多号称自己得矢量控制的厂家,都是假矢量!实践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