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控制电缆在-30度使用,有问题吗

楼主(2007-07-21):
我在北方,冬天很冷,-30度左右,控制电缆是RVV的,在室外使用可以吗?
电缆在温度很低的环境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导致不走电流吗,不至于吧?

网友A:
刚刚问过一家珠海的电缆厂,回答是可以使用

网友B:
最好在零下273℃工作,电缆就变成超导体

网友C:
用应该是没问题,但是电线的护套可能会开裂吧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注意护套的耐温

网友E:
主要是外层护套的耐低温度,建议外层再添加些保护措施.

网友F: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