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自动调谐的问题

楼主(2007-07-21):
求教一个调谐的问题.三菱PLC里面PID在自动调谐时有几点不明白.1,什么时候调谐2,调谐时测定值和目标值差值要大于150,是系统稳定时的误差要大于150,还是在调节过程中相差150的时候立马开始调谐.

网友A:
 给大家推荐个好活动,大量的可阅读资料,论文。使用积分换取大量通宝来消费自己心意的产品。成为高等级会员,享受更多的特权。成为论坛版块版主,还有机会获得自己的网站广告位。即时参与中国电气资源网的(http://www.chinaaba.com/web/Forum/index.aspx )的论坛积分活动,活动期间发贴赢取双倍积分,实现这一切都显得如此轻松。

网友B:
自动调谐是在SV PV的差别在20~80%之间可以触发,AT根据调谐过程自动将P I D 赋值,不需手动写入PID参数,建议在实际工况下调谐。

网友:
 楚留香: 你的意思是我人为的把SV提高,让SV和PV相差20%-80%,如果此时自动调谐的位被置1,自动调谐就会被触发.是这样吗?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道。。。

网友: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在编程时PID一般输出的是继电器开关动作吧,如果我要在一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出(如4-20MA)在程式内部怎么写啊。PID输出时有没有一个百分比。

道。。。

网友: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在编程时PID一般输出的是继电器开关动作吧,如果我要在一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出(如4-20MA)在程式内部怎么写啊。PID输出时有没有一个百分比。

网友:
看你选什么模拟量模块了,比如.0对4MA,4000对20MA

网友C(2007-09-23):
手动调谐可以吗?

网友D:
本人对自动调谐还是有点不明白,PID自动调谐的问题多多讲解一下

网友E(2008-10-11):
自动调谐 我曾经试过 可是总是不得其法 当然认为的改变PID也可以 但是弄不出来 总觉得是个事,三楼说的我也试过好像不好使啊

网友F:
fx3u-80mr pid温度调节,始终执行自动调谐,不能结束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G(2009-09-08):
各位大侠帮帮啊,我用DTC1000与单片机做一个恒温装置(加热用加热丝/冷却用压缩机),想用自动调谐功能实现控温,但不知该怎样操作,该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H:
1、如果不知道动作方向、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这4个参数怎么设置,就先做自调谐。自调会把动作方向、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自动赋值到对应的寄存器内,完成后会自动停止。自调谐作用只是设定参数而已。

2.调谐时测定值和目标值差值要大于150,是系统稳定时的误差要大于150,还是在调节过程中相差150的时候立马开始调谐.——是在自动调谐开始的时候。如果开始时测定值和目标值差值要不大于150,则不会启动自调谐。

网友I:
不懂,请谈猫说得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J(2010-07-16):
当自动调谐开始时的测定值达到目标值的变化量变化1/3以上,则自动调谐结束。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请指点指点啊

网友K(2011-03-09):
同楼上问题,自动调谐停不下来

网友L:
正着手的项目要用到PID功能,学习中。。。

请高手多指教!

有工程案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