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 系统维护

楼主(2007-07-21):
第一章 I/A’S 系统概述
1.1 I/A’S系统简介
自七十年代以来,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亦称集散控制系统)将现代高科技的最新成就集成一体,为系统资源的共享和集中管理,方便而丰富的人机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这基础上,现代控制理论的实用化成为可能,大大促进了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步随1975年美国Honeywell公司在世界上发表第一个分布式控制系统TDC-2000以后,世界上各自动化仪表制造商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分布式新成就与自动控制技术集为一体,使自动化仪表装置向系统化、分散化、多样化和高性能化的方向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由于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分散结构思想替代了微机集中控制,使得系统的可靠性得以极大的提高;高性能的微处理能力使系统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自动化仪表;高速有效的通讯系统和CRT显示技控制系统。基于分布式控制系统所采用的硬件和软件灵活性、通用性及易开发性,系统版本将不断更新。发展甚为迅速,竞争十分激烈。目前,我国从国外引进的集散控制系统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产品种类就多达几十种。从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哪一个DCS厂商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是开放式控制系统。什么是开放式控制系统呢?凡是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出的开放系统互连(OSI)参考模型的即可称为开放系统。1978年,美国Foxboro公司在世界上第一个开放式DCS系统——I/A Series system(简称I/A’S),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 采用IEEE802标准通讯协议
● 系统软、硬件彼此独立,不会因软件升级而使硬件失效
● 操作平台基于WINDOWS NT/UNIX,能够方便地与第三方软件兼容
● 控制功能强大,能满足所有常规过程控制要求
● 系统软、硬件组态及维护比较容易,并具有完善的自诊断功能
1.2 I/A’S网络结构
I/A’S的通讯网络结构分为四个层次:
● 宽带局域网(Broadband LAN - Baseband Local Area Network)
● 载波带局域网(Carrierband LAN – Carrierband Local Area Network)
● 节点总线(NODE BUS)
● 现场总线(FIELD BUS)

下图是I/A Series系统四层网络结构简图(图1-1)

以太网接口

图1-1

宽带局域网(Broadband LAN—Baseband local area network)
通讯规范:IEEE802.4
结构形式:总线结构
信号传送方式:Token Passing(令牌传送)
数据传送速率:10 MB/S
通讯传送介质:同轴电缆15 Km
最多可下挂64个载波带局域网

载波带局域网(Carrierband LAN—Carrierband Local Area Network)
通讯规范:IEEE802.4
结构形式:总线结构
信号传送方式:Token Passing(令牌传送)
数据传送速率:5 MB/S
通讯传送介质:同轴电缆1.2 Km、光缆10Km
最多可下挂64个节点总线
节点总线 (NODE BUS)
通讯规范:IEEE802.3(Ethernet 以太网)
结构形式:总线结构
信号传送方式: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带冲突检测的多路送取争用总线)
数据传送速率:10 MB/S
通讯传送介质:同轴电缆30m(不带扩展组件)。用扩展组
件每次300m,可用二次。
最多可下挂64个站组件
现场总线 (FIELD BUS)
现场总线连CP,下接现场总线组件(FBM),FBM是现场传感器/执行器与控制处理机的接口。FBM对现场设备使用的电气输入/输出信号进行适当的转换使得通过现场总线能与这些这些设备通讯。按使用的CP不同,分为CP40和CP60两种。
柴油加氢装置采用的是CP60,采用以下规范:
通讯规范:IEEE802.3(Ethernet 以太网)
结构形式:总线结构
信号传送方式: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带冲突检测的多路送取争用总线)
数据传送速率:10M
通讯传送介质:同轴电缆184m,光缆一对2km,总距离最大为20km。
CP60通过FCM(FieldBus Communication Modules)接DIN rial FBM,每个CP最多30个,每个cp最多120个DIN FBM。一个FCM可以带4个底板(Baseplate),每个底板可安装8个FBM;由于FCM采用冗余方式,故占用底板2个位置,所以一个FCM最多安装30个FBM。 如图1-2所示CP采用光缆的现场总线。

图1-2 CP60采用光缆的现场总线

楼主:
第二章 荆门石化总厂100万吨柴油加氢装置I/A’S系统配置

1.100万吨柴油加氢装置的系统组成
 1.1装置概述
    100万吨柴油加氢装置DCS采用的是IA 51F系统,由一台工程师站和3台操作站组成。机柜室共有IA 机柜三个、二个安全栅柜和三个机组机柜。

 1.2 系统结构
100万吨柴油加氢装置的系统节点总线组成:(如2-1)。
节点总线层:有三台操作处理机(WP51F)和一个应用处理机(AW51F)和两台冗余的控制处理机(CP60FT)。这些都在控制室内,节点总线将系统中的各站相连接,
         形成过程管理和控制节点,节点可作为一个单独整体存在,亦可通过节点总
          线扩展器成为更大通信网络的一部分存在,并通过AW提供的以太网口与可以有工厂控制网连接,即将节点层挂至载波带层。
 现场总线层:现场通讯模件(FCM)为现场仪表和调节阀与现场总线之间提供接口,将现信息经现场总线传输到控制处理机,现场总线层装置现场的机柜内,通过节点总线接口将FOXBORO站直接接到I/A节点总线上去。
 结构特点:  由于系统采用的是总线技术,同时考虑到硬件资源的利用和日后的开发,因此,可以为以后的扩展和装置的改造提供良好的支持。

2. 系统配置
 2.1 硬件配置
  节点总线层
   1.应用/操作站处理机AW51F
    CPU为64位RISC处理机芯片,内存256MB  3.5″ 1.44MB软驱 170MB主频 21″彩色显示器(1600×1280) 4.3GB硬盘  64MB光驱 10GB磁带机(外置式) 以太网接口和以太网粗缆(400米) 各2台
我厂AW51联了一个磁带机、一个硬盘、一个 CDROM驱动器,实际上每个SCSI
    接口可联接最多 4台硬盘驱动器
.操作站功能同WP51F
    我厂AW51F处理机技术性能简介
.处理机为TRASPARC 64位CPU      .内存128MB
.内置1.44MB的软盘驱动器
.使用4.3GB字节的高速 SCSI硬盘、644MB CDROM和12GB磁带机
.支持X-Windows和 Open Look功能
.可选的Ethernet接口
.可连接二台CRT
.并行接口可连接打印机或VT-100终端
.可运行历史数据库管理软件和报表软件等应用软件
    系统配置 WP51F 3台。它们之间可以方便地互相转换,但各个操作环境可以有各自的口令锁定。

   2.操作站处理机WP51F
   DLTRA SPARC 64位处理机 内存64MB  3.5″ 1.44MB软盘 170MB主频  21″彩色显示器(1600×1280) 4.3GB硬盘  各4台

   3.容错控制处理机(CP60FT)    2对
     冗余现场通讯模件(FCM)     4对
    4.现场总线I/O卡件
  ① F B M 202 :8AI通道热电偶毫伏信号输入组件               17块
           203   8AI通道RTD输入组件                     3块
           205   8通道4AI/4AO 0-20mA冗余输入/输出组件   50块
           207B   16DI通道数字量输入组件                9块
211   16AI通道0-20mA输 入组件                14块
242   16DO通道数字量输出组件                 5块
           224   通讯接口模件                            1块
    控制处理机采用1:1方式配置冗余系统,全部输入、输出均采用通过通用模块,并装在远程I/O框架中,总线结构带冲突检测的多路送取争用总线的的信号传送方式 。
软件配置:
    本系统的系统软件为SUNOS5.2是SUN公司具有自主版权的Unix操作系统。采用C,FOXTRAN等广泛使用的高级编程语言,SQL型数据库语言和INFORMAX、LOTUS1-2-3等商业软件,采用先进实时目标管理技术,另外50系列采用了X-WINDOWS和OPENLOCK技术,方便访问整个I/A-S系列和所连接信息网络上的信息各处理机和I/O卡都有自诊断程序,及时反应系统运行状况。
配置特点:
    在硬件上,系统具备向上(上位机)扩容,向下(终端)兼容的特点,每个站这间可互为热备,操作中互为独立和可共享 . 软件上,数据库设在AW中,以便减少节点总线上的通讯量,同时可在各站上互为调用。

楼主:
第三章 节点总线组件

3.1节点

 I/A-Series的系统结构是按节点(NODE)概念来构成的,节点独立运行,它可通过兼容网络与其它Foxboro或非 Foxboro节点相连。
“节点”是由节点总线(Node Bus)将称之为站 (station)的处理机组件连接在一起构成的。每个组件是独立的,处理机组件通过节点总线(Node Bus)相互联接,形成过程管理和控制点。
节点总线连同它的关联站构成层次通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如下图:

Carrierband LAN

        Node             Node             Node            ….
        A                 B                C             ..

    节点总线最多能够为64个 I/A-Series处理机和可能使用的节点总线扩展组件提供通讯能力。处理机组成具有4种类型。
.应用处理机(AP)
              它可与大容量存贮器相连,以及可选地与信息网络(Ethernet)
              连接,提供双向信息交换。
.操作站处理机(WP)
                它可与CRT、键盘,告示键盘和其它操作站设备相连,以及
                与信息网(Ethernet) 相连,提供源于其它相连计算机上的
                X-Windows显示画面。
.控制处理机(CP): 可与 I/A-Series现场总线组件和设备相连完成控制功能。

节点总线是冗余的,并且无论任何一个单点故障都能正常工作。当发送报文时,站就在二个冗余总线之间交替。万一一条总线发生故障,则在故障修复之前要继续传递的报文,由正常工作的总线代为执行。关键站(如处理机、控制处理机等)可通过由专用桥接插件耦合的容错对来实现,每个容错对在节点总中作为一个逻辑站。然而,容错对的每个组件被看作是可以与节点总线连接的64个站中的一个,实际上最多最好不要超过50个站。当站的个数超过31时,要2个AW或AP。
节点总线扩展用于延长节点总线跨距,每次扩展300米,扩展组件需成对使用,最多扩展两次,三个扩展段(每段30米,最大跨度690米)

    30m     30m     30m     300m      30m
              Node Bus         Node Bus
        AW               AW                AW
        CP               CP                CP
               Extender         Extender
                ≤690m

3.2节点组件
3. 2.1应用操作站处理机AW51F
AW51F 在I/A-Series节点中完成 AP51F(应用处理机)和 WP(操作处理机)的组合功能,另外,它可作离线组态的独立应用站。作为I/A-Series节点的一部分,AW51F在中小型I/A-Series系统中充当主处理机和人机接口,并可作为一个应用处理机承担网络上的服务器功能。
AW51F关键特性
            .一个可选的Ethernet通讯接口与其它网络相连,从而提供与
             其它上位计算机和网络通讯
            .采用32位 RISC处理机和 X-Windows图像技术,具有最好的
             显示性能和应用扩展能力。
            .先进的大容量存贮设备的处理能力,具有支持CDROM,高性
             能硬盘驱动器和流磁带驱动器能力
                 .与现有的 I/A-Series显示应用软件完全兼容。
                 . 应用功能
         AW51F具有执行和显示生产控制,用户应用程序和组态等有关功能,另具有下列功能:
1. 系统和网络管理功能
收集系统运行、统计数据、完成站的重装载,提供消息广播、处理年有的报警和消息以及维护所有系统中的时间和数据的一致。
2. 数据库管理功能
包括对文件的存贮、操作和索引功能,该文件包括由系统接收和/或产生的数据。
3.文件请求功能
  AW51操作系统管理所有与所连接的大容量存贮设备有关的文件请求,并
  允许一个站的任务,共享其它站的文件。
4.历史数据管理功能
  维护应用消息以及连续量和离散量的历史数据,并对出错信息、报警状
  态和选择的操作员动作的历史数据进行维护。AW51通过发送消息以确定
  某个 事件进历史数据中去,可将所发生的错误、报警和其它站中的其它
  事件存贮起来(以便以后检查分析)
5.诊断
  AW51使用三种类型诊断程序来检测和或隔离故障
  .通电自检
  .运行期间和监视时钟检查
.离线诊断
 前两种诊断方式都可在打印机上打印出设备信息,使用离线诊断。AW51中
 可能的故障能得到隔离和/或确定。
6.可连大容量存贮设备
  AW51所支持的SCSI大容量存贮设备的数量和类型
     .一个4.3GB的系统硬盘驱动器
     .一台644MB CD ROM(只读光盘)驱动器
 .12GB的磁带机
一个AW51联接的SCSI设备的总数不可超过六个

3.2.2操作站处理机WP51F
    操作站处理机WP51和与它相连的外设一起,提供了使用者与所有系统功能之间的界面,即作为系统站和操作员之间的接口,它从应用处理机和其它系统站上接受图形和文字信息产生视频信号在视频监视器上显示信息。除视频外,设备还有:鼠标、球标、字符键盘(工程师键盘),这些设备提供了命令和数据输入、画面调用以报警管理。
    系统维护工程师可通过操作站监视系统工作状态并可对系统进行诊断。操作站画面调用时间为小于1秒,建议每幅画面上的变量参数小于 80个,否则将会影响画面调用速度。
   目前我们所用WP51F主要技术性能简介:
    .CPU:UTRADPARC 64处理机
.内存64MB
.1.44MB软驱和4.3GB了节的高速 SCSI硬盘
.644MB CDROM
.超高分辨率21” Sony CRT,分辨率1600*1280(显示软件支持分辨率为
 1152*900)
.方便的操作员键盘、鼠标、球标
.可选的Ethernet接口
.组合键盘-又称操作员键盘
它由二块告示小键盘和一块数字键盘组成。
告示小键盘上有16个带发光二极管的按键。在工作站处理要软件控制下,按过程状态呈现发光、不发光或闪烁发光提示操作员注意。每个键的功能可通过报警的组态指定。有报警产生,二极管闪烁发光。报警确认后,二极管亮但不闪烁。报警解除后,报警消失。
.支持X-Windows和 Open Look功能
.过程显示画面可从硬盘读出,也可从逻辑上位机AP中读出
.并行口可接打印机
每台AW51F和 WP51F操作处理机配有独立的硬盘、放置本身流程图画面。可独立对系统进行实时操作和显示,并且可以互为后备。

3.2.3控制处理机CP60FT
    控制操作机是可选的容错站和其它机连的现场总线组件(FBM)一起,可按组态好的控制方案对过程进行控制。
    CP40FT主要功能特性:
    1.连续控制、梯形逻辑控制和顺序控制。另外还具有数据采集、检测、报警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2.CP对功能块的最快处理同期可组态为 0.05秒(在系统组态时定义)它对功能块扫描同期可以是0.05-3600秒,由功能块的组态定义。
    3.任意CP中任意模块的参数均可连接到其它任意 CP中的任意模块上去, 以构成用户所要求的控制方案。
    4.CP具有三种诊断测试程序来检测和隔离故障
      .通电自检
      .运行期间的监视时钟检查
      .离线诊断
       在容错式控制处理机中,当检测到一个错误时,两个组件运行的内容诊断测试,以确定哪个组件故障。
       故障可由打印机打印信息或显示系统信息,了解故障状态。使用离线诊
       断,控制处理机中可疑的故障能够被隔离和被确认。
冗余的CP:当两CP处理后的数据不一致时,它将自动重新计算一次,再不一样,它们将同以前的数据比较,以确定错误的一个,并在灯屏上报警,换下坏的 CP后,插入好的 CP,它自动工作,每个 CP均有自检程序。
5.CP的负载能力
每个CP就地可挂最多24个 FBM。如经过现场总线隔离器 (FCM),最多可挂64个FBM,每个FCM最多可挂 24个,实际可带 FBM的数量取决于采样扫描速度,以及需处理的功能块数量。CP可挂现场总线,就地的不超过 10米,远方的不超过 1800米,(如用光缆每段4公里最多段 20公里)
CP40FT的技术性能:
      .CP40控制处理机为 32位字长 80486CPU,时钟频率133MHZ
      .内存4MB
      .最快扫描周期0.05秒
      .每秒最多处理2000个控制功能块。

楼主:
第五章系统维护

1. 系统电源:

除正常供电外,还有带隔离的不间断电源UPS,一般与一机柜加上一操作台配置1.5KVA。 UPS供电时间为 30分钟。 (即在正常供电断电后,系统可在UPS的支持下,正常工作30分钟)

2. 系统接地:
 必须为系统提供一个独立地桩,接地电阻必须小于5欧姆。 I/A系统的安全保护地、交流电源地和内部信号的逻辑地均应接入该地桩。非 I/A设备的接地不能与该地相连。

3.硬件的设备与连线:
  工作站的外设地址设备
      当硬盘、磁带机和光驱为外置式时,各外设置应设正确的SCSI地址,如下表
      SCSI地址(硬地址设定)

设备 地址
硬盘 3
磁带机 5
光驱 6

   在站的后面有一个数字键,按它两边的增减键来设置地址号
   若要系统接收外设,(系统认识被联结外置)
 运行 OK>boot r 即可

4  系统维护
4.1 通电步骤:
通电前,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UPS工作是否正常,各电源接线是否准确,检查完毕。
在系统通电前,我们应对CRT PRINTER等设备分别通电、自检,CRT应有光栅,PRINTER指示灯指示正确等,然后开启系统主电源(一般在机柜的右边),再开启付电源,(一般在机柜的左边),看各组件通电是否正常,系统自举(开启电源自动引导运行)。

4.2 设置时间和硬件诊断
系统正常通电后应首先设置时间。
依次选择Sys→ Sys Mgmt 屏幕上出现SYSTEM HEALTH DISPLAY,我们就从底部菜单上选择TIME来设置,未设置时间。

4.3 硬件诊断
在系统维护时,我们可利用系统的测度程序对硬件进行诊断,选择Sys→ Sys Mgmt→NETWORK ,出现图4.1,先选要诊断的站,再选底部菜单上的功能键,即可对站进行诊断。
E01

                                 图4-1
当我们在屏幕底部菜单中选择CONFIG,就可显示所找站的网络图,如:我们选择 AP51D,再选择CONFIG INFO可看到图4-2 。从STATION   DISPLAY中选择EQUIP CHG,我们就可看到STATION CHANGE OPTIONS DISPLAY 。如图4-3

                         图4-2

      HELP    CLOSE    HOME   DOMIAN   CLR MSG   ACK CBL    BEGIN    END

              EQUIPMENT CHANGE - SYSM01* -AP51F

     CHECKPOINT COMMAND                   EEPROM UPDATE
     REBOOT STATION                       ENABLE UPLOAD
     ENABLE ALL REPORTS                   DISABLE UPLOAD
     ENABLE EXCEPTION REPORT              ENABLE DOWNLOAD
     DISABLE ALL REPORTS                  DISABLE DOWNLOAD

    ▲
    ▲ EQUIP CHG     EQUIP INFO

                              图4-3
若选择CP60FT01再选择所需的FBM进入FIELDBUS DISPLAY 选择EQUIP CHG 我们可看到图4-4

       HELP    CLOSE   HOME    DOMIAN   CLR MSG    ACK CBL

               EQUIPMENT CHANGE - SYSM01* - CP60FT01*-FBM018

     GO ON - LINE          RUN AB PERIODIC        UPLOAD DATABASE
     GO OFF - LINE         RUN A - ENABLED        DOWNLOAD DATABASE
     GENERAL DOWNLOAD      RUN B - ENABLED        RESET ATTN BIT
     DOWNLOAD              RUN A - DISABLED
     EEPROM UPDATE         RUN B - DISABLE

    ▲
    ▲   EQUIP CHG   EQUIP INFO   CALIB

                                      图4-4

  EQUIP CHG  可改变设备状态的操作

EQUIP INFO  设备信息

4.4 说明对照表

REOOT STATION   重新启动站
ENABLE ALL REPORTS 启动所有报告
ENABLE EXCEPTION  启动例外的报告
DISABLE ALL REPORTS 停止所有报告
EEPROM UPDATE    EEPROM 更新
Go ON – LINE 使在线
GO OFF – LINE 使离线
GENERAL DOWNLOAD  全部向下装载
DOWLOAD  向下装载
EEPROM UPDATE EEPROM更新
UPLOAD DATABASE  向上装载数据库
DOWNLOAD DATABSE  向下装载数据库
RUN A – ENABLED 启动运行A
RUN B – ENABLED 启动运行B
RUN AB PERIODIC 这是一个在一小时时间间隔内的自动切换总线的缺省方式。如果A或B总线中有一个存在问题,系统将切换到好的或最好的总线上运行。当总线问题解决了,系统返回到  AB PERIODIC
RUN A – DISABLED 停止运行A
RUN B - DISABLED 停止运行B

3. 进行系统监视画面
  Sys→ Sys Mgmt→……. System Monitor Domain Sysmon
在该画面中各站及其外设以其标识码(letter)来表示,它的不同顏色来表示它的运行状态:
1. 带*的标识码闪烁,表示其运行状态改变但尚未确诊;选择顶部的ACK ALL加以确诊,即可消除闪烁和*号。
    如果在其外设和站返回正常运行状态之前尚确认,则其标识码将变成白色闪烁。
    当SYS红色闪烁时,可进入 SYS-Mgmt,就以确认哪个站出现报警,查看此站的配置(即先选择此站,再选择Config)就可以确诊是站本身故障还是其某一外设故障。
系统运行状态的顏色码
设备 标识码顏色 表示状态
系统监视器
(软件) 白 正常运行,完好
黄 监视区内某站的外设有故障
红 1.系统监视器与系统管理画面处理程序间通讯失败。
2.监视区内某站离线或有故障。
3.监视区内有问题,需维护人员维护。

系统站 白 正常,完好
黄 1.站模件外设有故障。
2.冗余站不能按冗余方式正常运行
红 1.故障  2.离线  3.装载站镜象软件
外设:
存储器、
打印机终端 白 正常,完好
黄 尚未准备就绪
红 1.离线  2.故障
FBM 红 1.离线  2.向下装载数据库

4. 工作站故障测试
如要对某一系统站进行故障测试,就要先选择该站,此时,底部任务项有:Performance(特性) Config(配置) Faults(故障) Events(事故)。点取 Faults则对该站进入故障测试同,此时有 OFF_Line DIAG和 On_Line 两项可供选择(注意:OFF_Line DIAG只能在停工检修期间执行,在系统运行期间只能 ON-Line-DIAG)。
ON_LINE DIAG的内容如下:(主要是测试通信电缆的完整性)
1>Node Bus STATION Cable TEST节点总线电缆测试
2>Carroerband LAN Station Cable TEST站载波电缆测试
3>Carrierband LAN ALL CABLE TEST所有站载波电缆测试

5. I/A’S的硬/软件运行状态的检查
维护人员,每天要定点检查系统的运行状态
硬件
    <1>观察各功能组件面板前的状态指示灯,确定各组件是否运行正常。
 <2> 查看操作站菜单项SYS是否红闪报警,如果出现报警,就进入SYS Mgmt画面,确认是哪一组件或外设有故障,并加以确认并进行处理。
软件
    <1>CIO能否正确完成控制和检测
    <2>报警信息能否正确打印和处理
    <3>能否按时打印各类报表
    <4>历史数据库能否正确地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及归档功能
    <5>各操作同能否正确操作
<6>其它用户应用程序能否正常运行

6.典型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1> WP故障及处理
故障处理:
a.用顶菜单项中的Reboot来启动它,如菜单不能操作用 b。
b.同时按下CTRL_ALT_F1,重启动它
c.从其它站启动它,即进入SYS-Mgmt,选择出故障的WP ,从Equipment Change画面中选择 Reboot Station 顶来启动。
d.若上述办法均不能奏效,将WP机柜中的主机电源断掉,稍后再上电,硬起一次。
<2> CP故障及处理(CPFT 冗余CP)
故障现象:
* 冗余CP中一台正常,一台红绿灯都亮或红亮绿灭(因有一台正常,故不影响正常控制,所以可用下法来死锁的CP)
     处理方法:
a. 进入SYS-Mgmt,选择有故障的 CP,进入 Eqipment Change,选Reboot
  Station启动该 CP。
b. 若a不行,可以插拔该 CP重新上电启动,(但注意不要将另一CP拔了),
  若还是不行,应立即换掉该CP。
如果更换后的CP仍不能正常工作,则要考虑硬件版本是否合适。若配件版本合
适,则要根据生产情况,确定是否采用二台冗余的CP同时拔出,再插入,如果
允许两台冗余的CP同时启动,要与工艺人员密切监视现场运行,如果生产不允
许,则要暂维护单台CP运行,维护人员要密切注意。

   故障现象:
        两台冗余的CP红、绿灯都亮(或红亮绿灭)
   分析:
        此时生产装置可能失控,要立即重新启动冗余CP,同时通知工艺人员密切监视
        现场装置的运行。
   处理方法:
       为尽快恢复CP控制功能,应立即将出故障的CP作插拔处理,若插拔出仍不能正
       常启动工作,则要立即换掉此两台CP。

   故障现象:
        某回路中的某一模块或某一控制回路不能正常运行。(特别是PID,PIDE)
   处理方法:
a. 立即将该回路打手动,然后调出该回路的AOUT模块,供工艺人员在 AOUT上手
  动操作暂控制现场。
b. 进入CIOS组态器,调出模块所在回路,选择该模块编辑所有参数,以查看参
  数是否有错,如正确,退出。
c. 选择菜单中的DELETE项,删除此模块,然后选择UNDELETE恢复此模块。这样,就可以消除模块的不正常运行状态。

<3> 现场总线通讯模件FCM的故障处理
FCM与CP一样成对出现,以构成冗余工作方式,分别为总线A和总线B。
当其指示灯异常时,系统将自动从一条总线切换到另一条总线上运行,维护人员应立即对有故障的FCM进行更换。

<4> FBM故障处理
    FBM面板上也有两个状态指示灯,维护人员日常点检要注意观察此灯状态,遇到故障    要立即处理。
    故障现象:
    某一FBM状态指示灯异常,红这(绿亮或灭)
处理方法:
         a.立即通知工艺人员对该FBM所辖区内现场密切监视。
      b.更换有故障的FBM

故障现象:
    AIN经常出现通道坏报警,或工艺人员提出检测的信号不准,按下述方法检查、
    确认、处理。
处理方法:
    a.查一次表,若无故障执行。
     b.若该回路为控制回路,先将其变手动操作。断开与此检测信号相连的FBM通道
       端子,用信号发生检查此FBM的通道的转换精度,若此这个通道有故障,则改
      接同类型的的备用通道的端子上, 同时修改CIO参数或更换FBM.

故障现象:
从操作画面来看,回路能正常工作,即能按控制回路设计正常输出,但被调量无响
应,或从操作画面上得到I/O通道或报警.
处理方法:
     a.首先检查调节阀是否被卡死,同时检查定位器精度,如无故障,执行
a. 用mA表检查该回路对应的FBM输出通道,是否能正确地完成D/A信号转换,从
  而判定输出通道是否有故障,如有故障,工艺人员要立即进行现场操作.同时改
  用同一类型FBM备用通道,同时修改CIO或更换此FBM.

<5> 电源组件故障维护
    电源组件指示灯每日要定时点检,一旦异常:红亮,立即将此组件拔出(采用矩阵式供电系统,不影响任何功能模件的正常工作),更换新的电源组件.
    同时检查UPS是否能正常工作,以及供电是否在所要求范围内.

   上述故障处理是较通用的一般处理方法,在硬件出故障时(红亮),一般是由软件运行死锁造成的,通过启动即可恢复,由硬件引起的故障,维护人员无法维修(由于整个模是密封的),只能通过FOXBORO公司更换.

楼主:
第四章 现场总线组件(FBM)

    现场总线组件(FBM。I/O)是现场传感器/执行器与控制处理机的接口。FBM对现场设备使用的电气输入/输出信号进行适当转换使得通过现场总线能与这些装置通讯。现场组件可与控制处理机CP或运行I/A Series综合控制软件的个人计算机连接,各种FBM与工厂中通常遇到的各种现场信号相匹配。
    现场总线是一种单主站共用线串行数据通讯总路线,使用同步通讯规范,现场总线完全防止了一位、二位和奇数位的出错,提供了高度安全性。
现场总线组件分为模拟和数字二种类型,每个模拟组件有8个输入输出通道,数字组件为16通道。数字现场总线组件可执行多种功能,具体执行某种功能由其装载软件决定。系统组态时应为其定义软件。所有现场信号与控制电子线路隔离。在大多情况中每一点与其它所有点是隔离的。

4.1常用的FBM卡件:
FBM202:  热电偶,(mv)输入    8个模拟输入
FBM203:  RTD输入/输出        8个模拟输入
FBM205:  0—20mA冗余输入/输出    4个输入,4个输出,冗余
FBM207B: 16DI输入              16DI输入
FBM211:  16AI量输入组件 16个AI输入
FBM242:  16DO数字输出              16DO数字输出

4.2   FBM组件的连线
    (1)FBM202  8通道热电偶,(mv)输入通道
    该组件完成现场热电偶来的电气输入信号与冗余的现场总线之间接口所需的信号转换。

    (2)FBM203 8路热电阻输入通道,每一通道接受的2线和3线传感输入。接线图如下:

  (3)FBM205  0—20mA  4AI/AO冗余输入/输出
 该组件完成来自现场传感器/去现场执行器的电气输入/输出信号与冗余的现场总线之间接口所需的信号转换。输入接线图

(4)FBM207B数字输入组件触点/DC输入接口组件和与它配对的触点/DC扩展输入接口组件各自可作为16DI通道触点传感器。
各组件完成这些来自现场传感器的数字(即通/断状态)电气输入信号与冗余的现场总线之间接口所需的信号转换,FBM间可单独与现场总路线连接,且可支持一个扩展组件,付组件在功能上依靠支持的主组件。接线图如下:

    (5)FBM211 16AI量输入组件 接线图如下:

  (6)FBM242 16DO量输入组件 接线图如下

4.3硬件连接
1. AW通过 (Dual Node Bus Interface)接口接到总线上

        P0971×1                P0971×1
                                                     1     2  SCSI
           P0971×1                                    接口
                                   P0971×1                A   B

Letterbug A B
  (Redundant Control Network Interface)
图形  输入/输出
连接工作站的接口

RCNI(Redundant Control Network Interface)
注:P0**为电缆线,连接时应注意:
    1. RCNI的 letterbug 应与之相连的AW51的各一致
    2. AW51出来的 AB接线 A、B端不能接错
3.SCSI接口可接 CD-ROM磁带机
当发生通讯中断,有可能是:
1.letter bug是否插歪
2. 电缆连接是否正确、牢固
3. CP的连接与FCM的连接(CP一般为冗余)

     注意:  1. CP的两个Letterbug要一致
             2. 最后一个FCM要接终端电阻110欧姆
   通电步骤:
        通电前,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UPS工作是否正常,各电源接线
     是否准确,检查完毕。
     先对CRT、打印机等设备上电自检。然后,对装有站组件的机柜上电。
     开启AW工作站,注意与该 AW相连的 DNBI组件的红绿灯闪烁情况,
     一开始红灯亮,绿灯有规律地闪烁,组件自检结束后,工作站进入工
     作软件装载时,组件上将只亮绿灯。
     接着再开启其它工作站和FBM组件机柜,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检和启动,
     所有组件均显示绿灯,所有CRT 上均显示画面,系统即投入正常工作中,
     系统开启后,首先要设置时间。

                                 AA

                                                         B
A
线             终端电阻110欧                           线             终端电阻

                                      Letterbug

                  终端电阻110欧                                    终端电阻110

网友A:
楼主,最好将资料搞完整,发送至自助资料库,大家会更加感激您的。

网友B:
不错,收藏,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C(2007-09-17):
刚开始接触这个系统,谢谢

网友D(2008-03-06):
倒 还是50的 现在都用70的了

网友E(2008-09-13):
I/A技术交流群:62470524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