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系列的PLC的仿真

楼主(2007-07-21):
如题,能否仿真?用什么软件仿真?谁有仿真软件方便的使用资料?

网友A:
可以,用500的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B:
很容易用的,没有什么道道在里面,把文件下载到模拟器中运行就行了!

楼主:
那可能是我的软件没装好,总是出错,呵呵,看来要多试几次才行了
谢谢了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