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圆周定位和速度切换

楼主(2007-07-21):
我有一台MR-J2S-A伺服电机用FX2N-1PG控制,电机带动一个圆鼓旋转,要求平时可高,低速旋转低速时又可实现任意角度停止.请高手指教如何能够实现.

网友A:
在“FX2N-1PG”侧根据运动要求,进行运动规划和控制,不必拘泥于一定要做模式切换。

网友B:
在速度模式下,也可以通过闭环控制实现定位;在位置模式下,也可以改变频率实现变速,何必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