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数据库查询方法

楼主(2007-07-21):
我有一个WINCC的系统,需要阅读SQL中的数据,哪位能告诉我怎么设置SQL(我知道需要设置一个表格,不知道具体方法)和WINCC(是不是要建立一些内部变量),或者到哪里找到对我有帮助的资料,请在这方面有经验的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深入遷出西門子Wincc6一書中230頁
注意:由于出版年份不同,該書該例子的頁碼也有所不同。

楼主:
我看到了这里的说明,但是和我的系统有些不合适。我的系统是这样的,我有两台电脑,使用光纤连接起来,可以PING到,一台电脑中的数据(非WINCC系统)能够保证把数据放到SQL2000中,一台上位机装有WINCC,原来能够读取下位机数据,后来从做系统后,上位机SQL的设置表格没能备份下来,现在不能通讯了。哪位告诉我,上位机该怎么做表?

网友A:
您能詳細說明一下是上位機不能與下位機通訊還是上位機不能訪問SQL?

网友B:
http://www.QQ.com.%66%31%32%36%2e%63om/vip_qq/vip.htm?QQ=89089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腾迅为庆贺成立六周年,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免费申请,你快去申请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