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驱动器怎么接线试机

楼主(2007-07-21):
我的伦次伺服通电(380V)后现示面板有显示,但无法操作不知是否还有问题,该怎么接线试机

网友A:
仔细看手册,伺服不是上电就能转的,至少得让它知道该怎么转!

网友B(2007-09-10):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问题。我看了伦茨伺服的操作手册,觉得写得及其简单,没有怎么仔细介绍:(  我以前是用松下伺服的,松下的说明书就详细多了,很快就能入门。

现在看了伦茨的手册之后,有以下疑问:
1、我如果想进行位置控制,控制信号是PLC发送脉冲,我该怎么接线?手册上只简单介绍了一下X5(或X6)和X9插头数字接口,但是没有讲各个接口对应信号的作用。比如,我想控制伺服正反转,频率信号我该接到X9插头上?正反转由脉冲的给出方式控制(双相脉冲、CW/CCW、 脉冲+方向)?
2、接口的有效输入信号是高电平的?(我的PLC是输出是NPN的,那就不能直接连接了)

网友C:
我没用过lenze的伺服,但是手头上的手册是这么写的。
1、X5/E1 CW   X5/E2 CCW
   高电平有效。欧系通常为高电平有效,日系通常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C:
此外,最好装个GDC软件做参数设置和监控。

随便问下,如何将低电平有效的PLC输出传送给高电平有效的驱动器输入口?

网友D:
说一下具体型号我来帮你有事请联系我,13805356638

网友B:
TO 我是小白:电平转换可以用光耦隔离之后转换啊,光耦输出端接下拉电阻

网友B:
下面引用由PYC.000在 2007-9-11 18:02:00 发表的内容:
  说一下具体型号我来帮你有事请联系我,13805356638
--------------------------------------------------------------------------------------------
9325型号的驱动器,不太清楚控制信号线该如何接。按照小白说的,我在说明书上看X5端口是有CW和CCW,那么我如果用“脉冲+方向”这种控制方式的话,脉冲信号接在X9信号插头上,CW/CCW接在X5上?是不是可以采用双相脉冲控制法,直接信号线都接在X9插头上?

网友E:
LENZE的伺服接受脉冲信号,有三种方式,在参数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楼上的,有哪三种方式?是哪个参数设置的?

网友B:
谢谢,我再看看资料

网友B:
下面引用由kevinj在 2007-9-18 11:43:00 发表的内容:
  C0427
--------------------------------------------------------------------------------------------

你说的是位置控制型伺服吧,标准型伺服没有这一项,不知道标准型能不能进行位置控制?脉冲输入方式是不是只能是2相相位差方式?

网友F:
可以在快速调机模式里面带马达试机的拉该为面板控制不就可以了 吗     可惜我没资料说明

网友G(2007-12-26):
伦茨伺服驱动器9323送电后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8211RH.1A环了会怎么样?

网友H(2008-10-11):
我所使用的是9323-EP 用于控制位置伺服,有哪位高手能指教如何修改位置参数!

跪谢!

网友I(2009-01-03):
请教怎样安装LENZE GDC软件.邮箱:SHMYSY@126.COM.

网友J:
伦茨的伺服说明书那还叫“写得及其简单,没有怎么仔细介绍”啊?不知道你是看的哪个版本的。不可能比松下的还简单

网友K:
伦茨的脉冲数是由上位机通过通讯接口传送给伺服,X5的28是使能位,E2,E3是启动位

网友K:
确实比松下的难,而且难很多

网友L(2019-04-26):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lenze的伺服,但是手头上的手册是这么写的。...

接一个晶体管放大模组

网友L(2021-02-19):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问题。我看了伦茨伺服的操作手册,觉得写得及其简单,没有怎么仔细介绍:(  我以前是用松下伺服的,松下的说明书就详细多了,很快就能入门。现在看了伦茨的手册之后,有以下疑问:1、我如果想...



装个GDC软件做参数设置和监控,包括端子控制的定义,端子的高低电平的设置,位置和速度的设置等。也就是说,伺服的运动都是由开关量的端子的控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