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报警

楼主(2007-07-2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单位的一台CQM1H 发生了故障,运行灯不亮,报警灯闪亮,还可以通讯,能看到程序的,从CXPROGRAMMER软件监控PLC,程序仍在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过软件察看 错误日志,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症下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对  编程器插上去也会显示原因

楼主:
真是奇怪了,故障没有了,估计是电压超高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本人也遇到过,应该是显示模块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在机床上运行的时候,超电压保护了,拿下来试验的时候没有安装扩展模块,所以显示"总线错误",但能通讯,将机床的工作电压降低一些后,工作正常了.

网友E:
 我是专业维修芯片级工业自动化电路板的,有需要请联系我13522577961汪洋

网友F:
问题有点/?

楼主:
我估计好像是CPU的电源模块有点老化了,因为以前一直是工作在这么高的电压上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自我保护了,将电压降到160至220伏时,就开始正常工作了,高于240伏,肯定不工作.

楼主:
问题又出现了,这次是CPU电源模块电压降到130V左右,PLC又开始出现了不工作的问题,只有休息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才可以正常工作,且工作一段时间又出现自动保护.
为它加了一个容量为500VA的稳压电源,正常不带负载时输出为220V,一带上PLC马上就烧稳压电源的熔断器,是不是这PLC到寿了?

网友G:
呵呵,问题有点高深

网友H:
看报警内容,我估计是你的PLC模块电源问题公共电源.是不是带远程通信的....还是老式的.一般都是二十四伏问题.CPU不太可能坏....仔细检查下吧

楼主:
我这个PLC都服役了七年了,是属于老式的.

网友H:
处理好没有,报警你可以把模块一个一个拆下来试,前提是最有边的那个不能卸这样你在看就明白了!电源模块运行正常吗?程序是在CPU里,和你灯闪没关系!在CX-PROGRAMMER里看看报警号也行....

楼主:
是电源模块老化了,前些天从一个经销商的手里弄了一个电源模块换上后,一切正常了.
看来,OMRON的电源模块的长期极限工作能力不强,由于是机床供电,电压有些高,一直在240伏左右工作,PLC的别的器件都没有问题,损坏的就是电源部分.

网友A(2007-10-23):
可能是电源模块的DC-DC变换芯片出了问题,电源电压过高的时候,过压报警,锁定了电源输出。

网友I:
可以这样试一下,把PLC的后盖板换掉,最好是made in Japan的

网友J:
对于机器核心部分最好是用一个稳压电源,虽然说明书表示电源范围是AC100-260V但长时间运行肯定会出问题,该用的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