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CS中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7-21):
请问下浙大中控DCS系统中我看到除了AI AO  DI  DO信号  还有其他点位信号:
  PAT   Algo1   Algo2   Algo4  Algo8  Loop  AlgLoop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如何检测?
知道的说下,谢谢.

楼主:
位置调节输出卡(PAT卡) 1路AI,2路DI,2路输出
在网上找了半天就找到这个,但是怎么作用,用于什么地方.作用方式?

网友A(2007-09-11):
PAT一般用于控制电磁阀的,常在电厂用,它有两路开关量输入,用于正负极限报警,一路模拟量输入,用于指示位置反馈,两路开关量输出,用于控制固态继电器(一路为正,控制电机正转,一路为负,控制电机反转)

网友B(2008-07-11):
很好 讲的真好 我想这样 真的很明了 谢谢!!!

网友C:
印象中Loop不配电的4~20mA模拟量输入信号

 AlgLoop配电的4~20mA模拟量输入信号

网友D(2008-09-09):
那我用于其他行业,作用于阀的开关,是否可行?两路开关量输入,用于开关到位信号,一路模拟量输入,用于指示位置反馈,两路开关量输出,用于控制固态继电器(一路为正,控制阀开,一路为负,控制阀关)但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划算。

网友E:
热心人不少啊!技持继续关注新手!!!!

网友F(2008-10-09):
12楼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