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不能正转

楼主(2007-07-21):
如题,三相异步电机不能正转.这个电机是星型连接,无论调换U\V\W三相中的任意两相,也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转向.  请大家来研究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有这种事情???
什么型号的电动机?

网友B:
????没碰到过

网友C:
检查电机三相绕组连接是否错误

网友D:
接错线了吧

网友E:
有可能是缺相,你查一下电源,小电机容易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F:
可能是断了一相绕组

网友G:
不会是传说中转子也带绕组的那种吧
而且还是串励的
瞎猜的 没啥见识
见过转子绕线的都是直流的
错了大家不要拍小弟哈

哈;

网友:
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网友H:
真的是一个很怪的间题啊,我搞电多年也没碰到过啊.

网友I:
加入收藏,期待答案

网友J:
是用变频驱动的吗?

网友:
如果是变频驱动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K:
不可能吧!
是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呀?把型号贴上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L:
应该是有变频器

网友M:
你这个电机上端有没有变频器的?还是有变频器您换的是变频器输入端的三相呀?

网友N:
会不会是转子断条??不太明白

楼主:
如题,三相异步电机不能正转.这个电机是星型连接,无论调换U\V\W三相中的任意两相,也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转向.  请大家来研究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还没遇见过,今天开眼了!

网友O:
缺相吧!要不传上型号,厂家,见识见识!

网友P:
用变频器驱动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不是变频驱动的.  也不是电源缺相,已经检查过.
就是很普通的3.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具体型号周一回公司再看.
电动机的绕组也都检查过,绕组本身没发现问题.
绕组分布:
.u1    .v1   .w1
.u2    .w2   .v2
大家再研究下.我已经联系了厂家,有了答案会马上公布

网友Q:
变频器怎么就会这样呢?

网友R:
我晕啦,有这样的事啊,有可能是电机绕组有一相断了,你看你的电源有问题吗,要是正反都不转的话那就和绕组有关系,抽错线了吧

网友S:
1,看一看你的电机有没有缺相,用万用表查查.
2.检查电机里是不是有一相绕组断了.
3.是不是新电机是否维修过,有没有绕错.
前几天我们电工组没事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

网友T:
同名端高错了?拙见

网友G:
1 3 5
6 2 4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冯涛在 2007-7-22 16:34:00 发表的内容:
  用变频器驱动会出现这个情况
--------------------------------------------------------------------------------------------
没有用过变频器
为什么用变频器会出现这种情况
逆变玩了不也还是三相电吗
怎么会不能反转呢

网友A:
改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是无法改变电动机的方向的,因为变频器的端子定义了方向。

网友U:
我也经常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普通电机也经常用,但都没遇过这种现象哦。可能是引出线有问题,它内部绕线有问题。期待答案!呵呵

网友V: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鼠笼转子的么?期待中.

网友W: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不细心的问题,钻死胡同了

网友X: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奇哉怪也!

楼主:
找了厂家,最后答案也没有具体说.只说是电机本身的绕组有问题.

网友Y:
介绍的不是很清楚,周围环境,具体工作条件?

网友Z:
能运转转时平衡和正常吗?

网友AA:
如果不是变频器驱动,无论调换U\V\W三相中的任意两相,也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转向.带上负载也能转的话.楼主一定有东西在骗我们

网友AB:
  没遇到过

网友AC:
想看答案,纳闷中

网友AD:
端子排列跟你写的一样吗?是什么接发的?长时间运行过吗?如果端子的排列跟你写的一样的,没长时间运行,只是在实验运行一会,又是3角接法的就不足为怪了!照你写的来看,3角接法U1和U2相是一样的,等于缺相运行,那样不管你3相电怎么换其中两相,转的方向都不会换的.因为你是实验阶段所以没有烧掉.

网友AD:
端子排列跟你写的一样吗?是什么接发的?长时间运行过吗?如果端子的排列跟你写的一样的,没长时间运行,只是在实验运行一会,又是3角接法的就不足为怪了!照你写的来看,3角接法U1和U2相是一样的,等于缺相运行,那样不管你3相电怎么换其中两相,转的方向都不会换的.因为你是实验阶段所以没有烧掉.你写的端子排列如果是星型接法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AE: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测一下三相的电流就知道了,肯定不平衡的.原因大致如下:
1:电源有问题或星形连接片的螺母没上紧.
2:电机绕组有头尾颠倒或断线.
楼主没把检修手段和数据公布,仅把现象公布,当然大家只能猜测了.

网友AF:
应该不是缺相,要不保护系统早就断开了。很纳闷。

网友AG:
    不是变频驱动的.  也不是电源缺相,已经检查过.
就是很普通的3.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具体型号周一回公司再看.
电动机的绕组也都检查过,绕组本身没发现问题.
绕组分布:
.u1    .v1   .w1
.u2    .w2   .v2
 绕组分布错误
正确的接法是把U2-W2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H:
楼上的,电机是星形运行啊!.u2    .w2   .v2是一个点啊,换过来有用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7-7-23 11:29:00 发表的内容:
  改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是无法改变电动机的方向的,因为变频器的端子定义了方向。
--------------------------------------------------------------------------------------------
改变输出相序不行吗?

网友AI:
可能是断相了

网友AJ:
下面引用由小兵嘎子在 2007-7-28 16:17: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电机是星形运行啊!.u2    .w2   .v2是一个点啊,换过来有用吗?
--------------------------------------------------------------------------------------------
端子接错了

网友AK:
 有这种事情???

网友AL:
怎么还没答案?还真想知道。。。

网友AM:
绕组分布:
.u1    .v1   .w1
.u2    .w2   .v2
不对啊!应该好好测测绕组

网友AM:
应该是
绕组分布:
.u1    .v1   .w1
.W2    .U2   .v2

网友AN:
1、电机绕组有没有问题。2、绕组同名端有没有接错。
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改变变频起出线端的相序,电机方向也会改变。

网友AO:
真没遇到过!!

网友AP:
头一次听说,居然还有这种电机。

网友AQ:
真的假的??????????????

网友AR:
扯淡,除非你的电源不是正弦的

网友AS:
我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公司的一台塔吊起升机构电路出了故障:该起升机构电动机为三速电动机(改变极对数的那一种),塔机驾驶员在开机时,不管开上升(正转)还是下降(反转),电机都只能反转,不会正转,后来检修电路时发现是反转接触器的其中的一个主触点磨损较为严重引起的,更换该接触器,一切正常.

网友AT:
绕组接线有问题

网友AU:
神乎其神!

网友AV:
下面引用由张圆在 2007-7-29 2:5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7-7-23 11:29:00 发表的内容:
  改变变频器的输入端相序…
--------------------------------------------------------------------------------------------
改变输出相序是可以的

网友AW:
呵呵!电机没有正转,那么反转运转正常吗?//

网友AS:
  我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公司的一台塔吊起升机构电路出了故障:该起升机构电动机为三速电动机(改变极对数的那一种),塔机驾驶员在开机时,不管开上升(正转)还是下降(反转),电机都只能反转,不会正转,后来检修电路时发现是正转接触器的其中的一个主触点磨损较为严重引起的,更换该接触器,一切正常.

网友AX:
如果是修过的电机则检查绕组抽头有没有接错,另外检查电源有没有虚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Y:
哈哈哈哈,弄清楚原因,以后就专门生产这种电机,肯定有市场的。

网友AZ:
不会这样吧,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

网友AD:
我们辛苦给想办法,这么多天都没回应!楼主你不会这样没素质吧!

网友A:
张圆:
改变输出相序是可以的

网友BA:
先用兆欧表检测下电机,搞清楚电机状况

网友BB:
你的电机是3KW的,功率不算太大,肯定带的负荷也不大,如果你的电机是“软负荷”的话,负荷再小一些,即使缺向估计也不容易看出来,那时转向就不好说了。

网友BC:
不会这样吧,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怎么还没答案?还真想知道。。。

网友BD:
  如果定子绕组和接线没问题,三相电流平衡,电流值不大,那必定是转子出了问题(建议送厂家更换转子或维修).
  我同事曾遇到这样的事:买回两台小电机,一台拖动皮带.要求此电机单控正转.安装完毕,试机.怪事出现了,控制电器没有任何动作,也就是电源相序没有发生改变,皮带却时而正转时而反转.同事多方检查`询问无果,就把两台电机转子调换,试机,却一切正常.
  本人理论水平不高,说此事.愿它对问题的探讨有益.

网友BE:
1.检查一下电机 2.看看电源的相序是否接错 3.是不是缺相

网友BF:
这种电机可能是一些小厂生产的电动机····!他在内部线圈的线头已经并掉!第二种情况可能是维修过·········因此光从电机的型号是看不出来的·········仅仅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G:
有这样的事吗????如果电机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正转接触器有问题了

网友BH:
没遇到过.我要问的是电机转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有一组绕组头尾搞反了,此时电机运转时温度交高.

网友AS:
我同意chenzewei网友的观点.

网友BI:
想知道答案,每见过

网友BJ(2007-08-20):
理论上讲不可能,真没遇过.

网友BK:
我们长期从事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需要进行设备电气系统开发或需要进行设备改造的单位和个人与我们联系;联系电话:13210508567

网友BL:
可能是头尾接错了!

网友BE(2007-11-12):
1.看一下电源是否缺相
2.电机是否坏了
3.是不是相序错了

网友BM: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不细心的问题,钻死胡同

网友BN:
真没遇过.

网友BO:
没见过?想见见,学习学习。

网友BP:
电机部分问题,

网友BQ:
难道它还有副绕组不成

网友BR:
应该是电机坏了

网友BS:
开眼了。没有遇见过。发个照片看看什么电机

网友BT:
还没找出原因吗?大家都在期待结果啊

网友BU:
同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说,当时买回两台3KW的.有一台出现如楼主所说的问题.曾多方求助,无果.无奈下,把两台电机的转子对换,出人意料,两台都一切正常:正反转、负载电流等。

网友BV:
内部极相组有的线圈首尾接反,形成单向起动转矩时,只能单方向转,无起动转矩时则向受作用力方向转,即单相电机原理.

网友BW:
  可能吗,我想不透,

网友BX:
你的单位有功率自动补偿吗?

网友BY:
你这是缺相.特别是二极.检修理时注意电流,电压.如果是新的哪是里面接错.

网友BZ:
???????
不会吧 ,期待得到答案

网友CA:
绕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期待

网友CB:
长见识了

网友CC:
  是呀,象你的饿这类问题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CD:
哎呀  真是郁闷! 有这样的现象
   是不是绕组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D:
得到答案后通知一声

网友CE:
长见识了!

网友BJ:
不明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CF:
你可以去买下彩票拉.说不定还会中奖呢.呵呵

网友CG:
哦!
没见过啊。
还真有这事啊

网友CH:
我想是电机有一组线圈绝缘不行了,我碰到过这事。

网友CI:
有没有用变频器啊
用变频器的话要调电机上的接线端子上的线

网友CJ:
搂主故弄玄虚罢了

网友CK:
你看看是不是双速电机啊

网友CL:
是说只能逆时针转吗

网友CL:
有没有是缺相

网友CM:
张志贤你在哪里啊,我是508。你还记得吧,

网友CN:
绕组接线错误

网友CO:
 也没见过

网友CP:
Y系列电机应都是可调的,只是改变磁场方向罢了。你说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CQ:
这么久了还没有公布答案?

网友CR:
楼主怎么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CS:
你别告大家是滚筒电机带机械锁定的那种一个方向的或正或反的

网友CT:
电机只能用星型接法,改三角型就要烧电机,对吗?

网友CU:
第一次听说,后来怎么样?

网友CV:
真的没有听说过啊!真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般的异步电动机怎么会呢?星型接法,改三角型就要烧电机,因为接法不一样,那么它所承受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CW:
没有见过哦

网友CX:
内部绕组错误

网友CY:
这么多人对这个都感兴趣啊,哈哈。。。。。。。。

网友CZ(2007-12-12):
   奇怪,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DA:
天下无奇不有,这种千年不遇的事,楼主你都能遇上,建议你马上去买彩票.

网友DB:
真是开眼见了,那电机怎么还不烧掉啊。

网友DC:
请问:电机转速能达到额定转速吗?如果不能有可能就是电机内部缺相造成的。按道理能用表测出电机内部是否缺相。

网友DD:
多大的,买个新的

网友DE:
有变频器的话,要调换输出端相序

网友DF(2008-04-15):
真的在电工论坛什么笑话都会有,一般不会见到到那种没有正反的电机,型号及工作条件说一!

网友DG:
不明白,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H(2008-10-14):
变频器设置不当就会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DI:
改变三相电源的相须,就会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很惊讶!!!!!

?

?

?

?

网友DJ: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DK:
从来没有遇到过类问题,你不防直接从总断路下面调一下相序试一试!

网友DI:
不要吓唬人朋友,不会是为了出名吧?

?

网友DL:
应该是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DM:
这个问题可能是愚人节那天发出的

网友DN:
没遇到过

?

网友DO:
三相电机接线端子的排列应该是:

V1?? U1?? W1

U2?? W2?? V2

另外:前几年本人也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电机型号:Y100——4),最终的原因是用户接了两根火线,一根零线,碰巧当时的零线从变压器处烧断,用电笔试都带电,怎样调头都不会改变转向。供楼主参考。

网友DP:
呵呵 ,有意思,可能有177楼主的巧合

网友DQ:
本人电机修理多年,上述情况也未见过,不可能是少一相电,少了一相电电机是无法起动的.如果电机正转正常.可以确定电机绕组也没有接错.我看8成是忽悠人的?

网友DQ:
那样三相电机正转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DR:
以前听修理电机的人说过可以做定向的。

网友DS:
有可能是缺相,你查一下电源,小电机容易出现这种现像。 本人电机修理多年,上述情况也见过.

网友DT:
我想也是电机内部接线有问题,中间一相要掉头的,同意35楼和40楼的意见

网友DU:
首先,我们应该相信楼主,他不是吓唬人朋友,也不会是为了出名。因为“俺们工控网那嘎没有这种人”!他肯定是遇到奇怪的现象了,所以“请大家来研究下”。

?

第二我们不能用常态思维,据说有位W网友,会理性思维,偏重于逻辑推理。如果采用非常态逻辑推理,应该不难解决这一难题。

?

那东方你就解决下吧!

?

不行,对于实践问题东方功力不够呀!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东方相信,离彻底解决也为期不远了。

?

最后,东方大胆预言:楼主一定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改成星形接法,那就正常了。不知对不对呀?

?

?

网友DU:
怎么多了许多问号?不是东方加的,是谁这么多疑问???????

网友DV:
要确认此电机是否带了负载,如果是带负载的话,有可能是电机所带的负载有不允许反转的装置,我厂就有这样的设备,是一台乳液泵,不让反转是防止乳液倒流。

网友DW:
引用 网友AB:
??没遇到过

网友DX: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缺相,你查一下电源,小电机容易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DY:
U1    V1     W1

W2   U2     V2

1         2      3

6         4      5

网友DZ:
有意思,以前倒碰到过电机重新绕后,内部接线错误,不能转动.

能正转不能反转,有意思.

是不是反转的需要的力矩小,正转的大.这有可能是缺相所致

?

网友EA:
1,你的电机有毛病!

2,你的电机不是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EB:
有可能是不细心的结果

网友EB:
外部接线错误也有可能?

网友EC:
没遇见过

?

网友ED:
我是修电机的30多年,没遇上过,没道理。

网友EE:
意思是电动机老是一个方向转?

那就确定不是断相运行了,调换两相仍然同一方向转?

电机特制的吧

网友AN:
没见过,不可能的。????????

网友EF:
你调换了线后用手把飞轮反扳试试看,多换几次线试.如果还不行,那换转子试试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是东元产的11KW变速马达,刚开始我们也纳闷,反复换线也不行,把人

搞乱了接线一大意,还差点把电机烧了.最后用手把飞轮反扳了一下就好了,如果你的也是变速马达,最好让电机和主飞轮先停稳了在启动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