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谁有星-三角启动器图纸

楼主(2007-07-21):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接触Y-三角启动器~谁能帮帮我给我发一下Y-三角启动器的详细图纸。谢谢!!!

网友A:
你有降压图纸吗,你根据降压变一下不就行了吗,星点和KM2吸,通过时间计电器转换星点断开KM1吸合.OK

网友B:
在电气书籍上找,找到之后自己多画几次就会了

网友C:
如果是两级降压的话可以用两个接触器一个延时,三级的话就要用电抗了哈哈,这种启动方式的配电柜我再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自己篡过,首先Y接一个接触器,经延时后角接另一个接触器,哈哈。。明白了么?还不谢谢我

网友D:
买本《电工经典电路图300例》。
上面什么都有。
慢慢学吧。

网友E:
任何一本电气控制设计书上都会有介绍

网友F:
到这里www.huayannic.com看看,你会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