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精密数码卷绕解决方案(上)

楼主(2007-07-21):
近些年,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档色织产品愈加受到人们喜爱。不仅仅真丝绸,化纤丝、人造丝、混纺纱和棉纱等也可采用色丝织造,这就促使纱筒染色工艺在色织行业获得广泛应用。一般纱筒染色前需要将外购的坯纱络成适合于筒子染色用的“松式筒子”供下道工序用,因此松式精密络筒机的需求日益增加。

   国内现有的松式络筒机整机结构一般采用单锭集中传动方式,通常包括卷绕、导纱、超喂等几种运动,采用机械齿轮和凸轮机构完成,针对各种纱线不同的络筒工艺,设备调整比较困难;导纱机构采用的是槽筒和旋转翼片,对一些高档纱线易产生损伤;同时由于采用的是机械传动结构,卷绕速度不高。目前国外这种松式络筒机已经完全采用基于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的全数码卷绕结构,即单锭独立传动;卷绕、横动导纱、纱线超喂、张力补偿均采用单独电机控制,各电机之间的运动关系可通过参数设置进行描述,灵活应对各种特性的纱线卷绕工艺的需要;横动导纱采用的是“导纱器”,即俗称的“兔子头”,对纱线的损伤很小,特别适用于高档色织纱线的卷绕;另外由于各电机在机械上没有直接的传动连接,辅以高速精密运动控制软件算法,可以很方便地实现高速精密交叉卷绕,络纱速度远大于机械式松式络筒机,大大提高了络纱效率。

   北京和利时电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和国内著名纺机集团合作,针对精密松式络筒机的工艺特点,在自身多年伺服和运动控制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在国内首次开发成功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精密松式络筒机电气控制方案。整个方案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大大提升了国产松式络筒机的自动化水平,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设备的水平。

  系统控制方案简介
  以单锭控制为例,系统控制方案原理如图一所示,横动电机轴连接一个钢丝轮,通过钢丝轮的正反旋转驱动紧固在钢丝上导纱器左右移动,实现纱线的横动排线运动;卷绕电机直接驱动纱筒旋转,实现纱线的卷绕运动,上述横动和卷绕两个运动合成后即表现为纱线以螺旋线的形状来回卷绕在纱筒表面。张力补偿电机和超喂电机则主要用于控制纱线卷绕过程中的张力。

   本方案中横动导纱电机采用了一台经过独特设计的超小惯量伺服电机,卷绕和超喂电机采用的也是专门设计定制的高速无刷直流电机,张力电机采用了一台普通步进电机。图中的“单锭控制驱动器”是和利时电机公司在自有开发的全数字永磁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基础上,嵌入了精密络筒机高速电子导纱运动控制算法、卷绕无刷电机速度控制和纱线张力控制策略的专用型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整个系统结构简单,功能齐全,通过键盘或通信方式调整“单锭控制驱动器”内部存储器参数可以方便设置纱线卷绕成形的几何参数(满筒直径,收边幅度等),卷绕的线速度,卷绕比,往复动程长度,纱筒硬边修整的差动幅度、差动周期、差动凸轮曲线等各项工艺参数,同时具备RS232、RS485、CAN总线三种通信接口,可以很方便完成多锭联网控制,完全实现柔性化数码卷绕。主要技术参数列举如下:

  可实现精密卷绕和数控分层卷绕两种功能;
  卷绕比控制范围2.000~12.000;
  横动伺服电机换向加速度高达8000r/s2,往复频率最大为800次/分钟,即每分钟1600次换向;
  横动伺服电机具备动程自动找零功能,无需外接零位传感器;
  内嵌有卷绕、超喂和张力补偿三个电机的控制功能,可与变频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器方便接口,实现卷绕电机、超喂电机和张力补偿电机的控制;
  具备空筒直径校准功能;
  多种实时参数显示,如实际线速度、纱筒直径、往复频率等;
  多种故障保护措施,如参数异常、电机超速、动程超差、硬件故障等;
  实时工作参数具备掉电保护功能,如卷绕长度、卷绕直径等;
自动化网

网友A(2008-12-17):
纱线张力传感器0---30克 0---50克 0---100克 0--200克 0---500克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