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精密数码卷绕解决方案(下)

楼主(2007-07-21):
为了保证纱筒具备良好的染色性能,需要从开始卷绕到满筒之间任何直径点上,筒子上的纱线在空间上成立体交叉,彼此都不平行,保证每层纱线没有重叠,就是说需要对纱筒的卷绕比进行精密控制。所谓卷绕比,就是横动导纱钩每往复一次,纱筒卷绕的圈数。交叉卷绕有传统的槽筒卷绕(任意卷绕)、恒定卷绕比精密卷绕、数控分层卷绕三种形式,本方案主要实现了恒定卷绕比精密交叉卷绕和数控分层卷绕两种功能。

   为了实现精密交叉卷绕,“单锭控制驱动器”通过实时采集卷绕电机反馈编码器脉冲信号计算其实时速度,根据精密卷绕工艺要求,用独特数控算法得出横动伺服电机的速度给定指令,以保证横动伺服电机转速与卷绕电机转速按照卷绕比的定义保持一定关系,让纱线以空间螺旋线的形状往复绕在纱筒上。通过精密控制卷绕比,往复卷绕的纱线彼此交叉,不重叠,也就是说巧妙采用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取代机械齿轮和凸轮传动实现纱筒的精密卷绕。

   为了实现精密卷绕的高速性能,需要横动伺服电机在做往复运动时,能够快速换向,这就要求伺服电机具备较高的转矩惯量比,为此对横动伺服电机进行了独特优化设计,以保证电机转子惯量尽可能小。同时伺服驱动器的电机控制算法在高动态响应性方面也做了针对性的设计,采用PID控制结合模糊控制算法,保证伺服电机速度在不产生超调的情况下,尽可能短时间内完成换向。

   由于横动电机换向时,不论多快,都会因为换向加减速造成有硬边现象出现,按照机械式络筒机硬边消除原理,在“单锭控制驱动器”中嵌入了差动凸轮运动规律算法,周期性地实时变换横动导纱器的换向点,完成硬边消除功能。同时可以根据不同纱线特性,选择不同的差动凸轮曲线,设置差动周期和幅度。

   除了采取差动电子凸轮算法消除硬边技术外,本方案还富有独创性地实现了导纱器最小换向弧长的控制算法,充分利用了DSP数字信号处理器高速运算能力,实时计算和修正横动导纱伺服电机与纱筒卷绕电机传动的凸轮曲线规律,保证在任何卷绕转速和卷绕直径状态下,导纱器换向的弧长最小,最大限度地消除卷绕纱筒的硬边现象。

  卷绕线速度控制简介
   理论上分析,纱筒卷绕的线速度随纱筒的卷绕半径变化而变化,而线速度的变化直接引起卷绕张力的波动,从而会影响纱筒的成形质量和纱线的机械物理性能。如果外层纱的张力大于内层纱的张力,就容易产生筒子外层纱挤压内层纱的胀边现象;如果络纱过程中张力变化过大,也会容易造成纱线因络纱张力不同出现纱线拉伸率不同,这就要求在络筒过程中尽量减小张力及压力的波动。所以除保证恒定纱筒压力外,保证卷绕速度相对稳定是控制张力波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张力控制简介
   精密卷绕加工时纱线张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筒子卷绕的松紧度,从而影响筒子绕纱的容量和染色的难易,并影响纱线加工的断头率,因而各种精密卷绕络筒机都有纱线的张力控制环节,特别是供筒子染色用的纱线的加工张力,不宜过大,以获得松式卷筒,有利于染色。本方案除了采取措施保证相对恒定的纱线卷绕线速度外,还另外设计有一个张力递减调节装置,采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张力调节杆。在线速度升速过程中,通过调节步进电机的转角状态,控制张力调节杆的角度,改变纱线通过的门栅夹持力度,以保证卷绕张力恒定;另外按照特殊纱筒“里紧外松”的工艺要求,可以根据纱筒卷绕半径调节张力杆的角度,保证卷绕纱筒小直径时卷绕张力大,大直径时卷绕张力小。

  超喂电机控制简介
   精密卷绕过程中纱线线速度肯定大于纱筒退绕线速度,张力值也因此增大,而过大的张力不但得不到优质纱筒,而且会增加纱线的断头,降低生产效率。因此,本方案采用了所谓“超喂”的办法,即送出纱线的速度大于卷取纱线的速度,将纱线卷绕时筒子“硬拖”纱线的状况改变成缓和地卷取纱线的状况,从而减少断头,获得满意的松式卷绕筒子。纱线在超喂滚筒上环绕的圈数取决于超喂量的大小,一般的超喂量控制值在1.02~1.06(一圈情况下)之间。

  结论
   精密络筒、络丝机器是纺织工艺中提高纺织品质量的关键设备,高速精密数码卷绕方案成功掌握了纱线高速精密卷绕工艺中的“KNOW HOW”,全部采用永磁电机驱动技术,机器能耗远远低于传统的变频电机传动设备。同时由于采用了柔性化数码控制技术,非常适合于高档织物的多品种、小批量纱筒生产,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利时电机技术公司开发的该创新解决方案涉及了电子控制,数字伺服电机和驱动、精密运动控制、和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是典型的高技术机电一体化控制方案,也是采用数字控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典型案例。

  作者简介:何震球(1969~),男,湖南湘潭人,高级工程师。研究领域包括数控技术,交流伺服技术及精密运动控制技术,目前主要致力于数控、伺服和运动控制技术的行业应用。

  作者单位:北京和利时电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学清路11号,100085,电话010-62932100

  参考文献:

  [1]陈元甫.机织工艺与设备,上册[M>.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2,66-89。
  [2]裘愉发.精密络筒生产技术[J>.丝绸,2003,(4):26-27。
  [3]邹衡.纱线筒子染色工程,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8月。
  [4]Luchinger H.用于筒子纱染色的精密卷绕技术[J>.针织工业,1998,(4):44-48。

网友A(2008-12-17):
Z&Q公司,根据纺织机械对张力控制的需要,开发出可有效提升整经质量和能力的新型纱线张力系统,作为附件可以独立工作,传感器测定并传回实际纱线张力值,并与目标值作对比。如果实际值和目标值出现偏差,单独对每条纱进行调整,保证纱线张力均匀。纱线张力器,纱线张力稳定且对纱线作用柔和,使张力器可运用于生产高强产业用纺织品的超细纱线,如织制电子业中的电路板织物的纱线,也可应用于土工布、传送带、玻璃纤维壁纸、高强防弹材料等生产新领域,受到用户的青睐。

纱线张力器 松式络筒机 络丝机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