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高手,在不知道bios密码的前提下,如何修改电脑的启动顺序?

楼主(2007-07-21):
其几天我在本本上装了一个第二硬盘(光驱托架型的),且在里面装了一个中文xp系统,可是引导不了,后来发现在bios里的启动序列没有选择hdd-2,我的本本被管理员设置了bios密码,修改不了电脑的启动顺序,请问大侠们有没有方法来引导第二硬盘上的操作系统?

楼主:
我把主盘拔下来,且外接光驱,光驱放入xp安装盘,启动后可以进入xp安装界面,这时点击从硬盘启动,可以进入第二硬盘操作系统。但这样太麻烦了。
请教有没有在不拔主盘及插入外接光驱的前提下,可以启动第二硬盘上的操作系统的方法。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得花100元请专业人员帮你解-密。

网友B:
把bios放电之后会回复预设值的,然后自己设不就得了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老兄的指导。
但我的本本是公司的电脑,统一管理,不想破坏原密码

网友A:
本本和台式机不一样,不存在“bios放电”之说,即使有这种说法,也是采用铜导线扫管脚的操作方法。
   如果不想破坏原来密码,可能电脑城里面很多高手都破-解不了——本本的BIOS密码比台式机要难破-解得多。

楼主:
公司管得严,没办法。
看来只有这条出路了。

楼主:
真的好想让自己的系统启动起来

网友C:
你的本本是什么品牌的?有许多品牌机有万能密码 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D:
万能密码??  厉害

网友E:
BIOS密码很难破
建议打电话问问你电脑的客服
有通用密码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的电脑是dell latitude d620的

网友F:
如果士award的bios的话
在windonws下点开始运行输入cmd
按回车
输入debug再输入“q“,回车 输入如下几组可能组合,
最后重启电脑即可进入bios中对各项进行重新设置了

-o 70 10
-o 71 ff
-q
或
-o 70 18
-o 71 18
-q
或
-o 70 21
-o 71 21
-q

网友G:
不破坏原密码,有点麻烦

网友H:
DELL的?   开机的时候屏幕上会闪过一个提示   速度很快   按F2或者F12(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就会进入引导顺序菜单   试试看吧。。。

网友H:
我刚才关机试了一下   我的机子是DELL的 D520  启动的时候按F12就能进引导顺序选择菜单    你的D620应该也能的  试试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人。
我按F12后,只出现INTENAL HDD 选项

网友A:
无名无心 说的是台式机的,对笔记本基本不起作用。

楼主:
老菜鸟: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A:
对于DELL笔记本,开机狂按F2或F12确实可以出现启动菜单:
1.从软盘启动
2.硬盘启动
3.光盘启动
4.检查网络接口
5.诊断

你的出现 内部硬盘 显示,说明DELL开机外部启动菜单只支持HDD-0。
我建议:你就在HDD-0上面做一个双系统就OK了,也很好用,至于你的资料,放在你的HDD-1上面就行了。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B:
硬盘够大才行

网友I:
有没有试过用修改BOOT.INI 文件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I: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Boot.ini文件: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operating systems] 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 "Windows NT" /NODEBUG C:\ = "Previous Operating System on C:\"
下面是上述的Boot.ini文件一行行的解释:
[boot loader] timeout = 30 在选择默认操作系统之前,Timeout指定了Windows Nt的等待时间。
default=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Default指定了默认的操作系统。
注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操作系统是Windows NT,新的存储路径语法就被使用。对于这个语法的更多信息,在下面微软知识库中的词中得到查 询。 NT and GEOMETRY
[operating systems] 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 "Windows NT" /NODEBUG C:\ = "Previous Operating System on C:\" Scsi(0)意思是primary controller(通常只是一个)对设备负责。如果有两个SCSI卡并且 磁盘挂起第二个,那么它将呼叫scsi(1)。 disk(0) 参考涉及物理磁盘1。 rdisk(0)-rdisk()参数涉及哪一个SCSI logical unit (LUN)被使用,哪一个可能成为 一个分离的磁盘,但是大量的SCSI setups每个SCSI ID只有一个LUN。 在此例子中的partition(1)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的唯一的分区。如果有两个分区, C和D,C将是partition(1)并且D将是partition(2)。 \winnt 是多重引导将考虑的目录,通过它从特殊的SCSI卡的磁盘和分区之一来引导。
/NDOEBUT 详细说明没有调试信息被监测。调试信息仅仅对开发者有用处,同时它也会稍微减慢Windows NT的速度。 当Windows NT引导过程中/SOS转换被载入的时候,它们被添加来显示驱动器的名字。依据默认情况,OS Loader screen仅仅回送进程点。 The Previous Operating System on C:\ implies that it is MS-DOS, because "C:\ " is an MS-DOS path.

网友J:
真是的,即然不想破坏原密码,还想装一个,就须与公司网管问密码了,多简单的事呀!自己想拷贝东西就用移动硬盘,没事空伤脑筋干呀

网友K:
工控網的高人越來越多了,

楼主:
我将boot.ini,改为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scs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multi(1)disk(0)rdisk(1)partition(1)\WINNT="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还是不行

楼主:
我将boot.ini,改为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NT="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multi(1)disk(0)rdisk(1)partition(1)\WINNT="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还是不行,红色的是增加的,不知改得对不对。

网友L(2007-09-13):
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