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调用

楼主(2007-07-21):
请教一下怎么做S7300的中断调用啊!OB之间也不能调用。是不是把程序写在响应中断的OB里面就自然回产生响应的中断啊!

网友A:
西门子300中断调用采用中断组织块的形式,只需要在相应的组织块中编写程序即可,如在OB35循环中断组织块。

楼主:
意思不用再OB1中写什么程序了啊!因为我想用中断来采集数据。
     另外,我有一个程序是分别加工4种不同规格产品,不同产品的参数也不一样,但动作全部一样的。所以采用了FB块,4个DB块来存储不同的参数。但是现在由于调用后就有4组输出寄存器。
   工作方式有3(3个FC)种分别手自动、校验,请问这4组输出的M存储位的3种方式可以用相同的吗?因为几种产品的加工都是同的DO输出。
   会不会存在自动时,校验程序(有一个FC是做校验功能的)的某些程序也在运行呢?是不是选择开关只要断开,后面没有能流,程序都不运行啊?还是每组的输出应该不一样,然后合并来做驱动的输出啊,这样的话要并很长一段啊!因为现在没有PLC所以没有试验一下。

网友A:
1、完全可以不在OB1中写程序,但是程序下载必须包括OB1.
2、可以,但是请注意调用之间的逻辑关系,否则容易遭到逻辑混乱的困扰。
3、那不可能,西门子的PLC没有并行运行能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