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各位,请问devicenet是什么网络?

楼主(2007-07-21):
大家好!我在一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厂家工作.工厂里每条生产线都有eFA(工程监察系统),一般都是用欧姆龙的CJ1M或AB的SLC5加上devicenet通讯模块,通过一种5芯的网络屏蔽线连接远程I/O模块.虽然会接会编程,但一直搞不懂什么叫devicenet,跟现在的以太网以及其他网络现场网络形式有什么区别?请教各位同行,谢谢!

网友A:
http://www.dndev.com/cgi-bin/postpaper.pl?Class=3&ID=21
以后建议你遇到问题,先baidu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hongshan在 2007-7-22 7:48:00 发表的内容:
http://www.dndev.com/cgi-bin/postpaper.pl?Class=3&ID=21

以后建议你遇到问题,先baidu一下
--------------------------------------------------------------------------------------------
不好意思!没考虑到这点,浪费论坛空间了!以后会注意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