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两变压器并联使用一定要联络柜?

楼主(2007-07-21):
有两台容量相等的变压器,想并联一起供电,用两进线柜,一联络柜是否浪费,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不一定是浪费。使用联络柜低压母线可以分段运行,一台变压器不能供电时可由另一台供电满足重要的负载运转,当负载轻时可以切除一台变压器运行经济。使用联络柜运行灵活性较大

网友B:
联络柜也有一定的安全作用
不要轻视联络柜
方便检修
如果你不用联络柜,用好断路器联络也可以。作用一样,就是不能够直接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