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Volov400KW发电机充电机故障

楼主(2007-07-21):
我使用的是TAD1631GB型号的发电机,现在由于充电故障不能正常运行,24V启动马达我以换过,启动电瓶和电池线我都检查过了可是还是不能正常运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发动机不能启动,请详细描述启动过程例如起动机转不转,发动机冒什么颜色的烟等等。一般情况只要起动机转,柴油电磁阀能吸合,停机电磁铁正常动作就不是电路的问题。需要检查发动机。

楼主:
不是的,现在的状况是发电机启动不起来,是不是CEZ129/24V的继电器有问题呢

楼主:
CEZ129/24V是不是继电器啊,除了这个我还没办法确定它是好的坏的又没有配件能更换,请您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励磁回路

网友B(2009-05-23):
自己做了一个充电机最近出现故障解决不了,寻求帮助。现象为开始设定电流为6安十个小时后几乎没变,电瓶发热。而以前正常时电流已变为1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