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打标点

楼主(2007-07-21):
有很多的触摸屏可以强打标点.和PLC连机时.在数据处理上很方便.
这次做组态6.51和S7-200在 计时器处理上再次遇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S7-200计时器100MS型.在给数据时.给10就时 1000MS =1S
以前用HMI时.就直接用10.0 在HMI上直接打标点.实际给PLC的数据时给100.这样就是代表10S. 十分方便.
组态在这个方面不能强打标点.又没有折算.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1个2个..我也部提出来了.我60个啊.汗~~~.都去算. 每个数据乘10....想不得~~~.
哪个遇到过有更好的方法..介绍下.

网友A:
用整数位数,小数位数

楼主(2007-11-07):
我60多个全部都做了计算了...汗~~~组态王你定义整数位和小数位数,输入10.0也不会变成100的.呵呵.
有没有组态王公司的上来给个解决方案啊?

网友B(2007-12-11):
在定义变量的时候,你对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做个线形的折算,
例如你最大值设100,最大原始值设1000的话,你在组态王输入100,传到PLC就是1000了。

楼主:
O....这里最大原始值怎么解释?和最大值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谢谢你啊。还没试过,看来很多人都没试过。

网友B:
最大原始值是组态王采集过来的实际值(PLC内存储的实际值),最大值是在组态王上所需要显示成多少?最小原始值和最小值也是同样概念。这个在处理负数方面比较方便,不需要在PLC来转化了(PLC转化负数超麻烦)。
例如:采集的数据是-4—10,想显示在0—100的范围内,可以相对应的填入:最大原始值10、最小原始值-4、最大值100、最大原始值10。这样就自动进行了线性转化。

楼主:
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设定.以前主要用在
不显示负数
显示数值的范围

没有对最大和最小原始值做修改.
现在明白了.
再次感谢.

网友C: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电脑显示的数值和plc内的数值不同?
那如果不同,对实时工业现场来说,岂不是不能看到现场真实的参数,那对现场控制不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