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欧姆龙CPM2A AC220输入继电器型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7-07-21):
我用欧姆龙CPM2AH AC220输入继电器型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
我在有些论坛上看到晶体管型可以直接发脉冲控制 ,继电器型不可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我PLC都买好了,其他的控制先都接好了,请问哪位高手用过,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三菱的可以加一个1PG的模块来发送脉冲。我想OMRON的应该也有类似的模块。

网友B:
再加一个输出模块

网友C:
应该可以,它有两个专用的脉冲输出口,10.01与10.00,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D:
高速脉冲输出只能在CPU单元吧,扩展单元可以吗?
不行的话,就改为通讯控制模式吧.

网友E:
不可以控制,肯定达不到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F:
需要晶体管输出的,去调换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G:
不行的.CPM2A晶体管的才行.控制伺服需要发脉冲,PLC只有是晶体管的才可以发脉冲的.

网友H:
加扩展模块

网友I:
不一定用位置控制,可以用速度控制

网友J(2007-11-07):
不可以.继电器输出的不能用做脉冲控制

网友K:
不可以,必须以晶体管输出的PLC才可以

网友L:
用速度控制做的话,加一个DA单元可以搞定。

网友M:
  需要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N:
可以咨询OMRON的技术中心啊,有消息了告诉大家一下了

网友O:
omron新出的CP1L产品可以的,详情请查看相关资料
http://www.xinhaotech.com

网友P:
加一个输出模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