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关系的表达式

楼主(2007-07-21):
Gu50在-50~150℃的范围内阻值与温度的表达式为:
Rt=Ro(1+at)
式中,a=4.25×10-3/℃.
Pt100在0~630℃的范围内阻值与温度的表达式为:
Rt=Ro(1+At+Bt2+Ct3)
式中,Rt,Ro分别为t℃,0℃时的电阻值.
A=3.950×10-3/℃
B=-5.850×10-7/(℃)2
C=-4.22×10-22/(℃)3
Gu50和Pt100广泛地用来测量-200~+500℃范围内的温度.

网友A:
这个公式准确吗》

楼主:
有问题吗?如果我把10-3,10-7写成1/1000, 1/10000000可能就清楚了.

网友B:
t1 t2 t3是什么啊?如果是三个时间的温度,那Rt是哪个时刻的阻值?

网友C(2007-08-23):
R0是多少呢?

网友D(2007-11-01):
t1、t2、t3
分别表示 t的1次方、2次方、3次方,
其实观察A、B、C就可以了。

网友D:
R0,是铂电阻的标准阻值
在0℃时的阻值,PT100,就是1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