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三菱老PLC技术问题

楼主(2007-07-21):
各位玩三菱的前辈:现有如下问题请教,F2-60M的PLC已用十多年,现在老是出现如下问题,如果天天开机都正常,如果停上十几天就不能再工作(指无任何输出动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2:这样的PLC有软件进行编程吗?这软件怎样找的到,谢了  好急呀请会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电池电量低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还是早点换掉

网友D:
换掉电池,另外可以监视一下"禁止所有输出"的那个特殊标志位是不是为1还是什么?M多少,忘记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的意见,禁止输出,电池,都不是这问题,因为我也是编过好多三菱FX的程序,我听对方使用厂家说, 过去一两个月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回生产厂家过来,拿着一个跟集成块的东西,插入编程口,约一分钟,机台就可开机.我听了我也感到挺怪,这种问题我在单片机上碰到过,但在PLC里我真的不相信,PLC还有这功能?,请大家帮忙看看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E:
你所說的像集成塊的東東,應該是一個存儲卡吧?廠家給你們的卡里面就存有和你機台一樣的程式,那樣即使你PLC程式有出錯或怎麼樣,卡插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么老的PLC  基本都是用手持编程器的

网友G:
plc里面有电源..可以是没什么电了.放久了..不能自我保存了~~~所以掉失程序

网友H:
有和电脑连的设备的,但比较贵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我修过一台注塑机是单片机为主控,当时也是这样,常时间开一切正常,但停上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开头我以为也是电池的问题,但结果是程序内部设置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不相信是电池的问题,因为电池没电会丢失所有的程序,可我听厂家的人说,他们厂请回生产厂家回来,只有了几十S的时间插进去,再拿出来就好了,如果重新传送程序用手编的话起码要1 分钟以上.

网友J(2009-02-18):
最近我也遇到了一个怪问题,也是F2-60M的PLC已用十多年,但是在程序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开始等待,等待的 时间不确定,有些时候1分钟,有些时候3分钟。外围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K: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L:
F1/F2是三菱公司80年代的产品;

编程要用F1或F2的手编器;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