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疑问

楼主(2007-07-21):
有两台45KW电机,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是西门子430变频器,还有一台富士G11S变频器,在相同频率下电机空载,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电流21A,而富士变频器输出是8A,倒换电机后西门子变频器还是21A?请问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网友A:
控制方式一样吗?

网友B:
可能是:
一个是矢量控制,而另一个是V/F方式控制,矢量控制方式的电流大一点.

楼主:
有两台45KW电机,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是西门子430变频器,还有一台富士G11S变频器,控制方式一样都是V/F方式控制,在相同频率下电机空载,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电流21A,而富士变频器输出是8A,倒换电机后西门子变频器还是21A?而且在带负载的情况下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电流总是很高,请问谁能告诉我是为什么?

网友C:
“一样都是V/F方式控制,在相同频率下电机空载,西门子变频器输出电流21A,而富士变频器输出是8A”
1、电压不一样,电流大的电压低;
2、载频不一样,载频大的功率因数低,电流大;

网友B:
控制方式都是V/F方式控制,那就查一下负载曲线(V/F),看看在相同的频率下,它们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

楼主:
输出电压西门子变频是340V 富士变频器是346V

网友C:
输出波形有关,载频有关,输出谐波有关,功率因数不同!!!

网友D:
测量输入电流,输出电流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E:
变频器的电流是输出准确还是输入准确?测那里比较好?

网友F:
输入准一点,

网友C:
要对比,还是测输入电流,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G:
载波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