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58HD16N4(11KW)

楼主(2007-07-21):
大家好,现在又来打搅了.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ATV58HD16N4)11KW的变频器.上电一切正常,但一运行的时候,频率上不去,只有1HZ左右,等一下就显示"outphaseloss",就是输出缺相.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后,故障还是一样的.查了模块是好的.不知现在是哪里的原因?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把输出缺相功能关掉

网友B:
你没拖电机吧, 把输出缺相功能关掉,在故障FAULT 菜单中把IPL,OPL全设为NO,再拖电机试,好吧,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958171658

网友C:
下面引用由hzzhee在 2007-7-22 15:24:00 发表的内容:
你没拖电机吧, 把输出缺相功能关掉,在故障FAULT 菜单中把IPL,OPL全设为NO,再拖电机试,好吧,有问…
--------------------------------------------------------------------------------------------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D(2007-12-02):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变频起 而且风扇一抖一抖的 好像是变压器起震不好 有谁见过这中毛病啊?

网友D: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