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

楼主(2007-07-21):
为何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姆?这是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请各位大哥帮我,答案不能回答为这是国家规定的,要说出原因,谢谢

网友A: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知道,已知导体的电阻和通过导体的电流,可以算出在该导体两端的电压。假设接地电阻比较大,那么这个电压数值比较高,对设备,对人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要做到尽可能的小。

网友B:
怎么有这样的问题,
不必问那么多为什么。
执行

网友C:
每人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D:
国家有规定的!

网友E:
印象里好象跟安全电流有关吧,你找找保护接地这章.

网友F:
1、接地电阻,是根据系统故障时的可能出现的峰值电流推算的,就是说当系统最大保护电流出现时,接地电阻上的压降必须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
2、当然不同系统的接地电阻因故障峰值接地电流大小不同,接地电阻的大小不同。比如变压器的工作接地,与变压器的容量有关;比如防雷接地,与防雷范围、高度有关;
3、由于故障峰值接地电流大多是推算的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都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经验范围内;

网友G:
这个自己算算吧

网友H(2011-02-28):
网上找答案,根据欧姆定律可算出安全电流

网友I:
这主要是根据人体耐受电流确定的,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J:
低压是按照安全电压和人体电阻计算出来的,电工书上有,人体电阻约2000。接地电阻和人体串联后的保证低于安全电压。防雷接地是按照防止二次雷击计算的,就是当有雷击中建筑物时,产生的大电流可能会再次感应产生高电压,击穿别的物体。

网友K:
根据人体安全极限设定的,既然是保护就要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1、接地电阻,是根据系统故障时的可能出现的峰值电流推算的,就是说当系统最大保护电流出现时,接地电阻上的压降必须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
2、当然不同系统的接地电阻因故障峰值接地电流大小不同,接地电阻的大小不同。比如变压器的工作接地,与变压器的容量有关;比如防雷接地,与防雷范围、高度有关;
3、由于故障峰值接地电流大多是推算的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都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经验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