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实现正反转!可以吗?

楼主(2007-07-21):
单相电机怎么实现正反转?可以吗?有几种办法?

网友A:
做一个控制电路,只要能实现主绕组或者副绕组的电源回路换向,就能作到。

网友B:
继电器加接触器,换向即可

网友C:
这是很基本的电气线路,是搞电的都会的啊.除非你是一个外行.

网友D:
是不是交换启动电容所接的主绕组还是从绕组啊

网友D:
不用调速的方法就是以上。

要调速还要接交流调压电路。可能要做成闭环。便于调速

不过

现在已经有了

带模拟量调速的,

还带数显的。

科技真发达啊

一点拙见

楼主:
谢谢大家,想一想也是,

网友E:
你要使电机反转要测量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会坏电机的

网友F:
调下电容接在主或者副就可以了

网友G:
交换启动电容所接的主绕组与副绕组

网友H:
你知道洗衣机的正反转的原理吗?知道了就好办。

网友I:
把绕组接在电容端的接线抽一根与未接在电容上的绕组抽头调换即可实现反转.具体取接在电容上的哪根绕组抽头要看实即情况,自行调换吧

网友J:
单相电机正反转一般的电机都是交换主副绕的接线,洗衣机是个特别的,主副绕组是一样的,所以不分主副,可以直接换电容两端的接线就可以正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