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机的定子绕组的电阻一般都有多大

楼主(2007-07-21):
三相电机的定子绕组的电阻一般都有多大?是不是和功率有关?能分别说一下吗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一般来说,电机功率越大,其阻值就越小。不同功率的电机,阻值是不同的

网友B:
小功率可能有几十到一二百欧姆,大功率电机零点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