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电机的绝缘电阻和线路的绝缘电阻

楼主(2007-07-21):
绝缘电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电机的绝缘电阻和线路的绝缘电阻,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所谓绝缘,就是与地(或外壳)的电连接关系咯,
绝缘电阻就是设备带电部分与外壳的电阻,对于电动机,一般要求不小于1M欧姆,但是也可以在0。5M欧姆下运行一段时间,等电机发热后,绝缘电阻自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