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困惑了很久

楼主(2007-07-21):
S7-300的里边模拟量输入输出用PIW和PQW,而S7-200里边用AI/AQ,为甚么?
S7-3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有没有过程映象区呢,200的好像有,另外为甚么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要从PIW/PQW256开始编址呢,新手不懂,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网友A:
S7-300的里边模拟量输入输出用PIW和PQW,而S7-200里边用AI/AQ,为甚么?两者编程环境及语法结构有些不同
外为甚么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要从PIW/PQW256开始编址呢?可以在硬件组态里改为其它值,只要跟别的地址不冲突就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第二个问题,地址可以随便写的,如果是CPU自动选择地址,一般是从256开始。

网友C:
不错,犡犡

工控啊!

网友:
呵呵,Siemens的规定,你遵守就可以了!!具体为什么我看没有人能说清楚,只能说Siemens S7 300系列PLC和S7 200系列PLC开发的团队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D:
因为S7200最早不是西门子的产品,是一家美国公司产品,后来被SIEMENS收购后改名为S7200,编程软件也是以前那家公司设计的,所以编程风格根300不太一样,后来也慢慢加入了SIEMENS的设计思想。

网友E:
这些都是规定而已,兄弟,西门子的S70-200是西门子从别的公司购买的品牌,为了和三菱的小型PLC争夺市场.你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说的那是直接输出在300里你可以用IW啊也可以直接从0开始啊看你在组态的时侯对模块地址怎么定义了

网友G:
 我是专业维修芯片级工业自动化电路板的,有需要请联系我13522577961汪洋

网友H:
学习了。我还以为256开始的地址不能修改,看来要多试试了。

网友I:
改它做甚。直接用它的就是。省心的很

网友J:
默认的而已

网友K:
工控啊!: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3 10:03:00
    呵呵,Siemens的规定,你遵守就可以了!!具体为什么我看没有人能说清楚,只能说Siemens S7 300系列PLC和S7 200系列PLC开发的团队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K:
有很多的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呢,呵呵

网友L:
200和300是不一样的,

网友M:
PIW/PQW就是对于过程映像区而言的,那些不清楚的人不要误人子弟.当然,现在的PLC能力都越来越强了,过程区都很大也可以更改。

网友N:
晕,我还想先学200的作基础,然后再学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