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空气延时头在原理图的画法问题

楼主(2007-07-22):
有几个接触器KM上装了空气延时头,接触器线圈、触点都由KM表示,那么在图纸上空气延时头KT触点如何看得出是由哪个KM控制的呢?
如装在KM?上,由于无时间继电器线圈,延时头触点是由KM表示,还是由KT表示,如果还是由KT表示,当要看是如何受控的,看哪里?如果延时头触点由KM表示,一眼就能看出是如何受控,那个接触器带延时头。
不知各位专家是如何在图纸上区分的?

网友A:
我接触过的图纸好像不用标KM,直接标成KT,很好认的,读图也很流畅,不费劲。

网友B:
本人认为:
采用与接触器一样的代号“KM”,表示受“KM”控制,但触头的符号采用延时型的画法。

网友C:
触头的符号采用延时型的画法,楼上正确!

楼主:
个人认为,延时触点画法还是延时型的符号,由于该触点是寄身在接触器上,还是用KM表示要好理解一些,但不知是否符合规范?

网友D:
对于这种加挂辅助器件的情形,应以主功能的名称命名.
说白了,无论是接触器,继电器还是电机保护器,增加了辅助的触点,无论触点的类型如何,应该标注的是接触器等的标识符,而不应该用触点的.
因此,个人认为,应该标KM.此外,我用过的电气软件的自动编号功能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触点的电气简图应该用带延时的触点.
不过也没有看到那本标准上有对此的描述!

网友D:
对了,最近去标准化院买标准才得知,以前的GB/T 7159-1987<<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现在已经作废了,而且没有新的替代标准.
国标中继电器用KA,KT等表示,接触器用KM表示;但IEC中一律用K来表示;
断路器国标中用QF,IEC中用Q表示;
熔断器国标中用FU,IEC中用F表示;
变压器国标中用TC,IEC中用T表示;
...........
不知此次废止这部标准,是否准备应用IEC???

网友E(2008-08-05):
还是问厂家吧,厂家应该可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F(2009-12-28):
请问如何区别延时头是通电延时,还是延时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
采用与接触器一样的代号“KM”,表示受“KM”控制,但触头的符号采用延时型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