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够9.4" LM64K83液晶屏

楼主(2007-07-22):
现在求够9.4" LM64K83液晶屏
有货请联系:15989571088 丁先生

网友A(2008-06-03):
供应sx19v007
EL640.480-AAA 全新产品特价
640*200液晶屏LRSDB7011A 全新屏 1497片
LM64K83
LM32K102
LM32K10
LM32P102
LM32P10
LMG5313XUFR: 7.5寸 640*480 STN 灰膜
LMG5270XUFC: 15PIN 接口
LMG6170XUFC: 15+3 PIN 接口
LMG9822XUCC
LMG5364XUFC
LMG5268XUFC
LMG5278XUFC
LMG5271XUFC
LMG6170XTBE: 15+3接口
LMG5200XTFC:26座子
LMG5371XUFC
LMG6700XTFC:15+5接口
LMG6370:15+5接口
LMG630:12+12接口
LMG9723XUFC:
LMG7161XTFC:
LMG6680XTFC: 15PIN接口
LMG9890:15+14接口 640*480
LM64P80:9.4寸 640*480 STN 二手
LM64P829:9.4寸 640*480 STN 二手
LM64P825:15+3接口
LM64P815:640*480 9.4寸 15座子.
LM64P728:15针座子
LM64P58:10.4寸 640*400 26PIN接口
LM64P821:15+3接口
LM64P412:640*400 10寸 15+6+8接口
LM64P721:15针接口
LM64P724:15针接口
LM64P731:22针接口
LM64P822:12+12+3接口 9.4寸 640*480
LM64P821:15+3接口
LM64P837:9.4寸 640*480 15针
LM64P884
LM64185P:9.4寸 31扣 640*480
LM64P513:10.4寸 30针 640*480
LM64P81:
LM64P101: 7.2寸 640*480 15针
LM64P806:9.4寸 640*480 15针
LM64P806M:9.4寸 640*480 15针
LM64P783:18针接口
LM64P801
LM64P828: 15+3接口
LM64P83: 9.4寸 640*480 STN 二手 15PIN接口
LM64P83L:9.4寸 640*480 STN 二手 15PIN接口
LM64p838: 9.4寸 640*480 STN 二手
LM64p858: 9.4寸 640*480 STN 二手 31扣接口
LM64P844:9.4寸 640*480 STN 二手 20针接口
LM64P70: 14 PIN
LM64J827:23PIN接口,灰膜 STN
LM64P74: 15PIN接口 9"
LM64P723: 15PIN 接口 9.4" 640×480 STN
LM64183P:15针 640*480 9。4寸 STN
LM64P824: 15+3接口 9.4寸 640*480
LM64P791: 9.4寸 640*400 16排线接口
LM64P822:15+14+3 PIN接口
LM64P90: 全新完全兼容LM64P83L 黑白STN 屏
LM64P512 :STN屏10.4全新屏 点阵640*400 26PIN接口,间距1.0MM
LM64P51:STN屏10.4全新屏 点阵640*400 26PIN接口,间距1.0MM
LM32K102 :4.7寸 STN 320*240 半透
LM32P10: 4.7寸 FSTN 320*240 全新
LM082VC1P02:33PIN 0.5间距座子
EDMMPU3W9F:5.7寸 STN 屏 CCFL背光,黑白膜
EW60416NCWU:5.7寸 STN 屏 CCFL背光,黑白膜 完全兼容LM32019T
KS8060ASTT:STN屏10.4屏
KS8060ASHT-FFW-7Y-23:STN 10.4 15PIN 接口 全新
DMF50440NFU: STN 9.4寸 16PIN 接口
DMF-50766NC-FW-1: 15+14 PIN 接口
DMF50431NF-FW1:
DMF-50410NF:9.4寸 640*400 15针接口
DMF-50319NF-FW1:640*400
DMF-50262; 15PIN 兼容产品
DMF6137NB-EW: EDMGPN8W1F:
DMF6150:15+5接口
DMF-50260NF:15针 640*480 STN
DM50584NFU-FW-9521N1:10.4寸 STN 15PIN 接口
EG8501B-LZ:5.7寸 兰膜 320*240 14PIN 接口
EG9018: 8.4寸 640*480 STN 二手
LCM-5465/5466:15+5接口, STN
MD800TT10-C1:15针 640*480 9.4寸
MD286TT00-C1:STN 10.4 15PIN 接口
CA5001-0066:STN 10.4 15PIN 接口
MD805TT00-C1:31扣接口
EDMGPV4W1F:STN 10.4 15PIN 接口
CA51001-0066:STN 10.4 15PIN 接口
PV4W057013:STN 10.4 15PIN 接口
LCM-5446A:STN 640*480
LRUGB6461A: 640*480 STN 10.4寸 15针接口
H6485L-FF:9.4寸 DSTN
G6486H-FF::CITIZEN 640*480 8.3寸单色CCFL背光外形尺寸:234*153.7
K6483L-FF:15+15接口
D49L-9001-0016:640*480
LCM-5502-32NTK: 640X480 9.4寸 全新产品
LCM-5458-24NAK:25针接口
C49L-4010-0036#A1:15针接口
LRUFB5031A:640*400 15针 9.4寸
LMG9872XTFC:640*400 15针 10寸 640*400
LMG9871XTFC:640*400 15针 10寸 640*400
LMG6872:15+6+8接口
LMG6871:15+6+8接口
LCM-5507-24NCK; 15针 10寸 640*400
M356-L13A:9.4寸 15针 640*480 STN
LTBSHT356: 9.4寸 15针 640*480 STN
KS8060ASTT:15针10.4寸 15PIN
LM64P101: 7.2寸 15针 640*480
ED9012D-NZ-7:15针 STN
ECM-A0534:爱普生产品
ECM-A0619:爱普生产品
MD480B640PG1: 松下屏,STN
LCM-5501-24NAK: 20PIN座子
MD400N640PD1:VFD屏,30PIN接口
KL6448USTS:648PCS
KCL6448HSTT:15+14接口
EDMGPV4W1F:15针接口
EDTCB15QA0:14针接口
EDMGPN8W1F:货
C49L-4010-0071:货
H6482L-FF:30座子
ECM-A0689:10+12接口
CA51001-0046:10+12接口
9325EK6:10+12接口
KCB8060HSTT-X1:31扣

SX31S008:21PCS
SX19V001-Z1:7.5寸 CSTN屏 点阵640*480 ,功能引脚完全兼容SX19V007-ZZA
SX19V001-ZZB:7.5寸 CSTN屏 点阵640*480 ,22PIN 全新
SX19V004:
SX21H001:26PIN座子接口
SX21V001:30PIN 8.4寸 640*480
SX25S004-ZZA:40PIN 接口
SX31S004: CSTN 12.1 41PIN 接口
SX31S007: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SX31S003: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SX33X006:13.3寸 40PIN密 接口
S33X002-A:40PIN座子
LMG6870:
LMG6871:
LMG7160:
LMG8020:
LMG9200:
LMG9202:
LMG9400:
LMG9662:
LMG9661:
LMG9650:
LMG9850:
LMG9724:
LMG9901ZWCC:
LMG9983ZWCC:
LMG9930:
LMG9900:
LMG9980ZWCC-01:12.1寸 CSTN屏 31扣接口
LMG9210XUCC:9寸 CSTN屏 15+14 接口
LMG9211XUCC:9寸 CSTN屏 15+14 接口
LMG9460XUCC-A: CSTN 10.4 31PIN 接口
LMG9480XUCC : CSTN 15+14PIN 接口
LMG9901ZWCC: CSTN 11.3 31PIN 接口
LMG9902ZWCC:
LMG9925ZWCC:30扣式接口
LMG9460:31扣
LMG9661:31扣
LMG9822:15+10接口
LMG9910:12.1 CSTN 31扣
LMG9600:
LMG9610:
LMG9900ZWCC:31扣
LMG9440XUCC: 10.4寸CSTN 15+14PIN 接口
LMG9970ZWCC:12.1寸 CSTN屏 31扣接口
LMG9972:31扣
LMG9980:41扣
LMG9900ZWCC: CSTN 11.3 31PIN 接口
LMG9210:9寸 CSTN屏 15+14 接口
LMG9230:9寸 CSTN屏 15+14 接口
LMG9310:10.4寸 CSTN屏 15+14 接口
LMG9660XUCC-A: CSTN 10.4 15+14接口 31扣
LM64C35:640*480 CSTN 全新31扣接口
LM-BG53-22NEK:2PCS
LM-CF53-22NTK:158PCS
LM-EH53-22NTS:1PCS
LM-ED53-22NEW:1PCS
LM-ED53-22NZW:2PCS
LM-EK53-22NTK:6PCS
LM-FA53-22NCK:207PCS
LM-JA63-22NTW:15PCS
LM-AE55-32NTK
LM-BE53-22NEK:26PIN接口
LM-BE53-22NDK:15+10接口
LM-BF53-22NTK: 640*480 CSTN 二手
LM-BG53-24NEK:
LM-BJ53-22NDK:31扣
LM-BG53-22NEK
LM-CA53-22NAA
LM-CA53-22NAZ:9.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LM-CA53-22NSZ:9.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LM-CC53-22NTK: 640*480 10.4寸 二手 15+14接口
LM-CC53-22NTR: 640*480 CSTN 二手
LM-CF53-22NDK:
LM-CF53-22NSK
LM-CD53-22NAK
LM-CD53-22NEK
LM-CD53-22NTK
LM-CG53-22NTK: 640*480 10.4寸 二手 15+14接口
LM-CK53-22NER :
LM-CK53-22NEK
LM-CE53-22NTK:9.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LM-CE53-32NTK:9.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LM-CE53-22NEK:27针接口
LM-CE53-22NTK: 640*480 10.4寸 二手
LM-CE53-22NEK:9寸 CSTN屏 27 接口
LM-CJ53-22NEK: 10.4寸 CSTN 31PIN 接口
LM-CJ53-22NAK:31扣
LM-DA53-22NTW: SANYO 9.4寸 640*480 CSTN 15+14接口
LM-DA53-21PTW:8寸 CSTN 640*480 31扣
LM-DD53-22NEK:8寸 CSTN 640*480 31扣
LM-DA53-22PTW: 8寸 640*480 31PIN接口 CSTN屏
LM-EJ53-22NTK:7.8寸
LM-EG53-22NTW
LM-EC53-22NKW
LM-ED53-22NFW:31扣
LM-EA53-22NTK:31扣
LM-JB53-22NTK
LM-EH53-22NTS: 10.4寸 31扣
LM-JF63-22NDR:30扣 800*600 CSTN
LM-JF63-22NDZ:30扣 800*600 CSTN
LM-JK63-22NTR:12.1寸 41扣 800*600 CSTN
LM-JK53-22NTR:12.1寸 41扣 800*600 CSTN
LM-JK53-22NTV:12.1寸 41扣 800*600 CSTN
LM-JK53-22NFR:12.1寸 41扣 800*600 CSTN
LM-KE55-32NTK
LM-FB53-22NSK
LM-FH53-22NTW:31扣
LM-FE53-22NDK
LM-FE53-22NSK
LM-FH53-22NTW:31扣
LM-FJ53-22NTK
LM-FE53-22NSK
LM-FH53-22NEK
LM-FB53-22NTK:15+14接口
LM-FE53-22NDK: 640*480 CSTN 二手
LM-FE53-22NEK: 640*480 CSTN 二手
LM-FE53-22NCK: 640*480 CSTN 二手
LM-FH53-22NEK: 640*480 CSTN 二手 31扣接口
LM-FB53-22CK:
LM-FK53-22NTK: 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4)
LM-FA53-22NTS: 640*480 CSTN 二手
LM-FA53-22NTT
LM-GD53-22NAZ:41扣
LM-FC53-22NSW
LM-FH53-22NTW:31PIN 接口
LM-FG53-22NDK:31扣 11.3寸
LM-FA53-22NTK
LM-FK53-22NTK
LM-JA53-22NTW:31扣
LM-KE55-32NFZ:15座子接口
LM-JA53-22NFW
LM-JA53-22NTW:31扣
LCM-5334-22NTK
LCM-5483-24NTK: 8.4寸 CSTN屏 接口20PIN
LCM-5473-24NTK:8.4寸 CSTN屏 接口20PIN
LCM-5327-24NTK:8.6寸 全新CSTN屏 接口15+14PIN
LCM-5331-22NTK:8.6寸 CSTN屏 接口30PIN
LCM-5504-32NTK
LCM-5515-32NTK
LMG-5631-04NAK:20PIN座子
LCM-5505-32NTK
LCM-5330-22NTK:30PIN座子
LM-55-22NEZ
LCM-5525-32NAK
LM649731
LM64731:
LM641859:
LM64C142: 640*480 CSTN 15+10接口 二手
LM64C141: 640*480 CSTN 15+10接口 二手
LM64C08P:15+10接口,双灯
LM64C081: 640*480 CSTN 15+10接口 双灯
LM64C35:640*480 CSTN 全新31扣接口
LM64C35P:640*480 CSTN 31扣接口
LM64C352:31扣接口
LM64C031: 18PIN
LM64C06P:1.0间距,20PIN 双灯
LM64C089:双灯,15+14接口
LM64C051:18针双灯
LM64C032:18PIN
LM64C389:640*480 CSTN 31扣接口
LM64C151:640*480 CSTN 二手31扣接口
LM64C15P:640*480 CSTN 二手31扣接口
LM64C509:
LM64C052:18针,双灯
LM64C353:
LM64C12P:31扣接口
LM64C221: 一片 31扣
LM64C219:31扣
LM64C152:
LM64C159:
LM64C0352:31扣
LM64C149:
LM64C361:
LM64C362:31扣
LM80C312: 10.4 640*480 CSTN 31扣接口
LM80C031X: 10.4寸CSTN 31扣型标准接口
LM8V301: 33PIN座子接口
LM80C032:9.4寸 CSTN屏 31扣接口
LM80C033:9.4寸 CSTN屏 31扣接口
LM80C232: 10.4寸CSTN 31扣型标准接口
LM80C03P: 10.4寸CSTN 31扣型标准接口
LM80C03P:31扣
LM80C309:
LM80C361:41扣
LM80C362:41扣
LM80C27:
LM80C032:31扣接口
LM80C027: 41扣
LM80C24:31扣接口
LM80C209:11.3寸 800*600 CSTN 41扣
LM80C219:11.3寸 800*600 CSTN 41扣
LM80C20P:11.3寸 800*600 CSTN 41扣
LM094SSTT63; 41扣 9.4寸,带触膜屏
LM100SS1T562:
LM100SS1T56:30PIN 0.5MM间距 9.寸
LM11X30:41扣
LM12S389: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LM12S401: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LM121SS1T53: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LM12S481:12.1寸 CSTN屏 41扣接口
LM12S471:
LM12S401:
LM12S47:41扣
LM12S472:41扣
LM12S029:20+2接口
LM12S31C:
LM12S49:
LM12S40:41扣
LM12S469:41扣
LM10V35N:10.4寸 CSTN 36PIN 接口
LM10V331:
LM12S029:12.1寸 CSTN屏
LM12S389: 12.1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2S402: 12.1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2S41: 12.1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21SS1T709:12.1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21SS1T53:12.1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30SS1T579:13.3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30SS1T609:13.3寸 800*600 41扣 CSTN
LM130SS1T611:13。3寸 800*600 41扣 CSTN
VNBTLX-8104-ZZA:1PCS
LM641421:
VF0152P02:1PCS
TLX-5051X-C3X:
TLX-5053-C3M:12+8接口
TLX-5156S-C3M:
TLX-1641-G3B:20针接口
TLX-1642S-C3B:10.4寸 640*400 STN
TLX-1921-C3M:
TLX-5159S-C3M:
TLX-8602S-C3X:
TLX-8101S-C3X:15+11+3接口
TLX-8061S-C3X:15+14接口
TLX-8051S-C3X:15+14接口
TLX-5152S-C3M:15针接口
VNBTLX-8103S-C3X:1.0间距 27PIN
VNBTLX-8063S-ZZA:30针接口
VNBTLX-8063S-ZZB:双灯,30针接口
EDTCB03Q3F:
EDMGP23KBF:
EDMGR24KAF:31扣接口
EDMPZ3KCF:31扣接口
EDMGPZ3KHF:
EDMGRB9SCF: CSTN 20PIN接口 8寸全新屏
EDMGRB8KPF: CSTN 20PIN接口 8寸屏 带触摸屏
EDMGPZ3KAF: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4)
EDMGRB9SCF:640*480 CSTN 8寸
EDMGR37KAF : CSTN 11.3 31PIN 接口 800*600
EDMGRA4KBF: 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4)
EDMGR24KAF: 10.4寸 CSTN屏 接口31
EDMGR24KCF: 10.4寸 CSTN屏 接口15+14
EDMGR33KBF : CSTN 10.4 31PIN 接口
EDMGPZ3KAF:CSTN 9.4 15+14 PIN 接口
EDMGRB6KCF:CSTN 12.1 41PIN 接口 800*600
EDMGRB6KAF:CSTN 12.1 41PIN 接口 800*600
EDMGRB68KGF:CSTN 12.1 41PIN 接口 800*600
EDMGRB4KAF:12.1寸 CSTN屏 20接口
EDMGPN8W1F:9.4寸 CSTN屏 18+4接口
EDMGPN7W0F:
EDMGPT6W0F:
EDMGPX8KAF:15+10接口.
EDMGK68KGF:11PCS
EDMGK68KCF:6PCS
EDMGRA4KCF:1PCS
EDMGPZ3KFF:5PCS
KCS6448MSTT: 7.2寸 CSTN 640*480 31扣
KCS6448KSTT:8.4寸,CSTN 640*480 31扣.全新
KCS6448JSTT:10.4寸 CSTN屏 接口31PIN
KCS8060BSTT: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4)
KCS8060FSTT: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4)
KCS6448DSTT:8.5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KCS6448FSTT:10.4寸 CSTN屏 接口29PIN(15+10)
KCL6448HSTT:10.4寸 CSTN屏 全新 接口29PIN(15+10)
KHB084SV1AA-G83:
KHB084SV1AA-G02:8.4寸 CSTN 800*600
UG-64I10:
EG9005D:
HLR1014-101125:26PIN座子
HLR1014-03-0010:26PIN座子
SR-1205-22NTR:41扣

IBM 85G0570:10.4寸 TFT 26+14 接口
IBM 85G0530:10.4寸 TFT 26+14 接口
46H3640:12.1 800*600 TFT
TX24D55VC1CAA:9.4寸 640*480 TFT 30PIN
TX26D68VC1CAA:
TX26D88VC1CAB:
TX26D80VC1CAA:
TX26D78VC1CAA:10.4寸 TFT 41扣 接口 640*480
TX26D61VC1CAA:
TX26D60VC1CAB:
TX31D33VC1CAD:12.1 800*600 TFT
TX31D21VC1CBE:41扣
TX31D73VC1CAA:12.1 1024*768 TFT
TX31D67VC1CAA:12.1 1024*768 TFT
AA10S6L-ADDD:
AA121SJ23:
AA12SB6C-ADFD:
AA121SJ01:
AA121SD11:50扣式
AA121SB12:
NL6448AC32-03:10.4寸 TFT 15+14 接口
NL8060AC31-12:12.1寸 41扣 800*600 TFT
NA19018-C301:12.1 800*600 TFT
NA19018-C305:12.1 800*600 TFT
NA19018-C605:12.1 800*600 TFT
NA19014-C802:TFT 10.4寸 800*600 15+14 PIN 接口
NL8060BC31-13A:12.1 800*600 TFT
NL8060BC31-13S:12.1 800*600 TFT
NL6440AC30-01:15+14+5 接口
NL6448AC30-12: TFT 640*480 31PIN接口 9.4寸
NL6448AC30-06: TFT 640*480 10+13+10+2接口 10寸
NL6448AC30-09: TFT 640*480 10+13+10+2接口 10寸
NL6448AC30-10: TFT 640*480 10+13+10+2接口 10寸
NL6440AC30-04: TFT 640*400 15+14 PIN接口
NL8060AC26-02: TFT 800*600 10.4寸
NL8060AC26-05: TFT 800*600 10.4寸
NL6448AC30-10:
NL6448AC30-01:
NL6448AC32-03:10寸 15+14接口
NL6448BC33-21:10.4寸 TFT 41扣 接口 640*480
NL8060BC31-05:
NL6448BC33-21: 41扣
NL6448AC30-06:
NL8060AC24-01:
NL8060AC26-05: 10.4寸 单灯具9片
NL8060BC31-02:
NL8060BC31-09:
NL8060BC31-01:
NL8060BC26-13:15+14+12接口 800*600 10.4寸
NL8060BC31-05:
NL10276BC24-04:
LTM09C031A:9.4寸 31扣
LTM09C035L:
LMT09C011B:
LTM09C012:9寸 TFT
LTM09C015KC:
LTM09C016:
LTM10C038S:
LTM10C353:14针 LVDS接口
LTM10C21:
LTM12C270:
LTM09C021:9.4寸 24PIN座子
LTM07C757:
LTM09C020K:
LTM11C011L:
LTM08C341B:8.4寸30PIN
LTM12C278F:12.1 800*600 TFT
LTM12C270S:12.1 800*600 TFT
LM-121SV-02L01A:12.1 800*600 TFT
LTM09C011:9.4寸 TFT 640*480 全新 (R+G+B各3位)15+10接口
LTM10C209A : TFT 10.4寸 640*480 31PIN 接口
TM121SV-02L01:
TM121SV-02L01A:
TM121XG-02L02A:
TM121SV-02L03:
TM058WA-22L04:
LTM12C268E:
LTA090A051F:
LT094V1-XON:
LTA094V3-XOT:
LP121S1:12.1 800*600 TFT
LP104S2:
LP104V2:10.4寸 640*480 31扣接口 单灯
LB040Q02:4寸 TFT 屏 配时序板,点阵:320*240
LT121S1-153:12.1 800*600 TFT
LT121SU-121:12.1 800*600 TFT
LQ121S1LH03:12.1 800*600 TFT
LQ038Q5DR01: 3.8寸 TFT屏
LQ64D343:
LQ9D152: 31PIN 接口 TFT 640*480
LQ8DS02:31针对性8.4寸
LQ084S1:30针8.4寸 1024*600
LQ10D013:
LQ11DW01:11.3寸 20针 LVDS 800*600
LQ10D321:
LQ10D311:
LQ10D133:
LQ9D133:8.4寸 31扣
LQ10D152:8.4寸 31扣
LQ10D131:10。4寸 TFT 31扣 4096色
LQ10D341:
LQ9D011:8.4 寸 15+6接口
LQ9D010:8.4 寸 15+6接口
LQ9D01C:
LQ9D02C:9。4寸 TFT
LQ9D023:
LQ9D03B:8.4寸 31扣
LQ9D013G
LQ94D021:31扣 9.4寸
LQ9D041:31扣 8.4寸
LQ94D041:
LQ10W03:
LQ10D363:
LQ9D168K:31扣
LQ104V1DG52 :TFT 10.4寸 640*480 31PIN 接口
LQ104V1DG21:TFT 10.4寸 640*480 31PIN 接口
LQ104V1DG41:TFT 10.4寸 640*480 31PIN 接口
LQ104V1DG11:TFT 10.4寸 640*480 31PIN 接口
LQ12S53:
LQ84S01:31PIN
LQ71Y03:31PIN
LQ64SP1:6.4寸 40PIN座子
LQ6QA01: 5.7寸 20PIN接口 厚屏
LQ12DX03:
LQ61D133:30PIN座子接口 4096色
KCB6448CSTT-X1:30扣接口
LQ121S1LH03:
LQ12S56:
EDTCB08QAF: 11.3寸 TFT 800*600
EDTCB03Q03F:10.4寸,15+14+5接口
EDTCB07QGF: 10.4寸 TFT 800*600 31PIN 接口
UP61V01:6.1寸TFT 屏 点阵640*480
HLD0912-023010:31扣 9.4寸 640*480
194082-001:31扣 9.4寸 640*480
HLD1206-021050:31扣 7PCS
HLD0909-020010:139PCS
HLD1203-020230:12.1寸,TFT 全新
HLD0922-010110:9.1寸 50PIN 1024*768
HLD0912-0203050:
HLD0804-010310:50PIN接口
HLD0804-010410:50PIN接口
HLR1014-101125:26PIN座子
HLD1014-03-0010:26PIN座子
EDMG9NTW4F:
EG9012:
EG9017D-N2-1:
EDTCA43QBT:
LCB3SE1LA
LDH102T-10:41扣接口
VNBTLX-5155S-ZZA
VNBTLX-5159S-ZZA
VNBTLX-8063S-ZZA:27针座子
VNBTLX-8063S-ZZB
VNBTLX-8063S-ZZC
T-51750-ZZ:6.4寸 TFT 640*480 双灯管

液晶屏控制器:SED1335FOB SED1356FOA CX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