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输出电抗器噪音问题

楼主(2007-07-22):
小弟我第一次使用
输出器,变频器(ACS800-01-0050-3+D150+P901)距离电机(22KW)大概150米,变频器后端使用输出电抗器(AKSG80A-9V),在使用的过程中,电抗器的噪音很大,噪音的大小随输出电流的大小有变化,噪音的频率随电机的速度变频而变化,请教各位这是否正常?

网友A:
电抗器如果噪声太大,就管管绝缘漆试试
是不是铁芯与线圈之间松动

网友B:
“电抗器的噪音很大”
1、如果是电抗器的问题,用楼上的方法既浸漆处理;
2、如果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电压谐波太大,可适当调节载频看有无改善?
3、也可换一台电感量小一点的电抗器试试!

网友C:
兄弟们,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是55KW变频器,拖动55KW电机,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距离为40到50米之间,我看了一下有的电抗器声音很大,有的声音并不大,并且我的变频器老坏,并且都是某一相的IGBT损坏,我想请教各位,我的变频器损坏根电抗器的 噪音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电抗器有噪音,肯定是有质量问题,但是它能导致IGBT损坏吗?谢谢!

网友D(2007-11-06):
电抗器不会损害变频器的,这种情况只能是变频器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E(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