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的一些知识 大家来分享

楼主(2007-07-22):
                              UPS知识
   UPS的中文意思为“不间断电源”,是英语“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的缩写,它可以保障计算机系统在停电之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使用户能够紧急存盘,使您不致因停电而影响工作或丢失数据。它在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应用中,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应急使用,防止突然断电而影响正常工作,给计算机造成损害;二是消除市电上的电涌、瞬间高电压、瞬间低电压、电线噪声和频率偏移等“电源污染”,改善电源质量,为计算机系统提供高质量的电源
UPS电源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后备式、在线式以及在线互动式三种。

(1)   后备式UPS

(2)   在线式UPS

(3)   在线互动式UPS

UPS从结构上一般分为直流UPS(DC-UPS)和交流UPS(AC-UPS)两大类。

(1)   直流UPS

(2)   交流UPS

从备用时间分,UPS分为标准型和长效型两种。

一般来说,标准型机内带有电池组,在停电后可以维持较短时间的供电(一般不超过25分钟);长效型机内不带电池,但增加了充电器,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配接多组电池以延长供电时间,厂商在设计时会加大充电器容量或加装并联的充电器。

此外,UPS的分类还有其他一些简单的分类,比如从组成原理分为旋转型UPS和静止型UPS;从应用领域分为商业用UPS和工业用UPS;从输出电压的相数分为单相UPS和三相UPS;从容量分为大容量UPS(大于100KVA)、中容量UPS(10-100 KVA)和小容量UPS(小于10 KVA)。

后备式UPS

后备式UPS:平时处于蓄电池充电状态,在停电时逆变器紧急切换到工作状态,将电池提供的直流电转变为稳定的交流电输出,因此后备式UPS也被称为离线式UPS。后备式UPS电源的优点是:运行效率高、噪音低、价格相对便宜,主要适用于市电波动不大,对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场合,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然而这种UPS存在一个切换时间问题,因此不适合用在关键性的供电不能中断的场所。不过实际上这个切换时间很短,一般介于2至10毫秒,而计算机本身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在断电时应可维持10毫秒左右,所以个人计算机系统一般不会因为这个切换时间而出现问题。后备式UPS一般只能持续供电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主要是让您有时间备份数据,并尽快结束手头工作,其价格也较低。对不是太关键的电脑应用,比如个人家庭用户,就可配小功率的后备式UPS。

在线式UPS

在线式UPS:这种UPS一直使其逆变器处于工作状态,它首先通过电路将外部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再通过高质量的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高质量的正弦波交流电输出给计算机。在线式UPS在供电状况下的主要功能是稳压及防止电波干扰;在停电时则使用备用直流电源(蓄电池组)给逆变器供电。由于逆变器一直在工作,因此不存在切换时间问题,适用于对电源有严格要求的场合。在线式UPS不同于后备式的一大优点是供电持续长,一般为几个小时,也有大到十几个小时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可以让您在停电的情况可像平常一样工作,显然,由于其功能的特殊,价格也明显要贵一大截。这种在线式UPS比较适用于计算机、交通、银行、证券、通信、医疗、工业控制等行业,因为这些领域的电脑一般不允许出现停电现象。

在线互动式UPS

在线互动式UPS:这是一种智能化的UPS,所谓在线互动式UPS,是指在输入市电正常时,UPS的逆变器处于反向工作(即整流工作状态),给电池组充电;在市电异常时逆变器立刻转为逆变工作状态,将电池组电能转换为交流电输出,因此在线互动式UPS也有转换时间。同后备式UPS相比,在线互动式UPS的保护功能较强,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较好,一般为正弦波,而其最大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软件功能,可以方便地上网,进行UPS的远程控制和智能化管理。可自动侦测外部输入电压是否处于正常范围之内,如有偏差可由稳压电路升压或降压,提供比较稳定的正弦波输出电压。而且它与计算机之间可以通过数据接口(如RS-232串口)进行数据通讯,通过监控软件,用户可直接从电脑屏幕上监控电源及UPS状况,简化、方便管理工作,并可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这种UPS集中了后备式UPS效率高和在线式UPS供电质量高的优点,但其稳频特性能不是十分理想,不适合做常延时的UPS电源。

直流UPS

直流不间断电源由两个基本单元组成。分别是整流器、蓄电池。

其工作过程是:当市电正常时,电流通过整流器向负载供电,同时整流器给蓄电池充电。电流路径是1路市电——整流器——负载,2路路市电——整流器——蓄电池。当市电故障或整流器故障时,通过控制电路自动切换使蓄电池为负载供电,电流流向为蓄电池——负载。

交流UPS

交流UPS电源由三个基本单元组成。分别是整流器、蓄电池和逆变器。

其工作过程是:当市电正常时,电流通过整流器、逆变器向负载供电,同时整流器给蓄电池充电。电流路径是1路:市电——整流器——逆变器——负载,2路:市电——整流器——蓄电池。当市电故障或整流器故障时,通过控制电路自动切换使电池为负载供电,电流流向为蓄电池——逆变器——负载。

2. UPS专业词汇解析

避雷器: 用来吸收雷击波的器件,工作原理是,雷击产生瞬间高电压进入电路,引起避雷器导通吸收雷击电流,将电路电压箝位在安全范围之内。可做为避雷器件的元件有多种,如压敏电阻、放电管等。 注:雷击电压是大气与大地之间的高压放电,因此,避雷器要有良好的接地才能起作用。
保险丝 :一种过热熔断型的小型器件,超载或负载短路时引起电流过大会烧断保险丝,保护电子设备不受过电流的伤害,也可避免电子设备因内部故障所引起的严重伤害。因此,每个保险丝上皆有额定规格,当电流超过额定规格时保险丝将会熔断。
注:如使用的不是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有可能造成机器故障,或是引起线路起火,危害自身的安全。最好是使用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既可保护设备也可保护确保人身安全。
变压器: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由铁芯和线圈构成,可分为一次侧线圈与二次侧线圈两个部分,一次侧输入电压,二次侧就有感应电压输出,从而进行电能传递。二次侧可提供多种电压输出,有升压,降压功能,因此变压器在电路中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电压的电力需求 。
稳压精度: 指输出端电压的相对变化量,为一百分数,越小越好。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发生变化时,UPS的输出电压也会升高或降低,变化越小说明稳压精度越高。
不间断电源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or Supply)]:是由电池组、逆变器和其他电路组成,能在电网停电时提供交流电力的电源设备。
UPS具有以下几项基本功能:
1. 电网电压正常时,市电电压通过UPS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性能好的UPS本身就是良好的交流稳压器;同时它还对机内的电池进行充电,贮存后备能量。
2. 电网电压异常时(欠压、过压、掉电、干扰等)UPS的逆变器将电池组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维持对负载的供电。
3. UPS在电网供电和电池供电之间自动进行转换,确保对负载的不间断供电。一般的电脑设备允许有很小的电力间断(切换时间10ms以内),但精密的电脑设备和通信设备不允许电力有间断(切换时间0ms),所以应确认你需要的UPS切换时间究竟是多少。
无功功率: 单位是 VA ,它不为负载所吸收,因此称为无功功率,它组成了视在功率的另一部分。降低无功功率有利于提高电网的利用率。

保险丝 :一种过热熔断型的小型器件,超载或负载短路时引起电流过大会烧断保险丝,保护电子设备不受过电流的伤害,也可避免电子设备因内部故障所引起的严重伤害。因此,每个保险丝上皆有额定规格,当电流超过额定规格时保险丝将会熔断。
注:如使用的不是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有可能造成机器故障,或是引起线路起火,危害自身的安全。最好是使用原厂所规定的同规格保险丝,既可保护设备也可保护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A:
APC后备式UPS-500的逆变管型号是什么呀?

网友B:
好文章,谢了!

楼主:
不用谢,好东西大家都应该拿来用! 也希望大家有什么好东西也拿出来共享一下!

楼主:
大家要互相学习的!

楼主(2007-08-22):
谢谢!
俺会努力的!

网友C:
好资料,很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