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运行时sqlsever的cpu占用率100%

楼主(2007-07-22):
机器是p4 2.0g+512m 的机器,性能上应该可以满足wincc运行,项目也不大,但sqlsever狂占资源。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您是如何判斷SQL狂占資源?您的PC是否有防病毒軟件保護?您的PC有沒有存在病毒?您的PC的基本配置是怎么樣的呢?

楼主:
pc无防病毒软件,也没病毒,因为没联入网络,只用来画autocad、编plc程序和组态软件。

今天下午我卸载了wincc和sqlserver,再重装sqlsever时提示无法继续安装,因为有一个现有的程序的一个组件使用了sql……

联想到出问题前的一次操作,退出wincc激活时太慢,性急的我直接重启机器,结果再次打开wincc无法打开原项目,出错。将备份导入后可以打开,但sqlsever就一直100%的cpu占有率了

网友A:
既然您卸载了,又装不上去,您最终是如何装上去并运行Wincc呢?

楼主:
卸载是今天下午进行的~~

之前运行、运行出错、恢复备份、sqlserver故障都是前天到今天上午的事。

难道真让我重装windows么??哭啊,就算重装我也向知道毛病到底在哪,为啥一次非正常退出wincc就能让sqlserver崩溃……

网友B(2011-09-03):
CPU占用率高的原因或可能

CPU占用率高是对物理硬盘的查询次数多;内存使用率高是物理磁盘—虚拟内存—内存三种之间数据交换次数多。

防杀毒软件造成故障或病毒、木马造成,特别是蠕虫病毒在系统内部或网络内部迅速复制,造成CPU占用资源率据高不下;
驱动没有经过认证或某些软件与系统不兼容,造成CPU资源占用100%;
服务器硬件问题:磁盘、内存/虚拟内存等等;
网络问题:网络带宽被大量占用,造成可用带宽较少,从而影响速度;
数据库设计的问题:触发器造成死锁、作业多且频繁、中间表的大量使用、游标的大量使用、索引的设计不合理、事务操作频繁;
SQL语句设计不合理,造成查询效率低下、影响服务器性能的发挥;

二 CPU占用率高解决方法

针对上述原因及可能,有以下的处理:

杀毒软件升级,对服务器系统和所在的局域网进行全面、严格的杀毒;
对服务器上已经安装的软件进行考证、整理,不装没有认证的驱动、尽量装兼容性强的必需软件、去掉不必需的软件;对服务器的系统、端口进行监控,定时清理系统垃圾文件、关闭不使用和高危险的端口;
定期周期性的检查服务器硬件问题、整理系统磁盘,使服务器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制定《电脑使用规范》,规范中明确使用范围和禁止范围,并依据规范定期查询各个部门的电脑使用情况;对网络结构、交换机定期检查、维护和调整;升级硬件;
使用sql server自带的性能分析追踪工具sql profiler分析数据库设计所产生问题的来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
使用sql server自带的查询性能分析工具sql query analyzer对可能影响性能且使用频繁的查询语句进行优化;
或升级sql server;重装sql server或服务器操作系统;使用cpu降温软件等辅助软件。

        如果这些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比较麻烦,需要专业人士对网站进行整体优化,更改错误不合理的程序,优化后cpu占用能降至百分之十左右,如果需要优化请与我联系qq 1220911866(我们可以保证能将cpu占有率降低至百分之十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