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多次使用三菱PLC中PLSY这个指令

楼主(2007-07-22):
各位大侠:本人在一段程序中多次使用了PLSY指令,结果程序不能运行,请问高手:如果需要多次使用这个指令,该如何处理?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有些指令只能用一次的,或者对某个端口只能调用一次。

如果需要多次使用,在逻辑上想想办法,将各种情况归结到一段程序中,只调用一次。

网友A:
看看应用手册中该指令对于使用次数的限制,最多2次。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如何用PLSY来控制同一位置的多段速度,即从一位置到另一位置,开始慢速,接着快速,最后慢速。

网友C:
象你这样控制方式只需一次即可.你只要更改脉冲频率就可以更改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如果需要多次改变速度和脉冲量,那该咋办?

网友A:
将其设为一个变量

网友D(2013-01-05):
步进指令写到mO正转  然后MOV  K1600   D0       再  M8029           后 m0    plsy  k800  d0  y1    我写进去怎么不运转

网友E(2013-10-08):
如果你的plc选择fx3u系列的话,plsy指令可以使用n次

网友F:
什么plc都不说。谁知道你。本来想帮的了。搞得楼上的还要去猜。

玩游戏了。我比划你猜。楼主比划,我们大家一起猜。猜对了有奖品,奖品是:帮楼主解决问题。

我猜:plc是波导。

网友G:
M1 M2 m3并联明白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