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的运动控制器(卡)能否做到两轴同步联动,尤其是在做归零动作时?

楼主(2007-07-22):
我指的是要使其中一个轴的运动完全与另外一个轴一致,做到亦步亦趋,包括归原点的时候也是如此,简单说就是一个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轴的“影子”,但运动控制器(卡)的多轴同时启动,以及多轴间的各种插补,不在问题讨论范围之内。

我是想知道,除了将两轴的驱动器脉冲输入串起来这个方法外,有没有控制器(卡),最好是国内品牌的,能够提供类似的功能。

网友A:
同步是一种概念,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对于国内品牌的控制卡能否实现高动态精度的同步,本人深表怀疑。不过个别品牌的数控系统例外。

至于同步轴的归零问题,论坛上有个帖子正讨论的热烈,楼主似乎也在参与讨论啊!

楼主:
To 波恩:

   是的,那是ShowFine的一个帖子,我也参与了讨论,但我的想法也许更想利用现成的东西去实现。

   国内的运动控制器(卡)我基本上都查了一下,似乎做到两轴联动(同时启动,并执行相同的脉冲数)都是很容易的,但想让其中一个轴跟随另外一个轴去回零(只使用一个轴的原点信号和Z信号),好像还没有看到有能做到的。

   可能只能将两轴的驱动器脉冲输入端串起来了,呵呵。记得版主在一个贴中说这是个手艺活,这碗饭也不好吃啊,真的很辛苦。

网友B:
除了数控系统其他的控制卡能够实现这种同步控制?

网友A:
“两轴的驱动器脉冲输入端串起来”———只是在控制侧实现了同步,而执行侧的同步与否搞不好就只有天知道了。平行轴间的同步问题,不仅仅是控制的同步,更重要的是保证执行同步,而且难点也往往出在这里。

楼主:
执行的同步性真的只有天知道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平行轴间的同步应该是指一定容差范围内的同步,要真去细扣高动态精度的同步,还是让类似NASA这样的机构去弄咯。

网友C:
    也不是这样的吧,组装和调试过程中我们可以上一些测量设备,对系统进行标定(三坐标,激光干涉仪等)。而实际用的时候,这些设备就不能上了。但根据这些设备测量得到的数据,可以用来进行系统的精度补偿。。

网友D:
如果要保持动态同步较高精度,应使用龙门交叉控制算法。

网友E:
“我是想知道,除了将两轴的驱动器脉冲输入串起来这个方法外,有没有控制器(卡),最好是国内品牌的,能够提供类似的功能。”
如果可以用串脉冲的方式实现的话,从控制卡的设计角度而言,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功能?两个轴动作完全一样,有什么必要设计成两个独立的输出?

楼主:
To 刘岩利:

   说的有道理。

   不过,控制卡有这个功能更好,没也不是不行,那就只好串脉冲咯。

网友A:
“平行轴间的同步应该是指一定容差范围内的同步”———这个理解完全正确!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真要细扣的恰恰正是同步的动态精度,当然一样是在“一定容差范围内”。

网友E:
"不过,控制卡有这个功能更好,没也不是不行,那就只好串脉冲咯。"
很多控制卡上号称有这样的功能,但是,两路信号总会有一点误差的。只不过,这个误差可以做到毫秒以下,甚至到微秒的数量级。

网友F:
"如果可以用串脉冲的方式实现的话,从控制卡的设计角度而言,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功能?两个轴动作完全一样,有什么必要设计成两个独立的输出?"
是有這樣要求 在PCB一些檢驗設備上4軸取放(load & unload) 這是機械手控制器基本功能 又要同動又要獨立
台灣揚朋科技 SMC軸控卡可做到4軸獨立 1+3(同動)  2+2  此"+"代表獨立 提共參考
多年前日本碰到2+2的項目 前2沒問題 後2亂套 他們解釋是cpu反應不夠快

楼主:
To 刘岩利:

  "很多控制卡上号称有这样的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产品,国内的运动控制卡我查了很多,包括波恩认为国内做得比较好的固高,没有看到有提供类似的功能。刘版主能否略举一二?

楼主:
To 笨鳥慢飛:

“這是機械手控制器基本功能 又要同動又要獨立”

 --- 感觉您比较见多识广,呵呵,是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大拿”级的人物?能否根据您的所见,具体说说为什么要“同动”却还要“独立”?

网友G:
一定要国内的么?资金有压力?

网友E:
抱歉,我是买洋货的,对国货认识不多。不过,电子齿轮功能,应该不是什么太高深复杂的功能。

楼主:
To 右手:

   资金问题是一个方面,如果国产的东西能够有满足要求的,为什么还要选洋货?

楼主:
To 刘岩利:

“不过,电子齿轮功能,应该不是什么太高深复杂的功能”

---电子齿轮,我想凡是接触过伺服的都会接触到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如何使用电子齿轮来实现两轴的同步(包括回零过程)。对于两个要平行运动的轴,两个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的设置肯定是相同的,难道还有什么玄妙之处?

网友H:
关键是负载不对称,倒至两轴偏差加大,怎样动态补偿来达到高精度同步?
有这样功能并简单好用,而且适合工业应用环境的运动控制器,国内国外都不多见.

网友A:
两个相互独立的电子齿轮,即使“设置肯定是相同”,也还是无法解决严格的同步问题,“玄妙之处”就在于动态负载很可能不同。个人以为要解决好同步问题,最好用主从方式,并在从轴上加补偿。

另,这个问题楼主(参与)讨论很久了,不知楼主有没有具体应用对象,需求如何?

楼主:
To 波恩:

   具体应用肯定是有的,原来的机械设计是单端推动,因为系统对速度(800mm/s)和精度(重复定位精度2丝)比较高,原来的单端推动的随动端(即远离驱动端的另外一端)动态随动性能不好,现在改成双端推动,那就自然设计到了两轴的同步问题。

  另外看您在同类问题的帖子的回复中提到“重心驱动”的概念,还没有来得及去研究,估计应该就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吧?

楼主:
To 波恩:

  “个人以为要解决好同步问题,最好用主从方式,并在从轴上加补偿。”

 ---使用主从方式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关键是这方面的具体实施方法以及成功经验。我想遇到类似问题的同仁一定有一些,希望能够与他们进行探讨,但前提是他们愿意与他人分享。

网友A:
“重心驱动”的概念是日本森精机提出的,目的与楼主的需求基本类似。在这种应用中,解决动态负载不平衡导致的同步差异是关键。本人也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据了解,高端数控系统对此问题的解决相对理想。大家未必是不愿意分享,常来论坛又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士可能真的不多。

网友F:
多軸同動的觀念是同時啟動 同時到達(補間功能) 獨立運動是指多軸系統中 各軸彼此沒相關聯 各走各的 也許在某個觸發點 他們必須同時啟動 各自做功 講的簡單些 就是兩個系統(控制器)以上做在一起(軟件)
市面上的軸控卡 多是同動 或著獨立 有同動有獨立倒是不多 我也僅看到兩家有此功能

同步是很難 他的變因很多 最主要還是機構問題 所以在雙動柱同步 改變機構設計 另一動柱改用空氣軸承 當然代價不低 最少解決問題

网友E:
"两个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的设置肯定是相同的,难道还有什么玄妙之处"
我不是指伺服驱动器,而是指控制卡上的电子齿轮同步功能。

楼主:
To 刘岩利:

  "我不是指伺服驱动器,而是指控制卡上的电子齿轮同步功能。"

---这就是说控制卡支持同步功能了。其实追溯到本贴原来的问题,更确切一点描述的话,应该是:有没有控制卡支持把两轴设置成主从模式的功能,如果有此功能的控制卡,基本上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国内做控制卡的我大概查了一下,没有看到有的。您曾经说过对洋货比较熟悉,能否推荐一二,我也好去研究一下,开开眼界?

网友A:
大陆地区的运控卡估计够呛有这样的能力,不过某些所谓的高档数控系统有可能有。

网友E:
我老板是代理GALIL的,GALIL有这样的功能。其他国内常见的洋货还有PMAC与TRIO,在这里也经常有销售和技术支持人员出没。

楼主:
To  刘岩利:

   首先感谢刘版主的讯息,这些列举出来的洋品牌,应该都是在运控界鼎鼎大名的了吧,看来还是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了,呵呵。

网友I:
trio就能实现。并且操作简单。其实看看关键配置,就晓得要保持高响应需要的条件了。trio的是120M,或150M的DSP,德州TI的。而FPGA是ACTEL的APA150.
一个做运算,一个做同步输出。当然我只是简单的说下硬件上两个关键点。

楼主:
其实,这样运动控制卡支持将两个平行轴其中的一个设置为Master Axis,另外一个设置成Slave Axis,就说明它支持我所需要的这种同步功能。

刚刚随便看了看GALIL的卡,确定是支持的,并且两轴间还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模拟机械齿轮实现更灵活的同步控制。

只是“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想“少花钱,多办事”,难!

网友J:
国内的不知道有没有,我现在在调Pmac运动控制卡,有这种功能,叫随动,或是电子齿动技术,我这有它的资料,要的话可以发给你一部分。
但此卡比较贵(接近3W),如果要求不高不建议选这种卡~

网友E:
果然,洋人是把这作为基本功能的。

网友A:
“有这种功能,叫随动,或是电子齿动技术”———此电子齿轮概念非一般伺服中的电子齿轮概念,其间是存在主从或补偿关系的。

国货党自强!看了“踏沙行”介绍的trio关键配置,用了120或150MIPS的TI DSP,估计是C33,或者F2812之类的,应该不6000系列,因为6000的MIPS都大于150,而且FPGA是ACTEL的ProASIC系列的APA150,即够不新,也不够大。这样的硬件平台是国人足以应付的,但是软件和实时核就是国人的软肋了,所以说国内真不够硬的,软件首当其冲!努力把,工控人!

楼主:
询了一下Galil控制卡的价,也并非高不可攀,综合考虑一下性价比,有时候还是可以考虑的。我是支持国货的,但如果国货在关键功能上有缺失,无法满足系统设计要求,那就不得不选择洋货了,无奈。

网友A:
是啊!楼主目前只能先作无奈选择了。解决问题为先,可以理解。

网友I:
"而且FPGA是ACTEL的ProASIC系列的APA150,即够不新,也不够大。这样的硬件平台是国人足以应付的,但是软件和实时核就是国人的软肋了"
不错!现在fpga已经发展到IP核的设计,但是国内好像连FPGA的制作都有难度,已经落后好久了。/。////

网友I:
trio关键配置,DSP为TMS320UC33. 波恩,强啊!
呵呵。但TRIO控制卡,的确是个好东西。需要资料的,找我好了。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A:
没什么强不强的,业内资源就这么多,经不住推敲和分析的。纵使知道了,又奈如何?

“连FPGA的制作都有难度”———是指FPGA的IC制造和设计,还是FPGA逻辑的设计?前者至少还未见国产的产品,后者其实未必弱。

网友K(2007-09-24):
这应该是电子齿轮功能,一个为主轴,一个为从轴,齿轮比1:1,我知道美国AB有,德国Rexroth也有基于PC的运动控制

网友L:
想找个熟悉PMAC运动控制卡的合作,有高手吗!

网友M(2007-12-06):
电子齿轮功能和电子凸轮功能是运动控制的基本功能。
在PLC中集成该功能也是发展趋势。
PLC OPEN组织关于Motion Control相关的规范中,电子齿轮是最主要的功能之一。
艾默生Emerson明年初将推出具有该功能的PLC,可满足一般精度的同步要求。

网友N:
典型的同步轴功能。
不是主从,电子齿轮的概念。fanuc,siemens都有这样的功能。
你可以观察一下fanuc,siemens的系统监控,同步轴的电流大小是差不多的,这就是系统,伺服一体的精髓,那个伺服不是严格的伺服,也就是一个放大器。系统时刻监控,电流,速度,位置。
虽然主从,电子齿轮也是可以做出来,但那样只能说是还凑合,因为那样只能速度,位置运算,电流大小,卡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计算?

网友N:
看到,“重心驱动”,我们真的比日本人还日本人
我们小时候经常接受的教育,日本人是最会抄袭的民族,高新技术都是偷来的。但我的创新老师第一课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哪个?”后来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是大和民族。
这不,MORI SEIKI提出了重心驱动,我们很快就做了那样的机器并大作宣传了,南通机床厂,纵横国际,现在好像又换名了。

网友A:
“MORI SEIKI提出了重心驱动”———重心驱动的名词确实是森精机提出的,不过几乎是同时,类似的结构在辛辛那提等欧美机床企业中就已经在那么做了,孰先孰后很难明断。

南通机床厂靠高丽人的技术在国内是火了一阵子,这名字再改下去恐怕也只会和高丽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网友O(2008-04-03):
感兴趣,可以咨询

0755-33643798

网友P:
用过力士乐数控系统的同步功能,现在力士乐推出基于PC的了吗?

网友Q(2008-11-19):
我用pmac卡,用了虚拟轴做成双轴交叉耦合的形式,做到了双轴龙门驱动。伺服电机是扭矩驱动模式,驱动电机的两个实际电机的反馈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