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防雷措施

楼主(2007-07-22):
变频器的防雷措施有哪些?其中最有效的又有哪些?请大家发表见解.谢谢

网友A: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雷电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针(选件),或有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m的远处做专用保护接地。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
还要注意变频器与驱动电机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要更长的距离则应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为佳。

网友B(2008-05-18):
雷雨季节到了,先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