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PC通讯咨询

楼主(2007-07-22):
小弟第一次使用西门子300   但进行了硬件配置,组态后通讯不上
显示 no  active Partner be found
不知道那个地方设置不正确   还是 cpu 是坏的

楼主:
在线等~~~~~~~

感谢帮助

网友A:
看看你的pc/pg的设置是什么?要与你的硬件相匹配

楼主:
我设置了 地址2  速率19200   我用CPU314

网友B:
QQ:715273343,小问题,但不清楚你采用什么通信方式,是MPI、以态网、还是其他等等很多种,设置也分很多种。

楼主:
还有请问  第一次跟cpu通讯  是不是组态成功编译后就直接下载到cpu就可以    还有与cpu通讯除了地址 速率 还有那些设置

网友A:
pc/pg里的通讯方式,还有你的编程电缆,pc/mpi电缆要设置一下波特率。

楼主:
我采用mpi通讯方式

楼主:
电缆也拨在19.2位置

网友A:
看看你的pc/pg的设置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  听说好像是mpi适配器不好用  应该2个灯都亮对吧!!
我的就一个5v电源亮

网友C:
呵呵,還沒有見過MPI適配器上有撥碼開關,原裝的適配器我看見過串口的,USB的,就是沒有見過帶撥碼開關的,另外,與314通訊波特率可以設在187.5K上。

网友D:
兄弟,你看看你的PC/PG设置成你使用的接口,再看看你的硬件组态的CPU序列号是否正确,再看看有没有插上RAM卡

楼主:
大哥  我都看了  你说的我都设置了

还有适配器上是有两个选择的  一个38.4  一个19.2  不对吗

网友A:
to yuanle:
呵呵,還沒有見過MPI適配器上有撥碼開關,

232/mpi电缆适配器上是有波特率设置开关的,usb上的没有。
可能你的是国产的吧

to 太阳之子110:
mpi电缆插到plc上,5v灯就会亮,当正常通讯时,另外一个等才会亮。

你电脑上的串口是否是好的?

在下载硬件时,在弹出的窗口上,试读一下plc的mpi地址,看看是否读的到

网友E:
所有的设置PG/PC和硬件组态中CPU的设置都默认,不要乱该里面的参数,笔记本中的串口参数也不用改,和波特率没有关系。建议把CPU先放电清一下,可以试试用pcauto连一下,点击属性测试一下网络,

工控啊!

网友:
Siemens PLC就这样,通讯设置比较多,通讯速率一定设置一致,否则可能导致连接不上的,此外你可以在PC/PG 设之中进行硬件通讯诊断,看看连接不上的错误信息是什么,然后再确定!!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天上班就试试

网友F:
在 SET PC/PG INTERFACE中
install/remove interface中的PC ADAPTER是否移到右边?

楼主:
哦 谢谢  老工控
我没注意  等明天看看啊
再有FM350-2怎么才能用程序清零   如果不清零 计数到最大值会怎样??

网友G:
经验在于不断的实践。

网友A:
再有FM350-2怎么才能用程序清零   如果不清零 计数到最大值会怎样??
注意相应db块里的dbw52

楼主:
今天试了试还是没通讯上 愁坏了 我的cpu 适配器 232电缆都是新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com口应该也好用 今天遇到的问题是点了下载后 到选择模块地址窗口程序就停住了 再点他就是程序没有响应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来????

楼主:
快帮帮我吧 !!

网友H:
机器的窜口开了没有?

工控啊!

网友:
哥们怎么样了?你在哪里,联系几个弟兄去看看呀!!

网友D:
兄弟,你是哪里的,要不要我抽时间帮你看看,免费的

网友I:
MPI适配器没有开关,你是用的PPI适配器吧

网友J:
PC/PG 接口要设置对, 如果是5611板卡 MPI的速率是187.5  DP口的话是1.5m

PLC地址可以设成2  板卡地址是0

网友K:
这种适配器有国产的,可靠性差,不如换个试试,或换种网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