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下载

楼主(2007-07-22):
S7-200下载时出现"非致命错误",不知是什么问题,但能控制运行和停止.

网友A:
检查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B:
进行监控看看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C:
首先检查您的PLC与您的软件版本是否匹配,然后再检查您的程序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D:
继续关注,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
可以在监控状态下查看“信息”中非致命错误的解释,然后对应检查程序。

网友F:
查看一下菜单栏里的PLC/信息 看看

网友F:
有时候情况编译查不出错误,下载的时候无法下载,比如顺控指令漏掉了结束指令,定时器类型和编号不对等

网友G:
新版本的“信息”中非致命错误的解释往往会让你啼笑皆非,远没有老一点的版本准确。特别是V2.11,它的解释是很准确的。但最新版本V4.0 SP5的解释就不太准确。两个版本相差八九年,在这个环节似乎倒退。

网友H:
西门子的电缆有时也有问题,长时间数据监控后程序下载也可能出现此种现象,可以通过改变波特率拨码开关改变波特率;200的软件最新版的有时也会报错,遇到最多的是上升延脉冲没有编码,以往都是自动的,可将指令删除重新写入,编译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编程电缆的波特率不正确:长时间监控数据可能导致电缆的转换模块发热,不能正常下载程序。
使用了最新版的软件:SP5软件中上升延的定义与以往不同,旧版本的程序在SP5编译时经常报错.

网友I:
只要格式对,有的是编译不出来的.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
后来一段一段的下着试,费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呢,最后将子程序中的中断ENI去了就好了,有点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J:
软件版本低,安装最新版本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K:
很容易找到的,在网上再搜索一下!

网友L:
200CN 的需要用SP3及以上的版本
这些知识销售产品的应该告诉你

网友M:
时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