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西门子变频的来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7-07-22):
我公司的供水系统,是用一台西门子430拖动,PID控制,水压4公斤.不知道什么原因变频器的主板经常烧坏,已经换了3台都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看主板烧坏的部位,最好送到西门子的售后去研究一下问题的根源。

网友B:
  应该是I/O板埙坏,和主板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C:
压力信号是否是4--20ma电流信号,此时易造成输入口损坏。做好屏蔽

网友D:
是烧掉I/O板么?输入输出接口损坏,请检查输入输出信号的电压电流要求和EMC的屏蔽.

网友E:
有没有接上接机控制呀!

网友F:
用过420和440,却没用过430。
楼主说是“主板经常烧坏”,估计是专业人士检查后的结论吧。
期待结果。

网友G:
西门子变频的主板确实容易坏,特别是外部干扰脉冲较强的时候,坏后显示-----,都是CPU坏掉了,这种情况只有换主板,有时是I/O板坏,跳故障码F0054,一般是上面的24C32数据丢失,重新写数据是可以恢复的,根据大量的维修发现干扰脉冲是由I/O板上控制线导入的,所以最好把控制线加屏蔽,网线接地,能有效减少出故障的可能,但有时是
主板和下面的驱动板接触不好,容易显示F0022,报功率主件故障有时又是好的,把驱动的插座处理下就解决问题了,还有一种情况,变频器刚断电就取主板,很容易坏主板,

网友H(2007-11-23):
考,还用这样吗,用继电器隔离不就完了。

网友I:
行好了,多多指教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外部过来的信号最好隔离一下,防止出现大的损坏.

网友K:
输入输出信号做好隔离

网友L(2008-04-05):
学习中,不知道安川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