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线号怎么选?

楼主(2007-07-22):
我做控制柜!要线号的,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我不要打印机的,是自己手写的那种哦!!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像买白菜一样,

网友B:
五金店一般都有,去买就是了。

网友C:
是不是称作"号码管"的白色塑料管?电料商店和机电商店有卖.另外,使用油性记号笔书写,不会掉色.

楼主:
没有型号吗?我们这里是专门采购部门购买!要型号的!!

网友D:
白色的E形管,分几个平方的,有规格;白色的用于打印的线号管也可以,不过稍贵。

网友D:
写规格就可以了,如要写型号,那么还要写供应商,恐怕他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