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谁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笨!

楼主(2007-07-22):
使用的是FX0N-60MR,
为什么只能读出程序,
但是一经修改后,下传程序时
PLC就会闪红灯报警,
断电重启,
程序又恢复到以前的程序,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PLC程序有问题?

网友B:
PLC是水货吧

工控啊!

网友:
PLC程序问题,请你检查!!!

网友: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吧。而且是逻辑性错误,仔细改一下

网友C:
PLC可能有问题

网友D:
PLC可能程序问题

笨!

网友:
修改也不行啊,
传不下

网友E:
程序问题!

网友F:
我是新学的,你的PLC是不是带存储器盒啊?存储器盒的开关你调了没?

网友G:
是不是你的PLC还在运行中啊...或者是你没有写结束语?

网友G:
张PLC运行中转为停止再传..

网友H:
你先仿真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如果没问题,看看PLC传输设置。

网友I:
是不是处在只读状态。

笨!

网友:
开关要STOP位置,
读出程序后,
那怕只修改一步,
再下传,
都不行.

网友J:
应该是程序问题,你没改程序就没事,一般的情况比如你有程序中写了主控却没写主控返回,这样的程序可以编译,但写进PLC后错误灯就会闪,程序删掉就没事了。

网友K:
您编译过吗?

网友L: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找供应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