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涡街流量计可以从零开始测量吗?

楼主(2007-07-22):
请教各位

网友A:
可以,只是在最小流量范围内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但是基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如果要是这样怎么又会有量程比这一说法?

网友C:
雷诺系数由适用范围,一般不能从零测量。

网友D:
不能  一般的流量计都有一个计量下限,比如常规 涡街
介质流速范围:液体0.5-7m/s
              气体4-35m/s
              蒸汽7-70m/s
具体技术参数可以参考http://www.senste.cn/0302.htm

楼主:
顶起请各位讨论,谢谢

网友E:
涡街电磁流量计都存在,零点不稳定情况。

楼主:
流体的测量,要精度,当然是容积式,但...抛开精度,要求线性,什么好?

楼主:
请问震动对精度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F:
10%以下的测量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G:
不能,甚至,有的气体比如氢气即使流速够也测量不准.

网友H:
我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