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流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和电压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

楼主(2007-07-22):
请教大家什么是电流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和电压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

楼主:
两者都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在传感器速度变频器中,高速时使用电压模型,低速使用电流模型。

网友A(2008-10-18):
我认为电流矢量与电压矢量控制变频器不同点就是:中间直流平波回路电流型采用电感,而电压型则采用电容进行储能。

网友B:
我觉得有点楼上的意思·变频的控制主要体现在3种·现在你把它细分到电流矢量和电压矢量··这两种控应该是在大转矩的要求和高转速的要求上做一个控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