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和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变频器哪种先进?

楼主(2007-07-22):
请教大家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和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变频器哪种先进?

楼主:
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和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变频器区别是控制算法不同,后者的控制算法出现的时间迟于前者,但从控制算法看,后者有其独到之处,但两者都是以实现高性能转矩控制为目的,在相同转矩控制精度下,两者是相同的,所以,并无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

网友A(2007-09-24):
一. 矢量控制理论简介:

        70年代西门子工程师F.Blaschke首先提出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理论来解决交流电机转矩控制问题。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矢量控制算法已被广泛地应用在siemens,AB,GE,Fuji等国际化大公司变频器上。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

--------------------------------------------------------------------------------

二. 直接转矩控制简介:

        在80年代中期,德国学者Depenbrock教授于1985年提出直接转矩控制,其思路是把电机和逆变器看成一个整体,采用空间电压矢量分析方法在定子坐标系进行磁通、转矩计算,通过跟踪型PWM逆变器的开关状态直接控制转矩。因此,无需对定子电流进行解耦,免去矢量变换的复杂计算,控制结构简单。
        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是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PWM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它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作比较、等效、转化,即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由于它省掉了矢量变换方式的坐标变换与计算和为解耦而简化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没有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所以它的控制结构简单、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系统的转矩响应迅速且无超调,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

网友A:
直接转矩控制DTC和矢量控制是变频器的两种不同的算法。在矢量控制变频器中,多数也有转矩控制功能。它是矢量控制算法中的一个控制功能而已,即不仅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可以通过电机转矩设定值来控制电机的转矩,不能与DTC直接转矩控制算法相混淆。

网友B:
   为了大家通俗易懂的弄懂有关概念的实质,我提出有关问题大家讨论:

1、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测量定子电流,即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大小、相位很容易;变频器如何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相位?
2、什么是“磁场定向原理”?
3、什么是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它和异步电机的定子电流有什么关系?变频器如何实现对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的分别控制?
4、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请问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三种方式吗?还是一种方式分两种做法?
5、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请问直流电机是怎么控制的?异步电机是怎么等效控制的?直流电机的动、静态性能是什么?

网友B:
1、“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请问调速范围和“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关系是什么?
2、“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请问矢量控制方式与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什么关系?
3、“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请问,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以及电流的大小相位中有电机参数的信息吗?

网友B:
有兴趣的朋友能讨论讨论,这些文字上的游戏只有通过讨论才便于大家辨别真伪,弄请问题的实质。

网友C: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工控网上查阅VCPLUS的一些论述,你可以得到详细的答案。
不知道VCPLUS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还好吗?
看看现在的论坛,到处都是自以为是的人!

网友B:
1、我想了解异步电机机械特性的人多;
2、我想了解变频器原理结构的人多;
3、我们先从大家熟知的理论、概念出发,来攻克这些文字游戏的真谛。

网友B:
从电动机的机械特性看如何控制电动机的转矩:
1、从电动机的机械特性看,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简单说,提高电压,可迅速提高转矩;
2、在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上稳定运行区,减小转差率S电机转矩减小,增大转差率S电机转矩增大;
3、增大转子绕组的电阻,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机械特性变软,在稳定运行区电阻越大,电机转矩下降,转速降低,转差率增大;

网友B:
用变频器拖动电机时,电机工作在机械特性的稳定运行区,而不是堵转区

网友B:
从变频器的原理和结构看,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参数如何控制:
1、变频器可通过逆变驱动电路任意调整输出频率,即可以任意调整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即随意改变异步电机的转差率S,即可随意通过改变转差率S来改变控制电机的转矩;
2、变频器可通过逆变驱动电路任意调整输出相序,即可以任意改变电机转向;
3、变频器可通过逆变驱动电路任意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即调整控制电机的转矩;

网友B:
从上述大家知道的理论、概念得出,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矩的方式基本有两种方法:
1、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差率S,控制电机转矩的大小;
2、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工作电压,控制电机转矩的大小;

网友B:
1、如果变频器工作时,给定电机转速,通过驱动电路调整输出频率,控制电机转差率S控制电机转矩的大小,这是变频器的一种工作方式;
2、如果变频器工作时,给定电机转矩,通过驱动电路调整输出电压,控制电机工作电压控制电机转矩的大小,这是变频器的另一种工作方式;

网友B:
1、矢量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控制的手段是统一的,但又是独立的;
2、“独立的”,什么意思?比如说,“把定子电流分成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真有这个电路把电流分了吗???
3、“独立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真有这两个电路一个电路控制励磁电流一个电路控制转矩电流吗???
4、“统一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实际控制手段就是降低频率,但结果是减小了转差率S,转矩减小了,即控制了“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
5、“统一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实际控制手段就是提高频率,但结果是增大了转差率S,转矩增大了,即控制了“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

网友B:
1、或者简单说,通过控制输出频率,达到了矢量控制的理论目的!
2、那为什么在文字上绕了一个大圈,闹得大家迷迷糊糊、神神秘秘、变幻莫测、高不可攀的样子???
3、这就是有些人口中的“高科技”,它的秘密就是让你把口袋里的钱给他。

网友B: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明深奥的理论和简单的作法之间的关系:

1、当你用力推动一个物体时,用力的方向不同,作用效果就不同;
2、这个问题让一个字不识的正常成人都知道怎么用力、怎么改变方向效果好!
3、这个问题你要用矢量控制原理,先将力分解,然后再分析有用分量和无用分量,得出控制增大有用分量就能推动物体的高科技矢量控制法,其实最终还是简单的改变一下力的方向;

网友B:
说到这里我来回答搂主的问题,矢量控制变频器与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只有方式的不同,没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

网友D:
全文已阅.抵顶.

网友B:
  关于直接转矩控制我提出以下问题供大家讨论:

1、“把电机和逆变器看成一个整体”,其物理实质是什么?“不看成一个整体”与“看成一个整体”有什么差别?
2、“采用空间电压矢量分析方法在定子坐标系进行磁通、转矩计算”,与矢量控制理论“对定子电流进行解耦,矢量变换的复杂计算”从方法上有什么不同?有“控制结构简单”的差别吗?
3、变频器如何“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变频器可以通过驱动电路改变输出电压,来改变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这与直接转矩控制的差别在哪里?

网友B:
4、“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请问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怎么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的结果就是改变频率、改变输出电压,从而改变电机的转矩,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网友B:
5、“它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与“是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说法前后不相吻合?

网友B:
6、“……没有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所以它的控制结构简单”,不能这样简单吧?变频器的任何控制都要通过驱动电路即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来改变输出频率、电压,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7、“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请问“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网友B:
8、“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请问这种交流调速控制方式的“高静、动态性能”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B:
  还是我来回答这些问题:

  请问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怎么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

1、“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就是负载转矩在较大范围内变化,而变频器通过驱动电路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顺应负载的变化提高或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即顺应负载的变化提高或降低电机的转矩;
2、此种控制适应负载变化剧烈而速度要求平稳的场合,如电力机车;

网友B:
  “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请问“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1、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
2、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
3、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即控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或频率),以获得电机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

网友B:
  “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请问“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1、“转矩检测值”是电机实时转矩的检测值?!
2、“转矩给定值”是负载实时转矩值?!
3、“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

网友B:
当一篇用谁都不知道的概念和原理堆在一起的文字游戏叫你昏头转向时,你不妨将它拆开,这时你会发现它是用荒唐和可笑编织起来的!

网友B:
   像这种所谓的高科技,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抄袭,口误流传,最终连一个作者都找不到了的文字游戏,最大的特点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低级问题科学化!

网友B:
1、这个帖对熟悉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及参数之间的关系的同学看起来没有障碍!
2、大部分同学通过辩论只要你明白变频器是怎么实现电机转矩控制的两种方式就可以了。

(:

网友:
呵呵    说实话我可真是看不懂  只知道电动机有那么厚一本书 从来也不敢看 (因为跟这个一样看不懂) 不过在这里要谢谢刘志斌老师  能用这么通俗的语句来解释那些非常专业的东西 真是好

网友E:
刘老师你好: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时,当电机功率一定、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在工频内调速:电机速度下降时,转矩也跟着下降,电流也跟着下降吗?转距与电流的关系是不是—-转矩越大、电流也越大?请赐教。

网友F:
“电机速度下降时,转矩也跟着下降,电流也跟着下降”
这句话不完全对,转矩随着速度下降,是风机及水泵类型负载,成平方关系下降,其余类型大多数是属于恒转矩型负载,即无论电机速度如何变化,转矩不变。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在工频内调速:电机速度下降时,转矩也跟着下降,电流也跟着下降吗?转距与电流的关系是不是—-转矩越大、电流也越大?”

1、你说的条件如果成立,即为恒功率调速;
2、恒功率调速,就像汽车上坡一样,转速下降,转矩升高,功率不变,此时电机处于“软”机械特性;
3、电机处于“软”机械特性,如果是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则是转子绕组串电阻最大的时候,即转速低,转矩大;
4、电机处于“软”机械特性,如果是变频器在工频内调速的异步电机,要转速低,转矩大,有两种方法,一是在降低频率的同时提高电压,另一种方式是在电机受负载转矩增大而转速下降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速度慢,增大转差率S增大转矩;
5、上述两种增大转矩的方法,都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B:
1、你说的恒功率调速,电机速度下降时,转矩也跟着下降,电流也跟着下降是错误的!
2、因为电机速度下降时,转矩也跟着下降,电流也跟着下降时,功率是迅速下降的,而不是恒功率;

网友G:
1,对于交流调速系统有公式:P=T×n/9550。P:功率,T:转矩,n:转速。
2,调速要区分三种状态:
1)变转矩负载比如:风机、水泵。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转矩)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压力(转矩)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利用调速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2)恒转矩负载:转矩T与转速n无关,任何转速下T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例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都属于恒转矩负载。由公式可知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转速成正比。即T=9550P/n=常数。
3)恒功率负载: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即:P=T×n/9550=常数。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3,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网友G:
“3、电机处于“软”机械特性,如果是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则是转子绕组串电阻最大的时候,即转速低,转矩大;”老刘的这句话是错误的!绕线电机的转子串电阻启动本意是牺牲启动转矩来降低启动电流的,好好看看您的教义里关于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的机械特性图。串电阻最大的时候是启动转矩最小的时候。

网友B:
1、szalpha:你早前在另一帖中关于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启动问题的回帖我看说得很在行,怎么这里又糊涂了;
2、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当电阻大到足够数值时,启动转矩为电机最大转矩,电机一起动便进入稳定运行区,此时稳定运行区具有较软的机械特性;

网友B:
3、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不是降压起动,而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改变转差率S的一种起动方式,起动转矩大,适应重载启动,常用在起重机这样的负载上;

网友F:
刘兄说的没错,赞同.

网友G:
电机的启动转矩是电机的堵转转矩它和电机的最大转矩可是两回事!

网友E:
我说的是在工频内调速,那么肯定是恒转矩负载。我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我很赞同yjig的观点。在实际生产应用中,我也发现速度的提高与转矩无关、与电流好像也无关。(当然是在额定速度内提升)

网友B:
      TO   szalpha:

1、电机的启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大转矩是不同的概念!
2、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当电阻足够大数值时,电机启动转矩为电机最大转矩;

网友F:
楼上说的第二条不太规范,应该为: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电阻愈大,启动转矩愈大,当电阻足够大数值时,电机启动转矩为最大。
2、无论启动转矩大到任何程度,电机的启动转矩始终小于最大转矩。

网友B:
     TO   很不好意思:

1、真是很不好意思,你的问题你自己看看你说的是什么?
2、由于你的问题存在很大的问题,本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3、但是,觉得你提出变频器在工频内恒功率调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比如一列电力机车爬坡时,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转矩的?各参数之间是什么关系?
4、这样就在“1、你说的条件如果成立,即为恒功率调速;”为前提条件,做出了回答!

网友B:
    TO   yjig:

1、我说的就是当电阻足够大数值时,电机启动转矩为电机最大转矩。
2、就是说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起动转矩等于电机最大转矩或者说临界转差率S=1;

网友B:
  TO   yjig: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电阻愈大,启动转矩愈大,当电阻足够大数值时,电机启动转矩为最大。”

1、绕线式转子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是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改变转差率S的一种起动方式;
2、当串联电阻增大时,临界转差率S增大,起动转矩增大;
3、当串联电阻足够大时,临界转差率S增大到1,起动转矩增大到最大转矩;
4、当串联电阻再继续增大时,起动转矩开始减小,当串联电阻再继续增大到无穷大时,起动转矩为零;

网友F:
谢谢,刘兄。还是你说的对。

网友H:
对于以上所说的还真得慢慢的去分析

网友I:
老刘用公式来分析,俺们来看看

网友I:
把最大启动转矩和临界电阻用公式来表达

网友B:
  公式写出来,也是别人的,或抄书本上的,要想看公式,自己翻书去!

网友B:
如果你把公式:总价 = 单价×数量 给老太婆看,老太婆绝对看不懂,可是你要问,一斤菜2角钱,一块钱可以买几斤菜,老太婆肯定能答出来!

网友B:
那些公式是表示参数之间基本关系的,是帮你记忆、掌握这些关系的,如果你对这些参数的关系掌握的非常熟练,你就会像老太婆那样不用公式,没了公式!

网友B:
   当然你想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告诉你,这些参数之间的关系我熟悉的和老太婆买菜一样,不需要用公式来帮忙!

网友B:
如果你懂公式,我的发言你一定能看懂,如果你不懂公式,还不如看我的发言更明白!

网友I:
呵呵,拳头放松一点儿,心态放宽一点儿,不要觉得谁都是在向你挑战嘛。就技术论技术。

  如果搞电做技术的都不较真儿,只看结论不懂过程,那还怎么做工程师?怎么有说服力?这不是您一惯的作风吧?

网友B:
   TO  想起时正是忘记
“拳头放松一点儿,心态放宽一点儿”

1、谢谢你,在学生面前说话的习惯,在师傅们面前不应该!
2、总是套公式,说明量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如果通过公式,把量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清楚,就没有公式了;
3、我记得我上高中时,有一次考物理,我全作对了,但老师只给60分,原因是没有过程;
4、其实他出的题,只要说明量之间的关系是正比或反比一步就可得出答案,根本就不用推来推去!

网友I:
嗯,其实我对老刘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较真儿的精神是非常佩服的。

  不过,个人观点:设想定子加压,转子开路时,转子电势最大。此时,若转子不串电阻,瞬间短路,短路时的转子电流将会最大,相当于电机直启;相反,串电阻越大,这瞬间的电流就越小。--这是很简单的欧姆定律。
  转子串电阻的启动与调速,原理都是一样的,串了电阻,降了电流;降了电流,若无磁饱和现象,也必然降了转矩。
  所谓“临界转差率”为1的时候,如果只串电阻,不是堵转,估计只有串联电阻到XM欧以上,转子电流带来的转矩,将好能克服负载转矩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下,启动转矩是与负载转矩非常接近的。远达不到一般电机的最大转矩,即额定转矩的2点几倍。

  老刘说的“临界转差率”,如果仅仅定义启动瞬间的S=1那一刻,那么,它与串不串电阻没有关系,串与不串,启动一瞬的转差率都是1。而且不串电阻,直启时电流更大,若不考虑磁饱和等其它影响,启动转矩更大。

  所以我认为,SZALPHA并没有说错。

  有人说:学电气学了许多年,学到最后才明白,学的只是一条欧姆定律。

网友B:
  “转子串电阻的启动与调速,原理都是一样的,串了电阻,降了电流;降了电流,若无磁饱和现象,也必然降了转矩。”

1、这个问题你要熟悉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以及电压、转子电阻对机械特性曲线的影响,一般电工学书中有;
2、串了电阻,降了电流,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了转矩!
3、这里用欧姆定律理解会出很多笑话,已经是交流电路了!

网友J:
看了一遍,觉得不错,通俗易懂,顶!!!

网友K:
刘志斌: 的分析好精彩

网友I:
对于老刘的1、2两点,老刘请把绕线电机串不同电阻的曲线找来看一下,再看一看电阻不同时候,S=1时M是不是一样?

  照刘工这样说来,交流220、380,就不能用U=IR,P=UI=I^2R=U^2/R了?那请问您已知电机功率,不知电流的情况下,如何选接触器如何选空开的?

网友L:
矢量控制原理图(FOC)
直接转矩控制原理图(DTC)

网友B:
  “已知电机功率,不知电流的情况下”

交流电路有交流电路的适用公式,只是说不能乱用公式!

网友B:
  “看一看电阻不同时候,S=1时M是不是一样?”

1、当R增大时,临界转差率S增大,S=1时Mq也增大,当R足够大时,临界转差率S=1,Mq = Mmax;
2、你找到后仔细看看就明白了!(异步电动机机械特性一节)

网友I:
其实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有许多自己假定的前提。也许互相讨论的原因,往往都是互不了解对方的前提和假设,或者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2、串了电阻,降了电流,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了转矩!”这是您的观点。这是我随手画的电机串电阻时M-N曲线图,请您自己比较R1、R2、R3的大小,也比较一下曲线与M轴的交点,那时的N=0,S=1。不妨假定,串不同R时,定子电压一致、负载都是空载。
  至于欧姆定律的问题。同样一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没有再去讨论它的必要。

网友B:
  “串了电阻,降了电流,提高了功率因数,提高了转矩!”这是您的观点。”

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已有的绕线电机的基本知识!你只要翻开书就明白那不是我的,我没那么大本事!

网友L:
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是两种高性能的异步电动机转矩瞬态控制方法,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模型计算,达到瞬态控制转矩的目的,与普通的V/f控制相比,FOC和DTC最突出的特点是转矩控制的动态性能好,控制好的阶跃响应在几个ms以内,简单的V/F控制的转矩动态性能达到不FOC和DTC的水平,还有就是电机的电流受控,避免简单的V/F由于诸如负载突变等容易出现过流的现
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比直流电机复杂在于它励磁控制和转矩控制从等效电路上看是耦合的,不能很直接的分离达到独立控制磁场和转矩的目的,简单的V/F只能简单的通过调节电压辐值和定子频率(或转差频率)来达到调节控制转矩的目的,而这种通过电压幅值和频率的调节方式因为本身的局限性(交流幅值和频率的检测基于信号周期),决定了调节的速度很慢,因为几个ms是不能准确检测出频率较高的交流幅值和频率的大小的,而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是建立在瞬态磁链和转矩检测的基础上,都是利用的电压和频率的瞬时值,这就是简单的VV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根本区别.

网友B:
想起来就忘了:你的图画错了,翻开书看看!

网友I(2007-10-24):
噢,昨天翻开书看了一眼,M与N的关系,串不同电阻时曲线是有交叉的。我按印象随手画的图是错的,在此纠正,望勿错引后人。

  另外,转子转矩与转子电流的关系,好象从公式上来看,也并不是完全正比关系。但是因为自己工作之余匆忙看了一眼,公式的推导来源和理论可靠性,自己没有仔细验证和考虑。过几天有空把理论依据拿来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B:
这就是好同志,为大家负责的好同志,我们祝福他一家平安幸福!!!

网友M:
我用软起动器一直无法启动绕线电机,请教刘兄,绕线电机如果用软起动器控制定子电流,再通过串电阻改变转差,是否可以启动。

网友B:
 “如果用软起动器控制定子电流,再通过串电阻改变转差,是否可以启动。”

1、朋友,通过串电阻改变转差,同时也改变电流;
2、不要用那个软启动,它会害得你不得安生,去掉它!!!

网友N:
老师好,我想请教问题:
   1.变频器里的转矩控制宏与DTC(直接转矩控制)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
   2.转矩控制的速度环应该是开环的,那DTC是不是也应该速度开环,只有转矩环是闭环?可看到资料里DTC系统控制图DTC的速度环也是闭环,应该怎么理解?

谢谢指导

网友L:
转矩控制宏与DTC是不同的概念,DTC表示一种感应电机控制方案.
速度信号是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输入参数,当然,新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可以根据电机电压,电流和电机参数估计出转速,从需要速度信号来说,FOC和DTC都是速度闭环,但是如果最终控制的目标是转矩不是转速,那么两种方式都没有明显的速度闭环,比如上面给出的图示,如果控制的目标是转速,那么给定速度减去实际速度,再经过一个PI调节器,输出就是上面我给出的图中的T*(转矩给定).

网友N:
谢谢 支持国产变频 老师
引用:“从需要速度信号来说,FOC和DTC都是速度闭环,但是如果最终控制的目标是转矩不是转速,那么两种方式都没有明显的速度闭环”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我们怎么来实现最终的控制目标是转矩不是转速,就是通过变为转矩宏控制吗?即转矩宏控制时速度开环,转矩闭环

网友L:
速度信号是两种控制方式需要的比较重要的参数,有些变频器应用场合,不需要速度百分之百准确控制,速度外环就去掉了,通过给定转矩来调速.

网友I:
刚才看了一下已知的转矩公式,如下:
  公式是经过原始公式T=K*FAI*I*cos推导出来的,其中,T为转矩,K为常数,FAI为磁通,I为转子电流,COS为转子功率因数。   图中是推导后的结果。启动时,S=1,则实际启动转矩为T=KU^2*[R/(R^2+X^2)]。这个公式中,R为转子等效电阻(包括转子绕组本身和外部串联电阻);X为S=1时折算的等效转子电抗,是一个定值;K为常数,U为定子电源电压,也为常数。此时,T与R是一个一元函数关系。若要启动时T最大,须R/(R^2+X^2)最大。   R/(R^2+X^2)最大时,(R^2+X^2)/R最小。当且仅当R=X^2/R,即R=X时,(R^2+X^2)/R取得最小值2X,T取得最大值KU^2/(2X)。   推导结论为:   1、只有当R=X时,起动转矩最大。起动转矩并不随串联电阻增大而增大,也并非随串联电阻减小而减小。   2、若转子绕组内阻已经>X,则容易计算,串联电阻越大,起动转矩越小。   3、若转子绕组内阻<X,容易计算,适当串联电阻,在转子总电阻达到X之前,起动转矩随串联电阻增大而增大。   以上是个人按理论公式推导的结果。虽然与主题不符,但讨论有益,老刘头儿、各位大虾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点我个人有点儿糊涂:若转子电阻为0,超导,那么转矩为0,这应该如何去理解呢?难道异步电机转子、定子用超导材料来做,就没有转矩,无法转动了吗?

网友B:
1、转矩公式是错的,不是这样简单的数量关系,而且你的推导判断过程有误;
2、关于异步电机电磁转矩与转子电阻的关系,已有定论,你应该把时间用在已有理论结果的研究上;

网友B:
你可以把转子电阻不同时的M-S曲线贴出来,就能很直观的得到转子电阻与启动转矩的关系!

网友B:
 “若转子电阻为0,超导,那么转矩为0,这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1、转子电阻改变了转子电流的相位,功率因数不为零,即转矩不为零!
2、转子电阻为零,功率因数为零,即转矩为零!
3、所以启动时,转子绕组要串电阻,以增大启动转矩!
4、用超导材料作绕组,可以减小电流在电阻的热损耗,但对电机启动转矩的获得是不利的!

网友B:
设转子电阻为r,感抗为x:
1、起动转矩:M ∝ 1/(r + xx/r);
2、当r为零时,r + xx/r → xx/r → ∞ ,M=0;
3、当r从零开始增大时,r + xx/r减小,M增大;
4、当r增大到r = xx/r ,既r = x时,M最大;
5、当r再增大时,r + xx/r开始增大,M减小;
6、当r增大到∞时,r + xx/r → r →∞,M →0

网友I:
老刘头,“转矩公式是错的”,错在哪里,请提示。你认为正确的理论是什么,请给出。

  要有理论或者实践依据。

网友B:
 设转子电阻为r,感抗为x,则异步电机转子起动转矩T:

             T ∝ r/(rr + xx)

这样表达更准确!

网友B:
其推导过程:
1、T ∝ r/(rr + xx) = 1/(r + xx/r)
2、讨论r在区间(0,r = x)、r = x 、(r = x,∞)变化时,T分别单调↑,最大,单调↓的变化情况。

网友B:
在你的其推导论证过程中,没有讨论r在(0,r = x)区间上,T的单调上升过程,这恰好是转子串电阻起动转矩T增大的过程!

网友I:
呵呵,老刘头儿没仔细看。我还以为你有新的理论公式呢。

    如果没有公式、没有这种公式推导,教科书中单独给出“电阻大了转矩大,大到一定程度就减小”这样的结论,只能给不求甚解的人去接受。这推导是俺自己做的,俺看的书本中没有推导。

网友B:
书中给的公式,包括定子的电阻、电感!

网友B:
  转子的电磁转矩T,与转子的功率因数成正比,与转子电流成正比,转子电流又与转子阻抗Z成反比,这样我们认为:
  T ∝ r/z × 1/z = r/zz = r/(rr + xx) = 1/(r + xx/r)

网友B:
T ∝ 1/(r + xx/r)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画等号就有问题了!

网友B:
认真讨论、钻研一个问题,是提高最快的方式!

网友I:
恕我直言:老刘头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讨论问题时,往往没去仔细阅读对方的文字,这往往是自己脑中成见所致。这样容易产生争论,而这样的争论,有弊无益。
  多说伤人,就此打住。

网友B:
你的发言我仔细看过,不仔细看,会说错的,主要还是认识不同:
1、你的公式画等号就是错的,用正比符号就是对的,因为定子的参数对转矩也有影响;
2、你说出了起动转矩最大的条件,“只有当R=X时,起动转矩最大。起动转矩并不随串联电阻增大而增大,也并非随串联电阻减小而减小。”
3、但是,你后边的总结是对的!
4、我说你没有分析没有讨论r在(0,r = x)区间上,T的单调上升过程,是针对你原来的结论而言;
5、如果我在看作业时,都打了对号,没指出错误,就认为是不负责任,在网上看来大家很反对,因为大家毕竟不是学生,我向你道歉!

网友N:
引用“ 如火: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4 14:21:00
    直接转矩控制DTC和矢量控制是变频器的两种不同的算法。在矢量控制变频器中,多数也有转矩控制功能。它是矢量控制算法中的一个控制功能而已,即不仅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可以通过电机转矩设定值来控制电机的转矩,不能与DTC直接转矩控制算法相混淆。”

各位老师 我在看DTC控制原理图时 怎么看到它也有速度闭环?不是应该只有转矩闭环,控制转矩吗

网友N:
看了前面这么多,虽然有点晕,但感觉很好。各位老师都很厉害。

我有个问题和楼上有点相同,望老师指点。DTC有速度闭环吗?特别在变频器里 有转矩宏和DTC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一直不是很清楚

网友B:
   TO   想起时正是忘记:

 “如果没有公式、没有这种公式推导,教科书中单独给出“电阻大了转矩大,大到一定程度就减小”这样的结论,只能给不求甚解的人去接受。这推导是俺自己做的,俺看的书本中没有推导。”

1、确实,你的推导是自己完成的,书上没有;
2、公式的推导,可以定量的、准确的给出参数之间的确定关系;
3、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数学结果,我们要对其结果的物理本质加以解释:
(1)公式的物理本质是:转矩T与功率因数r/z成正比,与电流I2 成正比,电流I2 与阻抗z成反比,所以有公式:T = r/rr+xx ;
(2)r在(0,r = x)区间上,T的单调上升过程,其物理实质是:r增大,功率因数上升,转矩T上升;
(3)r在(r = x,∞)区间变化时,T的单调下降过程,其物理实质是:r再增大,阻抗增大,转子电流下降,转矩T下降;

网友B:
“r在(0,r = x)区间上,T的单调上升过程,其物理实质是:r增大,功率因数上升,转矩T上升”,这实质就是矢量控制的一种方式!

网友N:
    看了前面这么多,虽然有点晕,但感觉很好。各位老师都很厉害,特别是刘志斌老师水平很高。

我有个问题和楼上有点相同,望刘老师指点。DTC有速度闭环吗?特别在变频器里 有转矩宏和DTC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一直不是很清楚

网友O: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P(2007-12-04):
TO  szalpha:
   你好!
   我要是用直接转矩的变频器是不是就忽略,恒功率,恒转矩负载?
   我要是用矢量变频器是不能忽略的?或者也可以忽略。
   假设:在传送带上,三○KW的电机我选?矢量的?还是直接转矩?
   我感觉着是不是技术方式上都行?最后是价格。。。。我会选矢量的。就我所知道的直接转矩好像贵点。

网友L:
从用户的角度,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没有区别,都是达到输出指令转矩的目的.直接转矩也可以有速度外环.现在最新技术的发展区分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没有意义了,两者已经互相融合了.

网友Q(2008-01-21):
请教 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应用于异步电动机的发电状态么?我用一台原动机驱动负载异步电动机,如果此时负载异步电动机采用DTC控制,让异步机处于发电状态,此时这个负载机能实现四象限运行么,也就是说能实现回馈制动么?我不知道方案可不可行啊,请赐教!!!!
ady4030@sina.com

网友L:
完全没有问题,对于DTC来说是小意思.

网友R:
好文章,学习中

网友B:
   "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应用于异步电动机的发电状态么?"

1、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是控制方式的文字游戏;
2、不管那种控制方式都离不开电机转差、转差率、电压的控制;
3、一般变频器阻止了异步电机的发电能量回馈电网的运行状态;
4、有的变频器输入整流桥是可逆的,既常说的带回馈功能的变频器,它在电机发电运行时可以将电能回馈电网;
5、带回馈功能的变频器与是否是直接转矩控制、矢量控制无关;
6、如果你要异步电机发电根本用不着变频器,你可以直接用异步电机接在电网上发电!

网友B:
1、如果你想用异步电机发电运行,你可以将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用原动机拖动电机转速超过同步转速,就自动进入发电回馈运行状态;
2、如果你想单独用异步电机作为发电机用,请你给异步电机并三相电容(容量大小合适),然后用原动机拖动,就可发电;

网友B:
1、所谓直接转矩控制、矢量转矩控制,实际上就是通过内部电流传感器,实现的电机电流I1的闭环控制;
2、如果比较控制电压U,实现电机电流I1的闭环控制,就是常说的直接转矩控制;
3、如果比较控制频率f,实现电机电流I1的闭环控制,就是常说的矢量转矩控制;
4、实际上比较控制的是电压U、频率f比U/f,实现电机电流I1的闭环控制,所以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合二为一,就是支持国产变频:说的“现在最新技术的发展区分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没有意义了,两者已经互相融合了.”。

网友S:
刘工的理论基础是基于V/F控制的,呵呵,而我们是在讨论VC和DTC

网友B:
1、变频器是根据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为基本原理工作的,变频器不可能做出异步电机本身特性以外的事情来;
2、变频器是怎么改变、控制异步电机的?是通过输出的频率、电压U来改变异步电机的速度、转矩的;
3、有其它方式吗?没有,不管它讲的怎么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白,但是只要你仅仅抓住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机械特性不放,你就能找到它文字游戏的真谛!!!

网友Q: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现在有个方案,把异步机和原动机相连
这两台机器均通过同一个不可控整流器整流后跨接在一根直流母线上,然后各自用逆变器控制,这时,我是否可以用原动机带动异步机发电,并且把发出的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侧,而不回馈到电网,回馈到直流侧的电能直接输回到原动机上,这样是否可行呢?
我个人觉得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好像不能回馈回直流母线侧吧?
因为此时原动机做电动机带动异步负载机发电,中间会有一定的损耗,此时发出的电的电压是否会比直流母线侧的电压低呢,这样开关管能否导通啊?此时回馈是通过续流二极管还是开关管啊?我对这个动态过程有点迷惑,请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B:
1、如果你要离开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只是用原动机拖动异步电机发电到直流部,是错误的,不可能的;
2、你在搞永动机是吧?别浪费精力,别干没有意义的傻事!

网友Q:
刘老师,你觉得我所说的问题中哪一部分是在搞永动机?请您仔细阅读我的题目,机械能怎么来?原动机最开始肯定要从电网上获得能量,然后将机械能转化为负载电机的电能,通过发电形式将这部分电能回馈至直流部,用公共母线又还给电动机,而不是通过能耗制动的办法消耗掉,这样不可行么,当然要通过变频控制使负载机工作在发电运行状态,你觉得不行么?如果不行,根据您在电机控制这个行业的经验,麻烦您帮我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不行

网友B:
1、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
2、我想你说的是上述情况吧?

网友Q:
对的,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的是2台电机而已,那么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回馈的动态过程,可以么?

网友B:
1、如果你的系统是两台电机;
2、用公用直流母线供电,通过逆变变频输出对两台电机调速控制;
3、当一台电机发电制动时(例如吊重下落时),系统势能就转化为直流母线的电能,直流母线电压上升;
4、给直流母线供电的整流桥,因直流母线电压高于电网电压,而整流电流为零停止电能的供应;
5、这时处于同一母线的另一变频调速控制的电机恰好运行在电动状态,不断从直流母线吸取电能,使直流母线电压下降;
6、如果第一台电机发电制动的功率恰好等于第二台电机的电动功率,这时系统将在电网停止向直流母线供电的情况下,一台电机发电制动到直流母线,而另一台电机从直流母线吸取电能电动做功;
7、如果第一台电机发电制动的功率小于第二台电机的电动功率,这时直流母线电压会下降,整流电流增大,电网供应直流母线电能,电压不会降低很多,系统将在电网向直流母线供电、第一台电机发电制动的情况下,而保证另一台电机从直流母线吸取电能电动做功;
8、如果第一台电机发电制动的功率大于第二台电机的电动功率,这时直流母线电压会上升,整流电流减小到零,电网停止供应直流母线电能,电压还会继续升高,直到过压保护;
9、所以8的情况最危险,不安全,解决的办法是提高直流母线负荷的电功率,不要让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L:
回答"请教DTC"问题:
这个方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给哈尔滨电机厂做的变频电机变频试验电源,两个变频器带两个5MW电机做这种试验,共直流母线,专业的说法是背靠背试验,我们的变频电源做这种试验超过200台变频电机,功率在500kW到8MW之间.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现在有个方案,把异步机和原动机相连
这两台机器均通过同一个不可控整流器整流后跨接在一根直流母线上,然后各自用逆变器控制,这时,我是否可以用原动机带动异步机发电,并且把发出的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侧,而不回馈到电网,回馈到直流侧的电能直接输回到原动机上,这样是否可行呢?

网友B:
 “把异步机和原动机相连,这两台机器均通过同一个不可控整流器整流后跨接在一根直流母线上”

1、共直流母线的电机只所以能进入发电状态,将电能回馈直流母线,是一个有源逆变的过程;
2、在有源逆变过程中,电机绕组内有一个旋转磁场n1存在,它是电机进入发电状态的先决条件;
3、如果把电机通过“不可控整流器整流后跨接在一根直流母线上”,电机进入发电状态的先决条件没有,是无法进入发电状态的;

网友B:
1、如果要异步电机发电,只有并联电容器,利用剩磁并励建立旋转磁场,使电机进入发电状态;
2、然后通过三相整流将电能送入直流母线;

网友L:
异步电动机的电动,发电状态的控制对于逆变器加异步电动机驱动系统来说是小儿科的事,控制系统能够控制逆变器输出的频率,让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吸收能量),处于发电(回馈能量).
对于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电动,发电的控制更加准确,能够准确控制吸收和再生功率的大小.

网友T: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 :北方传动一级代理
联系人: 郭旭
手机:13439428268
联系电话 :010-82022875-

网友U(2010-05-13):
对:刘志斌 关于
   为了大家通俗易懂的弄懂有关概念的实质,我提出有关问题大家讨论:

1、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测量定子电流,即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大小、相位很容易;变频器如何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4、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请问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三种方式吗?还是一种方式分两种做法?

内容的回复:

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明白,请多多指点

网友U:
1、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测量定子电流,即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大小、相位很容易;变频器如何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相位?

4、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请问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三种方式吗?还是一种方式分两种做法?

对这两个问题看了很多资料都不懂,请多多指点

网友V(2011-06-11):
学习学习,各位老师都很厉害。

网友V:
自197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F.Blaschke发明了基于交流电机坐标交换的交流电机矢量控制(以下简称VC)原理以来,交流电机矢量控制得到了广泛地应用。经过30年的产品开发和工程实践,矢量控制原理日趋完善,大大小小的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大多采用矢量控制,使交流电机调速达到并超过传统的直流电机调速性能。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M.Depenbrock教授提出了不同于坐标变换矢量控制的另外一种交流电机调速控制原理——直接转矩控制(以下简称DTC),鲁尔大学的教授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并到中国来介绍DTC技术,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DTC原理具有不同于VC的鲜明特点:
  •不需要旋转坐标变换,有静止坐标系上控制转矩和磁链
  •采用砰-砰控制
  •DTC与脉宽调制PWM技术并用
  •转矩响应快
  •应用于GTO电压型变频器的机车牵引传动
  DTC的出现引起交流电机控制理论的研究热潮,国内不少高校对DTC技术及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不少文章提出一些有益的改进方法,对DTC理论与实践作出贡献。但应该指出,DTC引入中国的初期,人们的视角多集中在DTC的不用旋转变换和砰-砰控制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VC的旋转坐标变换的技术实现已不成为问题,而由于DTC技术应用实例局限于GTO电压型变频器的机车牵引传动,使得国内学术界和变频器制造商没有条件对实用的DTC技术以及DTC变频器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进行深入研究。
  1995年瑞士ABB公司第一次将DTC技术应用到通用变频器上,推出采用DTC技术的IGBT脉宽调制变频器ACS600,随后又将DTC技术应用于IGCT三电平高压变频器ACS1000,近期推出的用于大型轧钢,船舶推进的IGCT变频器ACS6000也采用了DTC直接转矩控制技术。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交流调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用变频器年销售额已超过50亿。国家“十五”期间,许多大型项目需要交流调速传动,例如,西气东输的大型压缩机传动,大型船舶电力推进,大型热轧和冷轧机交流传动,高速铁路牵引传动,以及风机水泵高压变频节能传动等等。
  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国际各公司产品的竞争愈加激烈,直接转矩控制成为产品技术竞争的一个亮点。在充分挖掘和展示了DTC技术优点的基础上,市场宣传主要是DTC转矩响应比VC快,可以达到1~3ms,可以实现无速度传感器调速控制,在零速时满负荷输出。同时,个别产品推销员在市场宣传中提出DTC直接转矩控制是交流电机控制技术的革命,是取代矢量控制的新一代控制技术等等。而同时,采用矢量控制技术的产品厂家回应DTC在市场上宣传DTC技术的缺点,主要是质疑DTC无速度传感器零速控制;DTC变频器谐波大,效率低;需要输出滤波器等等。一时间在中国的用户,变频器制造厂,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决策中造成了混乱,市场竞争演变为DTC与VC的技术之争。
  市场竞争现状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科技工作者应抛开商业因素,重新认识DTC与VC技术,慎重地评价DTC与VC的优缺点与应用场合。为此北京电力电子学会,IEEE电力电子北京分会,组织国内电力电子及电气传动的有关专家对DTC和VC技术进行了充分研讨,清华大学电机系对分别采用DTC和VC技术的产品进行了测试和性能比较。相信此举会给国内用户和项目决策者一个客观正确的技术背景,同时,也借此促进我国交流电机控制理论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国内外资料以及同部份专家的研讨,本文对DTC和VC控制系统的现状及实用化技术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2.转矩响应
  采用DTC直接转矩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可以获得比矢量控制要快的多的转矩响应,图(1)a为矢量控制系统的转矩阶跃响应,大约为6~7ms,而图(1)b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转矩阶跃响应可以达到1ms左右。

  DTC为什么具有比矢量控制快的转矩响应呢?众所周知,DTC控制系统由电机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出定子磁链和转矩,采用砰-砰控制来实现变频器的PWM控制,DTC控制系统没有电流控制环路,因此,DTC控制系统的着眼点是电压,而不是电流。而矢量控制的原理是基于交流电机的电流控制,把交流电流按磁场坐标轴分解为转矩分量和磁场分量,分别加以控制,故矢量控制的着眼点是电流控制。对于交流电机来讲,要想获得快速的转矩响应,在磁链不变的条件下,就要求电流的快速变化,而电流的变化是由电压的快速变化引起的。矢量控制系统的输出电压是由电流调节器的输出产生的,这就存在电流调节的时间滞后。当然,现代的矢量控制系统输出电压可以是由电机模型计算的前馈电压控制和电流调节共同产生,前馈电压控制可以获得较快的动态响应,但这个电压输出是由模型精确计算的,没有任何过冲现象,且电流是始终受控的。而DTC由于没有电流控制环路,砰-砰控制产生的输出电压,没有任何电流限制,电压可以出现过冲现象,故电机可以获得较大的du/dt, 较大的加速电流,因而产生较快的电流响应及转矩响应就不言而喻了。德国鲁尔大学教授前些年来华讲学,曾明确指出,正是DTC的这种电压控制特性使其转矩响应比VC快3~4倍。
  但DTC这种快速的转矩响应是有条件的,如果在额定电压条件下,特别是弱磁运行区,电压将没有过冲的余度空间。此外,大型的交流传动必须对电机电流加以限制,这样DTC的转矩响应就不会达到1~2ms那么高的指标水平。
  DTC的转矩响应还取决于PWM的开关频率,即砰-砰控制的频率。对于采用GTO或IGCT元件的大型PWM变频器来讲,高的开关频率将导致变频器的损耗加大,效率降低,故变频器的脉宽调制开关频率不能太高。砰-砰控制频率的降低会影响DTC的转矩响应指标。
  由于DTC砰-砰控制使其输出电压有较大的du/dt,故DTC变频器输出都加装滤波器,以减少du/dt对电机绝缘的影响,而滤波器增加了线路电感,在减少了du/dt同时,也降低了转矩响应。
  尽管如此,DTC变频器可以获得较好的转矩响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清华大学电机的试验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那些对转矩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例如交流伺服传动,机车牵引等较适于采用DTC技术。而一些对转矩响应要求不苛刻,特别是带有齿轮连接的传动,过快的转矩响应不仅不利反而有害。
  3.变频器的稳态特性
  DTC变频器采用砰-砰控制带来较好的转矩响应,同时由于其开关频率是不确定,随机变化的,使DTC变频器存在以下问题
  •无法象矢量控制那样,在确定的开关频率条件下,采用消除谐波的PWM控制方法
  •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的谐波较大
  •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变频器效率略低
  •在相同电力电子元器件条件下,变频器输出容量略小
  也就是说,DTC控制变频器的稳态指标要比VC差,这在清华大学的试验报告中也有证明。这对于那些不要求较高动态性能指标的通用变频器,例如风机、水泵节能传动,一般工业机械传动,变频器的效率,容量利用率,谐波就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些应用场合VC显然要优于DTC。
  对于大型传动设备,例如采用IGCT元件的三电平高压变频器,变频器的效率,容量指标亦十分重要。表(1)列出了采用VC和DTC两种不同控制方式的IGCT三电平高压变频器的技术数据。

  4.无速度传感器控制
  在某些产品的市场宣传中,把DTC变频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在零速时满负荷输出作为DTC技术的专有特点,显然是不对的。DTC与VC采用同样的交流电机数学模型,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不是DTC发明专利中的内容。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是DTC和VC控制系统共同的研究课题。鲁尔大学教授来华讲学时强调DTC变频器低速控制性能不好,为了改善其低速性能,采用一种间接控制方法ISR,其原理是用电压和电流依靠电机模型计算出转子磁链,用转子磁链控制来补偿DTC的低速性能。控制系统低速时用ISR,高速才过渡到DTC,由此可见,DTC的低速特性改善是借助于VC来实现的。
  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是交流电机调速控制的重要课题,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及变频器制造厂的研究热点。应该指出国内各高校在这一领域投入精力很多,发表不少文章,但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实用化还与国外产品差距很大。国产变频器大多还处在V/F控制水平,而国外早已实现了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产品化。
  日本电气学会在2000年曾对日本各大电气公司通用变频器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进行了调查,其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系统大体分为四种方式
  •定子电流转矩分量 控制误差补偿法
  •感应电势计算法
  •模型参考自适应MRAS法
  • 角速度计算法
  图(2)给出通用变频器基本控制结构框图,对于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控制系统包括速度调节器,速度辨识和正向通道控制。图(3)(4)(5)(6)列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四个控制方式的结构框图,表(2)列出各公司变频器采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和正向通道控制的类型。由于本文意在讨论DTC~VC控制系统,无速度传感器控制只对其实用化和产品化抛砖引玉,故只列出图与表,不作分析讨论,仅供参考。

 5.结论
  通过对DTC与VC技术的讨论,我们应排除市场竞争造成的商业宣传因素,还其技术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DTC与VC的理论和实践,在比较DTC与VC的优缺点并明确其适用场合的同时,也认清DTC与VC技术待攻克的课题,积极发展我国自主的交流电机调速控制技术,为交流调速技术的理论发展和工程实用技术的推广作出贡献。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现在有个方案,把异步机和原动机相连
这两台机器均通过同一个不可控整流器整流后跨接在一根直流母线上,然后各自用逆变器控制,这时,我是否可以用原动机带动异步机发电,并且把发出的电回馈到直流母线侧,而不回馈到电网,回馈到直流侧的电能直接输回到原动机上,这样是否可行呢?
我个人觉得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好像不能回馈回直流母线侧吧?
因为此时原动机做电动机带动异步负载机发电,中间会有一定的损耗,此时发出的电的电压是否会比直流母线侧的电压低呢,这样开关管能否导通啊?此时回馈是通过续流二极管还是开关管啊?我对这个动态过程有点迷惑,请帮我解释一下。

这样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本公司的变频器测试时的对拖实验就是这么做的。由于损耗的存在,异步负载机发电肯定比原动机提供的功率小,回馈到直流母线上的能量肯定会减小,瞬时会导致母线电压降低,但前级整流桥很快重电网吸收能量补充损耗,从而维持直流母线电压不变。最终从系统来看,整个对拖系统从电网上吸收的就是系统的损耗功率。